機車~~~要漲價摟.

楼主(2009-12-28):
最近因為機車常常發不動,上禮拜在附近的車行換了火星塞後雖然問題解除.
只是不是很放心所以早上牽小黑回去鳳山給常去的車行檢查....診斷後建議換汽缸了. (12歲Y牌風光)
又剛好遇到他們在交一拖拉庫的新車,老闆順道提了明年一台車大概要多6千.
貨物稅4000+漲2000n_010|
現在摩托車真是貴阿

网友:
不止貨物稅的問題,
因為目前為了符合五期環保,
所以化油器型的機車都停產了,
自2009的1月全面改成噴射型的,
2009年在8月前大都還能買到化油型的
同樣的車型車款化油和噴射的就差了5千
再加上貨物稅的補助4000.
2008年的同車款,差這一年,其實會差了約9000
所以2010年開始機車大概都會從5萬開始了.

网友:
而更麻煩的問題還不在它比較貴.
比較麻煩的是.它用到的感測器太多了.
如果有一個不良,它就判斷車子有問題.
不想給你發動的話, 你會瘋掉.
如果一台車有個幾十個感測器, 一台車十年下來.要換幾次感測器呢?

网友:
感應器故障,並不是造成不能發動的最大原因,
現在由化油版全面改成噴射版
最大的差別是少了一根腳踩起動桿
一旦機車電池掛掉沒電時,
除了顧路外,沒有第二個選擇
化油版還能用腳踩啟動,
而噴射版呢,乖乖推車吧.

楼主:
還有就是噴射的到底油是噴去哪了.
我的12歲小黑冬天騎短程較多的時候還有32公里/公升的數值,夏天騎長程較多時有4X公里/公升.
噴射的好像怎麼騎也沒有能破40公里/公升的車,加上本身車又比較貴.OOXX

网友:
現在機車確實跟以前比起來貴太多了! 因為我妹剛好在前陣子買了機車, 而且新的五期機車沒有腳踩發動, 以及增加 EFi 車用電腦及感知器等功能.
如果電瓶沒電, 就得推車了!

相較之下, 最近在網拍逛到有電動機車, 價格便宜許多, 又不用駕照牌照, 如果確定自己騎車不會超過市區太遠, 買電動車應該是不錯的選擇吧? 不過, 沒有實際擁有,  不知電動車的到底是否合乎需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弟我家裡就有電動機車,沒掛牌的!
爬坡(大概15度左右)會不夠力,速度會降到剩10公里左右!
最高極速大概在30~40公里左右,充飽電,可跑總共4公里左右(因為路程有上下坡,會有續航力折損的因素存在,粗估在平路可跑5~7公里左右!),還要是電池的容量而定。
爆衝力還OK,雖然沒有很猛,但能夠達到一般機車的3成左右。
上面的數值,是小弟我依平常騎經驗和感覺去大略估計出來的,實際可能會有誤差。
一台跟一般機車差不多價格,但想想,比養機車還划得來,買的時候有政府補助,又不用課牌照、燃料稅等等,用來當短程代步工具很好用。更能節能減碳做環保!

网友:
還是舊版的好~~~~
現在已經可以看到很多人~~~
有手牽車的經驗了~~~~
原因都是電池沒電....
再來就是感知器故障~~~
現在連摩托車行~~~都有人來問我怎摸撤測量....
我說~~直接給我300元工資~~~我幫他修到好(材料..車行自行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