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維修實例] asus p4v533-mx不開機修復

楼主(2009-12-28):
前幾天去學校換修回來的板子,故障情況是可過電開機不跑碼,就先上cpu假載並測量cpu核之電壓、時鐘及reset都正常,pg也正常,
心裡有點慌了,想說如果cpu的p、c、r、pg都正常,那南橋、北橋也都應該正常才對,再量測記憶電壓也是2.6v,參考電壓1.25v有點偏高,但應都在合理範圍內,再量測是否有找到bios,於是測量pci的幀信號,也有電壓跳動,哇~到這裡已經"沒步了",就作困獸之鬥,將板子仔細的看看各晶片及亂摸一通後,摸到華碩的一個開機晶片(如圖)有點燙手,想說會發燙就一定不正常,二話不說廢板拆換後,上電跑碼開機了,呵~運氣真好,算是撿到軟的,po上來讓各位朋友參考囉~

网友:
大大您這篇讓我想到我先前修的那塊板子!
http://bbs.pigoo.com/thread-17522-1-1.html
同樣一顆元件,損壞所造成的情況完全不一樣。這邊也謝謝大大您的分享!

网友:
有也有一片華碩P4S533-VM,
跟j大情況相同,所有測試點均正常;
開機晶片ASM58 Mozart-2高溫燙手,
但找不到料件可換,
真是無言啦~~~

网友:
as016 是負責reset 跟開機,以往碰到都是全板無reset,cpu 無法reset更別談

pci的幀信號有跳動電壓,這個案例很少見,還是我未見過,總之謝謝分享..

ps: reset # 是代表由3.3v 變成 低電位才算是真正有reset

楼主:
此板修復後我自已回想一下測量數據,也覺得很納悶,為何pcr都正常,所以再查找過程中我一度想沒步,最後因為晶片溫度異常現出原形,否則在各數據測量都正常下,很難想到是as016的問題!

网友(2011-04-22):
如何得知是哪一各壞掉..有測試方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