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42吋液晶電視POWER修復參考

楼主(2009-12-28):
42吋液晶電視POWER修復參考
電源板編號:TOD1802412M2
當初是修聯*公司42吋液晶電視,內置雙電源板
該電源板也有用在32吋
該板是之前換下來的故障品

故障情況:無法開機無電源燈
檢修方式:
1.先目測外觀不全零件更換之
2.檢查無12V輸出(AD板用)但有24V輸出(高壓板用)
3.找類似基板參考電路
4.瞎懞
5.修好了
不好意思中間有跳過很多過程
只有貼圖給各位參考更換零件

网友:
滷雞蛋大真是好眼力阿

小零件多就是需要耐心去找~~~

网友:
滷大您這應該不是亂矇的吧!查得很細耶!SMD電阻燒掉.....還好有板子可以對照,不然真的無從下手。

网友:
只有一部分沒電源輸出??
這樣算好找了...不要像我每次遇到的都是主電源進入之後....
完全無動作了...根本找不到故障原因......

网友:
我有一台37吋 一樣的電源 只是有一片啟動較快 有一片比較慢 這樣對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當初修好的那一台開機確實比較慢
功能正常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當初修好的那一台開機確實比較慢
功能正常即可

是修好之後便的開機比較慢嗎???
我很想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未故障之前不清楚
問客人說還好
修好後問客人說差不多
跟自己在看的東*牌比較
是慢了一點點
猜想可能是兩塊電源板起動時有順序吧
不要短時間內故障就好

网友C:
運氣不錯啦:) ,我碰到的則是PWM爆掉連字都找不到,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塊板可對,不然真的要換板有興趣自己放大看看我是有標值的,當作紀錄,12V高壓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運氣不錯啦:) ,我碰到的則是PWM爆掉連字都找不到,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塊板可對,不然真的要換板有興趣自己放大看看我是有標值的,當作紀錄,12V高壓

趕快把圖改成板規的吧~~~不等等就被刪了....
圖看了也很暈~~~沒防手振.....

网友:
真是厲害呀!肯定花了不少時間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快眼花了

网友:
我也覺得應該不是瞎矇吧~~
因為這麼多各地方掛點
恭喜大大修復成功

网友:
細心+好眼力

网友:
恭喜大大修復!
我手邊也有sampo 23吋的電源版,pwm ic型號也都看不清楚,還查不到datasheet......

网友:
小零件壞這麼多還能完修,功夫果然利害,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