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朋堂的電磁爐加熱不停

楼主(2009-12-28):
我有一台舊的尚朋堂的電磁爐SR-1300。開關設在保溫仍加熱不停。

打開以後:
1.渦電流的電盤上的中間(好像是熱電偶),拆下不加熱,接上又可加熱,故判斷元件正常。
2.旁邊有一個很大的散熱片,上面有一個溫度開關(白色、機械式,如電腦接線帽大小),也是好的。
(因為拆下開電就一直叫,接上就不叫)

懷疑是溫控,但新手看不懂電路。

先補上圖,改天研究、跑線以後再來貼文。

网友:
用外部的圖片連結就可以了~~

不過空間要自己找...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貼個10篇, 而是要爬爬文回覆10篇版內文章, 就可以使用媽咪論壇內的空間上傳圖片, 以便發文附上圖!

如樓上 s 大所說, 也可利用網路上的貼圖空間加上連結來發文po圖!

不管如何, 都要爬爬文唷! 才會學習到許多知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尚朋堂的電磁爐SR-1300。開關設在保溫仍加熱不停。

1.渦電流的電盤上的中間(好像是熱電偶),拆下不加熱,接上又可加熱,故判斷元件正常。

這東西是鍋底溫度偵測元件吧?我的電阻值約 113k左右,常溫未加熱時

网友:
不知站內那些舊文章你看過沒 ??

我覺得這一篇已經說的很詳細了 !!

http://bbs.pigoo.com/thread-17207-1-1.html

楼主:
我是本站的新註冊新手。這二、三天狂看與盡量記大家的文章。
細節還沒有連法掌握,但大架構盡快建立。

看了各位前輩的文章,真是獲益良多。
過一陣子要去買電容計與熱風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