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誌] ENLIGHT 電源供應器維修~

楼主(2009-12-28):
ENLIGHT 300W

某天有一台PC開機沒多久就當機,稍微目視主機板無異狀,於是就把POWER拆了...

把它的衣服脫光光

咪的,好幾個電容都長高了~~~

近照

R52電阻斷了,剛好順便量它有沒有正常,結果是正常的,所以補焊回去即可

看一下3300uF,只剩下700uF左右,不過還是能動低,手邊剛好沒3300uF的,用1500uF並連兩個,心臟大顆一點,用2200上也行 (汗,果然是黑心維修

後來檢查一下,發現有部分虛焊了,補焊後上機燒一下TEST OK就收起來了,當備品~~

OMAKE~

這是一個5V 4A輸出的電源供應器,應該是用來供應PANEL的電壓的(負載約在1~2A),不知道是怎樣用到這個狀況的(汗,就把它拿回來修

這次的乾的很徹底,幾乎都快沒容值了...,換好電容後(1200uF 35V沒有,所以用680uF 50V黑心的上了 抖抖~),上電測試量了一下4.8V !?

馬上拿十字往ADJ鑽,電壓還是不動QQ... ,於是把可變電阻拆下,發現裡面旋鈕卡榫斷了,小心調整電壓到5.1V(負載後通常會調壓),蓋回旋鈕頭,把黑心電源供應器還使用的人...

以上不良範例請勿學習n_029|

网友A:
哈哈~~~~還好啦~~~~~只是電容掛了......
目前手邊有一顆電源供應器...超級神奇的...
不接小4PIN可以正常開機使用~~~
接小4PIN...開機之後馬上過電流保護.....神奇阿~~~~
還沒時間研究保護電路...有控在來抓那個超神奇的問題...

网友B(2010-05-05):
引用 网友A:
哈哈~~~~還好啦~~~~~只是電容掛了......
目前手邊有一顆電源供應器...超級神奇的...
不接小4PIN可以正常開機使用~~~
接小4PIN...開機之後馬上過電流保護.....神奇阿~~~~
還沒時間研究保護電路...有控在來抓那個超神奇 ...

那可能也只是小4PIN的設備有問題吧?

网友:
恭喜完修n_116|
但我怎一直在看你的fluke 189n_083|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可能也只是小4PIN的設備有問題吧?

這是去年的回覆了......那問題已經查出來了~~~
已經用我的土砲電源查到了~~~~供應的電流不足保護了....

网友:
富之餘,爆漿常客阿

网友:
富之餘,爆漿常客
對啊!現在電容都不耐用了
要常常換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對啊!電容器已是消耗品了!
下次乾脆叫廠商電容器都裝上socket,賣POWER時順便附帶兩顆電容器以便消費者自行更換,

网友:
回复 网友D:

應該說..電容經過使用者細心的照顧後都長大可以收成了.....
這次算是大豐收哦~~~~~

有SOCKET...那以後收成再重新種植會更快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看來大大應該也是一位"開心農夫"嘍!

网友:
回复 网友D:

自己回覆自己
想一想好像不太對,如果每一個人都可以自己換電容器的話,那我豈不連唯一吃飯的技能都沒了。
在此小弟要大聲呼籲請各位做POWER的廠商:請大量採用〝Fuhjyyu〞電容器,便宜又好用。
腦袋想起了大同之歌:富之餘,富之餘,國貨好;富之餘,富之餘,最可靠;富之餘電容式樣新............................

网友:
阿Ben大應該賺電容的錢就賺得飽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