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石英晶體振盪收音機!!偏頻調整..

楼主(2009-12-29):
一般石英振盪的收音機用久了都會有偏頻的現象...

偏頻就是在收 FM97.70 時需要調到 FM97.75 才會有 TUNED STEREO亮燈

大部份都要十年以上的老機器,不過老機器收訊又不錯...

這個大部份都是中頻(IF)放大電路的線圈內部的鐵粉心退感了,只要稍微修正一下就可以了..

因為台灣的頻道是88Mhz~108Mhz,所以用97.7Mhz來做調整(在沒收音機信號產生器下調整)

主角就是這一部....1996年的產品..有偏頻現象

先找一下中頻放大IC....就是這顆LA1851N(拍的不好看不到編號..)

中頻的調整線圈就是右邊那個有藍圈的中周(IF)線圈(修正這個)..左邊是AM的(沒在用就不動)

LA1851N IF AMP(AM/FM)的線路圖,FM部份就是第七隻腳所接的線圈..

看電路板它第7腳位是接IF T101(就是那個藍色圈的線圈)

將收音機調到頻道的中間部份(在台中我用97.70Mhz信號不錯..)
調整方式就是先做定位記號,然後在稍微左右修正一下,看是要偏左還是右....
先調出偏移量,再按收音的頻道調整上下切換測試,再細修偏移量..就可以了!!

記注!!中頻放大電路它的前級是射級放大電路,牽涉到接收靈敏度,這部份千萬不要亂動,沒儀器調整怕會調壞...

网友:
謝謝e大無私分享,以前總是以為收訊不好,看了這篇才知是偏頻,又偷偷

學了一招,非常感恩..

网友:
又一個高手出招了........
這東西......我真的很不想去碰.........
尤其是類比訊號的.....真的不好玩....

楼主:
其實收音機是最便宜的音樂餉宴...

大部份大家都不玩了...,不過我們做維修的就很需要了.....時間才過的快!!

Y拍都有許多不錯的收音機,買一部不錯的來玩也不錯....

只是機器老了會有偏頻現象,調整一下就可以了!!!

不過指針式的,它是用空心電感調諧的,可以微調的就不太需要調整了.....

网友(2011-08-13):
最近一些好文章都浮上來,受教了。

這篇文章很實用,在調整上一定有所助益。

^_^

网友:
看你的線路圖
那顆中周內有並聯一顆電容,我想應該是那電容變質容量變小
以前修電視中頻的經驗是拆下中周,將中周內的電容拆掉,裝回中周
在並聯一顆陶瓷電容,一般都是30~100P,再調整,這樣就不會再壞
有試過用調整的,頂多撐個3~6個月就會再回修
參考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為那些中周電感線圈很難買!!
所以說用調整的即可,如拆壞了,那就報廢了...

尤其一些音響用的收音機,以前都是日製的,線圈也都是日製的..
現在都不太好找,只不過鐵粉心退感,調整一下即可,應該比較方便吧!!

网友:
挖嘞~ 哪裡挖出來的寶貝文章
=======================
我補充一下  注意因為這種是中周線圈的[內部的鐵粉心]
所以不可隨意一字起子拿了就調   不管帶不帶磁性
一字起子是鐵類材料制品 會導磁地
會影響 中周鐵粉心 導磁變化
接觸調整是交互影響電感量-頻率X
移開起子又是另一種電感量-頻率Y

有帶磁性起子若是害中周外緣殼著磁  基本上是毀了

沒有專用塑膠調棒  或不想買了只用一次
可以用免洗筷子削出 一字形調棒頭 代用

网友:
不好意思現在才看到這篇,有關收音機修護的文件的確非常少見,真是難得啊!
我也來補充說明,大家切磋討論ㄧ下。

中週線圈(IFT):
她的確是收音機內非常重要的一個元件,因為電感是 High-Q 元件用她來作 FM 檢波再適合不過,不管是用真空管或是IC做的線路都少不了她。
ㄧ定會搭配ㄧ顆小P數的電容器作為並聯諧振用,為了補償溫漂移的問題這顆電容器都安置在線圈架底部才能有一致的溫度變化,線圈是正溫度特性電容是負溫度特性正負抵消而達成工作穩定的目標,所以 IFT 多為特定有規格認證的廠商所供貨。
維修上我的經驗不夠多看坊間有些老師傅會換掉電視中週線圈底部小電容,這點我是不太認同。清理一下線圈底部的濕氣或焊油應該就能改善吧!

中週線圈的調整工具:
已經有人提到不能用金屬材質的小一字來調,因為會形成加感使調整無法到位。
一字頭的尺寸大小也很重要,不適當的 Tip 與不正確的力道會導致線圈架內的鐵芯崩壞而得不償失(因新品很難買到)。
最適合的調整棒就是具有各種尺寸的陶瓷調整棒,但是一支要好幾百元,替代的方式是用無銅箔的玻纖板長條邊材去磨尖來用,韌性比木頭好太多了。

中週線圈的調整方式:
射頻訊號產生器與失真表是必備的儀器,因為中週線圈調整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失真度的大小。
一般的 FM 收音機失真量多為 0.5% 到 1% 之間 ,有些高級分離式音響用的收音機是採用兩顆 IFT 能達到 0.1% 的水準,所以這些調整須有設備與經驗才行。
所以很不建議自己動手亂調因為很容易調壞掉,所以仿間維修業的人很少人能夠處理這類收音機,但可以去找能修無線電話或無線電對講機的店家。

收音機的頻偏:
頻偏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前端高頻處理電路內 PLL 廻路中的時基振盪器所導致的,這種情況當然也能調整 IFT 將頻偏修正回來但是失真量會很大聲音不好聽,因為此時根本就是處在錯誤的接收頻率上。
NCC 規定廣播發射機頻率誤差要在 +/-300Hz 以內,正常的收音機採用 50ppm 的石英晶體換算在 100MHz 時會偏移 +/- 5KHz,而石英晶體老化時就不知道會跑到哪裡去了,所以老機偏個 50Khz 也是算不意外 。
正確的方式要先確認 PLL 頻率或中頻 10.7MHz 是否正確,PLL 頻率要會找到檢測點再用計頻器來看,中頻檢測點比較好找只要找到三腳的陶瓷濾波器就行了但須有射頻訊號產生器搭配示波器或計頻器來看(頻譜儀最好)。
唯有將頻偏修正補償好再調整中週線圈才能將聲音調到最好。

Tuner:
家用的調諧器那個廠牌做的最好?我看過的日本廠牌中以 KENWOOD 算是最可靠與穩定了,如有看到二手良品都能夠考慮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