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X715維修實例

楼主(2009-12-29):
今天早上,一個以前部隊的學弟送來一個壞的LCD,
看外表顯然是壞很久了,沒先拍幾張,
主要的症頭是一開機即自動關機
很顯然是電源的問題
下面這張是主要維修的地方
圖中已加註,就不另外說明了

下面兩張是同樣的東西,只是焦距不同,
主要是為了把零件上的文字拍得清楚一些
其中C5706換了四顆,有一顆掉到地上去不知道跑那了

維修過程還算順利,花不到1小時
測試結果OK,我從早上10點開機到12點都沒事

PS1:我非電子本科,維修的技術完全是從書中和網路上搜集各種資料(本站即是我一個重要的學習網),
    所以維修的程序如有錯誤,請大家多多指教和指導.
PS2:因我是一人作業,所以無法邊修邊拍,都是修完之後補拍的,難免有些遺瘺,各位對過程有疑問,儘管發問,我了解的部分一定會詳細說明

网友A:
樓主的症狀是電源,可以解釋為何換的幾乎都是高壓部分零件嗎

网友B:
我對黑麥汁比較有興趣

网友C:
謝謝分享 維修的過程
3支鳥 以前CRT 品質真的很好 口碑拉 ~ 那時大家都知道要買 3支鳥的牌子
現在 好像感覺 這品牌好濫 ~...
我朋友最近要買 LCD電視 問我要買哪一種牌子 我真的不知道要推薦 哪種牌子給他.
我跟他講 一分錢一分貨 ~ 重要是買有3年保固的 一些雜牌的不要買 過保你就知道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謝謝分享 維修的過程
3支鳥 以前CRT 品質真的很好 口碑拉 ~ 那時大家都知道要買 3支鳥的牌子
現在 好像感覺 這品牌好濫 ~...
我朋友最近要買 LCD電視 問我要買哪一種牌子 我真的不知道要推薦 哪種牌子給他.
我跟 ...

這品牌~~~越做越濫的原因....是因為都代工作出來的....
說真的~~~要一級棒的...就要他自家品牌的晶片....
我看過幾台高檔的三隻鳥牌的~~~~
裡面的主要晶片都是他們自家公司的
那種液晶的畫質~~~不是低價的代工液晶可以比擬的~~~~
最簡單的判斷方式~~~~三隻鳥牌的自家液晶是可以上下左右180度觀看~~~~
沒有可視角度的問題~~~遠看近看畫質都超棒的

楼主:
回#2

引用 网友A:
樓主的症狀是電源,可以解釋為何換的幾乎都是高壓部分零件嗎

我想主要是電流異常的使保護電路產生作用,所以才會開機一下子就關機
這類的問題我通常一拿到手就先拆開查看,而不是上電測試,因為不想讓災情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對黑麥汁比較有興趣

你來坐客,我無限量供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來坐客,我無限量供應...

"無限量供應".....意指====>喝到死為止!!!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是冒煙要滅火用的!!

网友:
我也想要喝黑賣汁........
(超愛喝的)

网友:
我剛剛也完修一台 也是一樣 開機三秒後就變暗 量C5706 四顆 電容也都正常 本來以為電源旁邊那顆電容有問題顏色有點黑 看到你的圖片才知道那是正常的 後來真的不知道要從何下手 剛好買了一罐接點清潔劑 噴一噴 竟然OK了 !

网友:
黑麥汁  維修人 用腦過度 熬夜 !!  常需要補充一點營養 ..  推啦~~~  加油

网友(2010-11-25):
看不到圖片-.-

网友:
個人對(圖三) 的VGA 測驗器比較有興趣ㄟ。

一般大概500~650之間,carlos_liu 您買進多少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