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C800 Deluxe 卡00FF 不開機

楼主(2009-12-29):
請問各位大大,

我有一塊 ASUS 的 P4C800-D 原本工作正常, 前一個月, 常常工作時重開機, 查看結果, 是CPU的散熱風扇的卡勾斷裂, 原本以為換一個卡勾就OK.
但隔没幾天卻給我罷工!, 完全不開機! RESET 不動作 , ERROR CODE 停在 0xFF,
只好檢查一下, 發現有一顆電容 100uF/16V 有點突起, 以為換掉就OK, 還是不行!
量了一下 CPU的電壓及CLOCK 都在,就是 RESET (PCI/AGP)訊號不在, 想可能是有接觸不良,就用借熱風槍全面吹吹,試了幾次, 偶而可以(但不常 )!!
請問大概問題會出現哪裏???
還有在處理過程, 在ADP3180 電源IC邊有一顆SMD電容(C787), 不小心被我吹不見, 請問該顆電容的規格為何?

另不知各位大大是否 此板的電路圖?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熱風槍前 要先做好保護裝置 一一 _~_~你不貼圖誰看的到一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一文多貼囉! 把沒有回文的那篇砍掉喔!

貼片電容找大小相近的換上即可(從焊點觀測),沒有reset,檢查南橋、時脈產生晶片等的電源有無異常,或是石英晶震老化,也會造成類似狀況。

楼主:
我有貼圖, 但不知為何不見了?
再重貼一次
是否用 "插入圖片"方式?? "請輸入圖片鏈接地址:" 要如何KeyIn ?

http://C:\\Documents and Settings\\David\\桌面\\桌面\\P4C800

楼主:
還有不知要如何把另一多貼的內容刪掉?

网友:
發文前 請詳細的讀完板規
http://bbs.pigoo.com/thread-9681-1-1.html

還有回覆滿10篇 即可使用貼圖功能.

新手區的文章請多爬 有好無壞.

网友:
回复 网友A:

1.無法貼圖...要看板規
2.如有CPU假負載測具....裝上去檢查測試....看是CPU否有空銲現象...一般478規格主板常發生上述現象
3.多看舊文尋找答案....對你幫助比較大....相同問題有很多篇

楼主:
Hi 大大,
因事出突然, 手上没有假負載, 不知是否還有其他方式可以試試?

网友:
是否回文未到10篇 不能貼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