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D DA 60F19 變壓器 ~問體

楼主(2009-12-29):
這顆 測量 ~ 14-18 左右一直跳動  拆開看 ~氧化 ~ 這顆 斷囉
可能是受潮 氧化 ...裡頭的 BYT 42M 斷一半 沒辦法黏..測量沒有壞掉 順向偏壓有480
去電子材料行 買 沒有 老闆拿給我 ~BYC26C 說差在NS  不一樣這顆比較小 ~
我壞掉那 比較大
請問一下大大這個電路 NS 有沒有差 阿 ~..我看不懂拉 ~..
裝上可以使用 恢復 電壓19V ...只是 不太懂 ~這種2極體的代用要注意哪方面的
BYT 42M 1000V 1A VF 1.4
還有這種POWER  如果沒動作 ~該如何測量 ~跟電腦的 POWER 不一樣有 +5VBS 跟  PG 測量

http://bbs.pigoo.com/thread-14564-1-1.html
跟 狼大  POST 那顆好像不一樣性質的

142.59 KB, 下載次數: 138

49.03 KB, 下載次數: 121

网友:
兩顆二極體主要差在逆向峰值電壓的容忍度Vrrm,BYT 42M 本身的逆向峰值電壓本來就比較高,BYT 42M 和BYC26C 順向電流兩者是一樣。
如果電路本身並非倍壓電路,用BYC26C代用應該是沒有什麼差別,倍壓電路所用的二極體就必須慎重考慮逆向峰值電壓的問題,否則二極體絕對會因為承受不了逆向偏壓而燒掉。
NS是什麼小弟我也不知道耶!

這種變壓器,目視無零件損毀,且檢查完高壓進來的電路沒問題後,最重要的就是檢查PWM晶片的參考電壓,和它的震盪有沒有出來,非常重要,當然其他的工作條件也要滿足,整個PWM才能夠動作。像C大您這台就要檢查3842了!

楼主:
謝謝 S大的講解 ~我有2顆同型號 ~但是用料不太一樣 ~線路 ~在3842那邊那顆都不太同 ~..
這顆 ~換上之後有 聲音 ~高頻聲 ...~~~~~真難查 高頻聲
(原本沒接2極體 會有答答的聲音 電壓14-18 左又 一直跳(2極體氧化斷掉)
另一顆也是換上 電容 330UF 25V *4 也是有高頻聲... 不知道有沒有 要緊 ~蓋上蓋子都聽不見 ~

网友:
我的也是這顆斷頭,不知道
BYT42M 可以用 UF2007代用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為什麼 14~18V 一直跳? 為什麼又會有高頻聲?

建議 c 大先換個電容先, 無效再查 14~18V 輸出的電路區塊中的元件是否有損壞導致大電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高頻聲 ~ 因該是變壓器發出的 ~不管囉 ~
14~18V 一直跳 發現 ~是那個2極體 斷頭 導致接觸不良 (很多地方都有銅綠)
換了 那顆~
BYC26C 哪顆 POWER 正常 囉 ~ 量電壓都OK 因為
沒有 吃19V的 ~東西 可以試 所以 我不敢讓它試我的 LCD  長時間  哈哈n_0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