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X2250維修的怪案例

楼主(2009-12-30):
今天這台電腦真的讓我傷了很大的腦筋,首先說明一下它的來歷
這一台電腦是HP的品牌電腦,它的主機板則是MSI代工的,型號是MS-7297 V1.0
主要配件為CPU AMD 3400/DDR2 512MB/HDD 80GB/COMBO的光碟一台加300W的POWER
它是配合喬登美語的教學軟體搭配出售,含軟體整套要價約15萬
雖可分三年,我還是覺得貴得離譜

再來說明一下它的症狀 ; 不開機
就是按了電源卻完全沒反應
一開台以為是POWER的問題,可是換了一顆測試,問題依舊
放是開始量測開機電路,測I/O晶片61腳 位的3VSB->正常
復位電壓->正常,BIOS->正常.......
我依書上寫的,和開機相關的元件都量測一遍
都沒問題.....怪了,
只好再組回去上電測試
奇積出現......它開機了.........WHY?????

管它的,反正它就是好了...但..
各位可別以為事情到此就結束了
如果只是這樣就不值得我撰文了

話說我"修"好了這台電腦交回客戶手上
隔天該客戶即來電說...
這台電腦開喬登教學軟體即會怪怪的
LAG得超嚴重,又特別聲明之前不會這樣

於是我又帶回再檢查
首先我先安裝一些解碼程式,再更新部分OS,結果沒用...

再看CMOS設定,下載手冊一一對照重設......還是沒用

安裝一片音效卡測試......一樣沒用...

快起笑了.....已經搞了快三小時了

就在我決定重灌時,我朋友(他修機車的)在泡茶,請我過去
我想也好,就先把它擱著吧
我朋友好奇的看一下這台電腦,為什麼我會搞這麼久
而他發現MIC的孔裡,有一個東西
於是我用一支攝子,把它夾出來
仔細一看,原來是一支約兩公分長的..........鉛筆心

而朋友們,你要知道一件事,鉛筆心是會導電的
於是快用風槍把這孔清乾淨

重新上電在測試,......電腦真的正常了....可惡的鉛筆心

完成這案子我深深感覺到,客戶的話不能太信
以這故障原因,肯定之前也是會有這情形的
但客戶是我們的衣食父母,SO....你又能怎樣.....

楼主:
附註

這客戶再找我之前已先把主機送回喬登報修過
而喬登的報價....朋友坐穩了
新台幣7800+物流費1200
合計九千大洋n_043|
其中的1200是無論你修不修都要付的n_021|

网友:
上街看到一家檳榔攤門口寫著電腦維修-組裝
心想電腦公司難做了

現在修機車的也可以

网友:
驚奇!!
1.你朋友乃神人也,MIC孔裡有異物也看得到,顯然是修機車的檢測思維和我們一般修電腦不同
2.那支鉛筆芯是怎麼進去的呢? 小朋友插入的…我想
3.那鉛筆芯很粗嗎? 要不然運送途中應該會掉出來吧
4.區區一個 MIC孔塞入導電物就可讓整部電腦系統不正常,學下來,下次我要惡作劇時…

网友:
修理電器物品跟醫人不一樣 !!!

因為它不會說話 , 哪裡痛哪裡不舒服 , 全要靠我們的檢查 !!!

不過修好它看它又復活了 , 心中自然就有一股說不出的喜悅 !!!

或許是因為新台幣入袋的原因 !!!

网友:
客戶的話本來就不能相信了~~~~~~~
我之前也有說過了~~~~~
不過這樣也能讓整台電腦狀況百出~~~真的要學起來~~~注意一下

前幾天有學校居然打電話來問我~~~軟體的USB裡面的資料能不能COPY????
我反問~~只要是隨身碟當然可以阿~~~
但是我一聽到這依句話我就絕得莫名其妙....
原因~~他說的不是隨身碟.....而是軟體鑰匙鎖...俗稱的USBKEY
這種東西~~~是在做為軟體解碼用的....驗證軟體是否合法使用與開啟軟體專業版功能
這支鑰匙~~~便宜5000起跳貴著...百萬千萬都有...因為~~他同等於一套專業軟體版權授權...
而這種東西通常~~只有一顆加密IC..裡面有軟體序號以及啟動用的加密編碼
複製這種東西...等於是盜版行為...我哪可能去做這種事情...

會要我幫他處理~~是因為~~那支鑰匙要價5萬元台幣(學校的教學軟體在用的).....
但為了我自身安全~~~我不會去做那種事情的~~~~

blackfox大....這招整人不錯拉...但還是少用以免被抓包~~~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家賣鞋子的,我在我家的 帆布上 在掛一支招牌 修理電腦= =
在菜市場.... 檳榔攤掛修電腦招牌我家巷子尾也有一家 超好笑低拉!

時機很差 大家都在拼.

有一次我是賣主機板給客人它買回去自己裝,我每次出貨之前都會開機一次,後來他又拿來退我
因為開不了機,心想不會吧!(C1+CPU疑似空焊)於是又換了一片給他,之後又拿過來給我了!
(D0 FF)我說真的瞎了!那A阿捏!快瘋了!還是在換一張,這次我就補一句話回去在有問題
你整台一定要抱過來給我看,過了3天他過來了也是不能開機(卡C1確定排除主機板以外的問題)
我就很生氣 把主機板拆下來一看! 原因我知道了! X你X! 一跟銅柱跟記憶體插槽短路在一起.
移除之後 主機板正常運作

這是我的經驗阿...異物 一定要排除 無法預料的事情很多!

网友:
一跟銅柱跟記憶體插槽短路在一起

這是常有的事 一些 不太會DIY的使用者 常發生的 ~
還有就是自己裝 ~顯卡的 常常 給 ~主機板的 IC 給撞下很多顆下來...(因為要拔掉鐵片)

网友:
短路在一起.....一般遇到這種情況~~~在第2次發生一樣的事情的時候~~~
我都會要求客人把整台電腦搬來~~~直接當著他的面拆給他看~~~~
確定是他的問題~~~直接要求賠償了....~~~~

當然~~~~要在我這邊自己買回去裝的~~~~
都是我認為有這能力的人我才會直接賣板子給他
不然~我都直接要求客戶把整台電腦搬來我幫他換~~~
工錢~~照算~~~~

网友:
這讓我想起以前在光華的回憶...

有一個客戶買了一個軟碟機回去~沒多久就壞了

當下我也不加思索就直接換一個給他~沒想到換回去沒幾天又壞了!

這次在電話上被客戶罵的狗血淋頭~我這次請他把PC整台帶過來讓我測試

正當我要拆機殼的時候~謎題解開了.....

他兒子正對著店裡的PC軟碟機"投十塊"....整個無言~"~...

所以以後都建議客戶能拿來店裡裝其他周邊~避免像這類的問題產生

楼主:
故障分析

我把計算機組織的課複習了一下,
分析故障如下,有誤請更正:
此故障點在於MIC短路,
這會使系統產生一個中斷訊號給CPU,
而因為此短路是持續不斷的
所以中斷訊號也不斷的發出
於是CPU便不斷的處理
所以其他的工作便會出現LAG的情況了

樓上有人問那根筆心在運送中怎不會掉出來
我說明一下
那根筆心直徑約1mm,
我猜是自動鉛筆,一次只能裝一隻筆心,外觀是藍色那一種
它卡得很緊,我夾了很久才夾出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Interrupt Latency, Response, Recovery 時間加上一直中斷, CPU 工作排程一直被打斷, 處理程序效能下降! LAG!
你分析的很好! 謝謝分享!

网友:
怪案例以前在電腦公司當維修也碰到不少....

其中不乏有直接把主機板鎖在機殼上的

另外還有機車行的老闆想說清一下電腦...

結果用店內的風槍去吹電腦內部...

把主機板上一堆SMD零件都吹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太神了吧...那一台風槍大概有支援熱風槍功能..
那老闆大概忘了把溫度關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