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PE1000-L 主機板網路問題請教... (網路問題已解決)

楼主(2009-12-30):
有一塊P4 478 主機板 GA-8IPE1000-L
可以開機 , 可以安裝 windows XP
不過用內建網路卡上網 或 電腦透過網路與同網路的電腦 拷貝資料時
不定時會死當 (滑鼠、Num Lock 無反應 , 只能重新開機)

更換過 CPU , RAM , HD , 電源供應器 都一樣
由 BIOS 把內建的網卡關掉 , 外接 PCI 網卡 , 情況也是一樣

單機不上網的時候似乎不會死當

請問前輩我該從哪個地方開始著手檢測?

网友:
不久前我有片主機板也是類似向你一樣的問題,是內建的網卡會影響外插的網卡穩定性,也有將bios裡lan的功能關閉也會影響外插網卡,結果保內送原廠回來後他們是將網卡晶片換掉(我有對每個晶片作記號 ),供你作參考.....

网友:
我有也一片 ~症頭一樣 ~拆了它(網路晶片 ) 插 PIC的網卡 就OK ~很正常的 ~不會斷線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兩位前輩的解答

我去查了一下這塊板子的原廠手冊 , 他寫的網路晶片是 Kinnereth-R 晶片
我對照了版子 , 看到主機板有一個印刷著 Kinnereth-R 的地方 , 是一個 Intel 的方形晶片
不知是不是就是這個晶片呢?

我是菜鳥新手 , 不知若要像carzy1kimo前輩說的方式 , 將此晶片拔除 , 我該怎做?
因為這晶片不像有的晶片的接腳是在外面 , 我無法用僅有的工具 - 烙鐵 加熱取下 @@...

請問前輩 , 若我去查這晶片的接腳資料 , 找出他的供電接腳 , 把這部份供電斷路 , 這方法是否可行呢?
還是一定要將晶片拔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次謝謝兩位前輩的解答
我想這晶片應該是要用熱風槍去拆
我會再想辦法 , 謝謝你們的寶貴經驗不吝分享 , 感恩~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他供電回路斷開是可行的..有時候是會選擇斷開資料傳遞腳(在電壓正常的情況下.介面是PCI-E..拆4顆電容就可以)
你可以試試看..這樣在沒有熱風槍的時候也能快速除錯.維修時常使用這樣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前輩的建議
我先去找找INTEL 82562 EZ晶片的接腳圖 , 再試試前輩說的方式
謝謝~

网友:
網卡晶片要用熱風槍拆還真不好拆...晶片中間還有一個焊點(好大一點)......

网友:
請問sjp259大,你的這張板子是rev:1.0版的嗎?我手邊也有相同版,可是有幾個零件掉件了,想請問你零件的型號,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這塊應該是 2.x 版的板子 , 因為 A 朋友拿給我時 , 我就把它的BIOS升級了 ,
那時才知道是這板子是 2.x 版 的 , 因為 1.x 的 BIOS 更新時不適用 ,
主機板上也沒標哪個版本

今天已把板子拿給我 B 朋友了 , 請他幫我將網路晶片用熱風槍處理一下 , 看能不能拆下來
所以板子現在也不在身邊囉 ~

很抱歉無法幫到你~

楼主:
板子拿回來了
B朋友將板子上內建網路卡的震盪器拿掉
我回來開機測試

BIOS內完全沒有出現內建網卡的選項了
開機進OS後
測試網路拷貝檔案
過沒幾分鐘.......一樣當機
看樣子這個方式似乎不行
可能跟分享經驗的兩位大大故障的地方不一樣

不過在檢測過程有聽到一點高頻音
記得在此討論區
有位大大分享電容外觀看不出來爆漿及突起
但是有高頻音的不正常電容

於是 , 找到疑似發出高頻音的地方的電容 , 在 RAM 插槽的旁邊
先將原來網路卡的震盪器焊回去
(順便請問一下大大 , 測晶振是不是需要上電時才能測的出來 , 拆下來的晶振我用電表測不出來
但是在上電的板子上卻能測得數值 <== 已爬文找到方式 )
將電容拆下 , 拿出昨天剛買的新電表測量 , 規格 1000uF 6.3V 的電容
量起來大約是 2100uf  @@|||
外觀一點都看不出來

換上新的電容 , 再開機測試 , 進 OS , 拷貝網路檔案
過大約 40 分鐘 , 拷貝完成 , 沒當機
太好了

於是把另外疑似有發出高頻音的另兩顆電容也換掉
(拆下來測 , 一顆大約 1600uf , 另一顆大約 2000uf ,原規格為 1000uf)

換好後再測 , 似乎沒當機了,改天燒機+網路拷貝再測試看看

謝謝分享經驗的大大們 , 也報告自己遇到的一點實際經驗....

楼主(2010-03-09):
使用後續報告...

自從上次回報之後...又當機了
後來想想會不會不是內建網路的問題
又把振盪器裝回去了

這次重頭來過
先測週遭零件
換了 RAM , CPU , HDD , 顯卡 .... 結果一樣

難道一定要拔內建網路晶片 , 拔震盪器不行 ??
只好拿去請人家依網上大大的建議
將網路晶片拿掉 (因為我只有烙鐵 @@)
不過 , 因為是請別人幫忙 , 對方也很忙 ,
所以板子拿回來是 2/12 號了

拿回來測試 CPU 2.0 + 顯卡 + RAM ..... OK
嘿嘿
等粉久.....

換上比較快的 2.8G/1M/800 CPU , 裝機準備再次燒機 , 讓 CPU使用率達 100% 使用...竟然當機 @@
intel CPU 故障? 機率很低 ...換回 2.0 CPU燒機 OK   , 再換 2.53G CPU燒機 OK   @@|||

反覆測了很久 , 換了很多的周邊零件來測 , RAM 降頻 (RAM最後使用創見 DDR400 全新的 256M , 單條或跑雙通道都一樣),
只要使用 2.8G CPU 一樣當機
結果都一樣 -_-...

拿去請朋友測試 , 發現此顆 CPU 在朋友的主機板上不會當機
確定了這板子跑 2.8/1M/800 這顆 CPU 在CPU執行率 100%時沒多久就當機了

當使用CPU 2.8G當機時 , 量過 MOSFET電壓 , 跟沒當機是一樣的
查不出來原因在哪裡

只好讓他跑 2.53G 好了 , 反正目前燒機多日也很正常 , 溫度也較低 @@ ....

個人覺得 , 我的這塊板子故障點 :
1.內建網路晶片
2.2.8G/1M/800 的CPU不能正常使用 , 會當機 (目前原因不明 , 若有大大知道的可以幫忙一下)

原本以為只有網卡的問題 , 沒有注意到 2.8G CPU的問題
p.s.: 沒想到2.8G 的問題 , 是因為有用 2.8G 這顆 CPU + 這塊板子灌過XP 是OK的
       所以才初步排除周邊零件故障的問題....

所以我遇到的情況 , 跟網上大大的情況是相同的 , 需將內建網卡拆掉 , 接外接的網卡才能正常動作
比較特別的是 , 如同回覆的大大所說 , 若是只是把 BIOS 內的內建網卡功能拿掉 ,
在我這塊板子上 , 似乎還是一樣會影響外接網卡的功能 , 這是覺得很特別的地方
必須把它拆掉 , 外接網卡的功能才會正常
(後來想想是不是不拔內建網路晶片 , 只拔震盪器是不是也可以 , 畢竟震盪器好拆多了)
因為反覆測試很久 , 所以此次回報時間離上次有點久 , 請見諒 ~~

謝謝大大們的回覆 , 與珍貴的經驗分享 ^^

网友:
2.8G/1M/800 的CPU不能正常使用
可能是 CPU 座 擴孔 或是 ~BIOS 不支援 或虛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嘗試先將CPU外頻拉下來,時脈產生器送出來的clock受到影響,處理器得不到正確、穩定的clock,就會當機。
查時脈產生晶片,提供CPU外頻的部分有沒有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事先有先找過主機板廠商的網頁
這個板子有支援這顆CPU
CPU座擴孔?
之前爬了很多此討論區的文,好像沒印象,我再去爬文看看有沒相關的資料
謝謝C大 ~~ ^^

回复 网友H:
謝謝S大提供的方向 , 我會找時間再往大大說的方向檢查
我想了好久就是不知道外頻的部份要從哪查起 , 很少看到這部份的討論
感謝S大提供的建議 , 如獲至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