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CM-930D 故障請問---(已解決)

楼主(2009-12-30):
在發現4606其中一顆'' 損壞後''   買了一顆  換上結果就成功囉~~!!
15+30運費=$45  解決

廠牌 : CMV
機種 : CM-930D
面板 : M$44A1913004
屏線 : TTL 規格
故障狀況→顯示一下之後熄掉..可以清楚看到  有一支燈管沒亮

原本以為是燈管壞掉,把不亮的燈管跟正常的燈管交換後..同樣位子那支燈管不亮
初步排除燈管壞掉...
問題是..故障的位子燈管接口會冒煙....請問是高壓版問題嗎??
第一次遇到  U型燈管  不知道該怎麼下手---U型燈管可以用通用高壓版驅動嗎?? 該如何用??--

网友:
檢查那4顆8隻mos

檢查那4顆8隻mos編號是4406前兩天剛修復2台希望能幫到你

楼主:
可以提供一下4406的datasheets 嗎 還是可以帶用.
另外  哪一塊電路板可以點亮 U型燈管呢

网友:
這是可以輕易替代的料件不用想太多

227.71 KB, 下載次數: 212

网友:
可以試著給高壓接頭上的SMD的電容加鍚補焊一下,有可能是SMD的電容己經內傷了.
補焊的時候可能會斷開.換了那顆就會好了.
電晶體的部份,就量一下會不會有短路或是阻抗徧小的的狀況.
有的話,也換換掉.
最後再將接頭的部份檢查一下,看看是否有漏電現像.
有的話,將絶緣的部份處理一下就完成了.

楼主:
考完試有時間可以看看了..請問4406 我還沒拆下來我先在''上面直接每顆每隻腳量對地組抗-都 一樣呢''  是否一定要拆下來量才正確呢''

网友:
這片我有遇過是外接變壓器壞掉導致點燈點不起來的
一開始也是焊了好多東西測試
後來才懷疑是變壓器搞鬼,果真換了就正常點燈了

网友:
如果反面可以po一下圖 應該可以看清楚一些
若零件無明顯燒毀痕跡 先看一下是否有空焊(燈管pin延伸下去的一些地方)

楼主:
沒有明顯燒毀的痕跡呢''   出書電容我也都補焊過了
目前發現  4顆mos裡面有1顆壞掉
ao4606-是p n channel的  其中p通道短路''
網路買幾顆下星期換上試看看囉--

冒煙跟冒小火花的地方是 不亮哪支的燈管與高壓的接口

网友(2010-05-20):
我這塊板子  上面    是用 TPC8401 SOP-8   *4科
不是用 ao4606
但是~  問題跟大大都一樣~~~
我買材料   要來換看看~
請問 你說 p通道短路''
是怎麼量測..........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載DATASHEET...然後你就會懂了。
我的也是TPC8401...換了後多東西...後來才查到...
是變壓器掛了XD.......

量起來有19V..但接上後硬是點不亮....

网友:
..................我~~~~在網路上訂材料了~~~~結果剛剛~~~~看完阿水的~~~
我用穩壓供應~~~確定是變壓器~~~掛點~~~~
謝謝阿水~

网友:
 拍謝啦~~又阻礙資訊蓬勃發展一次了.....
老實說..我那台也測的要死...買了一堆料件又放了半年多.....
到後來拿到可調電源供應器後才發現...變壓器掛了n_130|

网友:
哈哈~~~~我變壓器~~~剛剛也修好~~~
台達電~~的變壓器~~~
我拆起來~~~~量  他有19V
判定應該安培數不足~~~~
目檢 電容都沒有問題~~~~
看後面~   板子~~~很多都氧化~~~
全部補焊.....再上液晶測試~~~
已經燒機約1個小時~   都沒有問題~~~~
預估點到早上~~~~在來報告狀況~
真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