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1G+ P+I K3264問題 (新問題)

楼主(2009-12-30):
又來請教各位大大們了~
本來這塊板子拿到時是下圖圈紅色那個幾部份故障,我全換新的,但換完後送上110V 變成110V那裡的保險絲燒掉,量測橋式整流器沒壞,在回頭量測 5707 9024 保險絲(高壓端)也沒壞,
這塊板子已經燒掉我好多顆2A 250V的保險絲了,害我現在 都不敢上保險絲,請問大大,我應該往哪個部份去檢測呢?要不要切換高壓部份的保險絲?

网友:
檢查電路板上有無錫渣!電晶體有沒有裝反、接腳有無短路,看起來像是橋式整流前已經短路了!

楼主:
檢查過了 沒有錫渣  電晶體如圖上所示 沒有接反ㄚ  橋式整流也換上新的測式 還是一樣保險絲燒掉~

网友:
這應該不難修 !! 站內有很多的範例可參考 !!!

在未找出造成短路原因之前, 你用再多的保險絲也是沒有用 !!!

先把電源部份搞定吧 !!!

楼主:
我也想把電源搞定,但 前端的保險絲都燒了 我不知道怎麼接110V ?
請大大提醒我一下 讓我可以進行修複~謝謝 ^^

网友:
請檢查圖右下角的零件是否異常 !!

不一定要上電才能檢查哦 !!!

這是一些基本的檢測 !!!

如果不知如何檢測 !!!

請先爬文把一些基本功練起來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只能靠自己查電路囉!沿線路打對地阻值,發現有疑似異常短路的元件,拆下來量看看做確認。誠如jeanshyen大所言,並不難修,問題很明顯!要花點心思查電路。

网友:
燒保險絲???電源那個保險絲要是會燒掉...整個高壓電路都有問題了

网友:
這張板子的保險絲是2A的嗎?

网友:
將Q601拔掉再上電試試.

网友:
高壓的FUSE會燒大部份是因為高壓線圈組值變大的關係!!
請先測量高壓線圈每一顆阻值是否相同(+-5),再來測5707旁的.22UF 250V高壓電容,若沒電容表的話就用看的,外關若有稍微凸請就請換掉吧^O^

网友:
應如樓上說的電解電容壞...我有遇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指 .22UF 250V高壓電容嗎?

网友:
您可以用60-100w電燈泡串聯在110v供電端當短路保護 ,再觀察那個零件發高熱.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O^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把Q601這個K3264拿下來量測,結果發現 他3隻腳都是導通的.....這應該是 壞了....

网友:
K3264三隻腳都導通只有兩種可能
1.k3264壞了
2.電表歐姆檔X1(19歐姆)壞了

建議再次通電之前量一下整流二極體的輸入腳(~ ~)交流電的兩端 祝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E:

目前已確定是K3264壞了,也重新換上新的,但我又發現,好像1200AP40這顆IC也壞了,因為我量他的第4與第5腳發現是導通的,正常的是不導通,唉 這塊板子讓我很傷腦細胞,第一次遇到燒壞這2顆的。

1200AP40 IC.pdf

136.8 KB, 下載次數: 82

网友:
人為故障當然修理起來會比較耗時.
記得我剛接觸液晶螢幕維修時就是補焊電路板
人為短路燒掉了電源電路,就在那一次的經驗裡
讓我學習到了更多的電源電路維修方式,爾後補焊
電路板就更加小心,對於您來說也算是多了一個
學習經驗,下一次會修的更快了.

网友:
雷擊後就會燒毀這兩顆.2SK3264/1200AP40.也是搞了好久才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