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19吋CM系列高壓板大補帖

楼主(2009-12-30):
奇美19吋CM-922D、CM-926D、CM-930D、V293高壓板

2.19 KB, 下載次數: 656

KEY LOCK.rar

2.56 KB, 下載次數: 611

144.96 KB, 下載次數: 713

网友:
這一塊現在很難買到了

网友:
小弟才不久有修理這塊高壓版,跟lcdqdp777大補帖說明相同,非常實用,感謝分享

网友:
樓主應是業界祖師級人物_感謝無私分享

网友:
大家注意仔細看_圖裡還有玄機

网友:
玄機是指變壓器F190 和F234各二顆嗎?

网友:
有左到右 第三顆線圈有換過是嗎

网友:
這板子原來是用F234_19吋U型燈管
他竟能用F190_17吋的代替
會不會裡頭還有其它秘法!

為了回授偵測的平衡一次換了2顆
因為壞了一顆機器就不會亮了對吧..

這是克服過多少疑難雜症的角色做得到的手法?
豈不是<<風流斷劍小小刀>>所能形容的的厲害角色?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謝謝高手

网友:
這裡都是高手~~小弟我要多多學習~謝謝

楼主:
答覆10#
你也不錯!
引言:
1萬小時是大師!
7000小時是專家!
3~4千小時是業者!
投入數決定成就,這是一本書寫的,剛好用來互勉!

网友:
我也有一臺插電POWER燈沒亮:-((⊙o⊙)…把他拆了哇板子跟大大的一樣看不懂哪壞了對著板子跟IC大眼瞪他~~o(>_<)o ~~等下出去買個電表大可以教我怎麼測嗎?想來個DIY\(^o^)/~

楼主:
初學者盡量多爬文,可逐步建立基礎觀念!
犯不著為了這片開始投資工具!
奇美並不適合初學者,
這種燈箱式背光系統,
19V工作電壓,
難用公板取代,
坊間資料也難找,
由這台開始DIY,
有點難度!

网友:
得確 奇美燈箱式背光系統難用公板取代!!學習了

网友:
正確喔,看到奇美的機子,都仙燒三把香喔

网友(2010-04-17):
謝謝各位分享維修經驗~~~

网友:
此板我遇過有很多次,是回授的電感已開路
需拆下來量較準確

网友:
奇美這一系列,故障原因大都是外接變壓器損壞,而變壓器也都是電解電容凸起.空載時候19V都正常,負載時電壓會起伏很大13~19V.會使螢幕跟指示燈會產生一閃一閃.
遇到這種情形,大都直接更換變壓器,連拆機也免了.

网友:
小弟有一部螢幕AL1913,壞了(不開機及不顯像),拆開後認為是高壓板壞了,與板大所貼相同,
想自行修理,但實在不知如何購買大大所標示之零件(此款變壓器),請知道的大大們,給小弟一些建議.

网友:
今天也拿到一台AL1913(無背光/沒影像/指示燈綠燈)
確認結果是因為A/D板沒有5V電壓輸出,所以這台應該不是高壓板的問題
高壓板的19V進入A/D板後,經過轉換後,再輸出5V給高壓板(on/off)
(A/D板型號是A190A1-H-S1)
可以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20483-1-1.html

网友(2010-07-06):
好东西,需要的时候可以下载看看

网友(2011-02-09):
感謝 分享  我找了好久好久

网友(2011-04-10):
感謝大大分享 真是寶貴的資料 收藏去

网友:
修理才˙是王道 謝謝資料分享

网友:
樓主 請問一下~
= =a小弟正好有一台926D有黑評情況產生...但仔細一看
電路板不太一樣的說
雖然說 變壓器跟IC都一樣的數目...情況能適用嗎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寶貴的資料

网友:
不錯的資料,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2011-05-24):
感謝大大分享寶貴的資料

网友:
感謝分享,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