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CD電腦螢幕自己開開關關

楼主(2009-12-30):
家中有台LCD 最近突然 自己開開關關

大約看到螢幕後 就會自己切掉重開
看到螢幕時 畫面正常
就只差會自己關掉又重開...  持續不斷

換過面板鈕 OK
電壓板上電容 濾波電容 OK

請各位幫我看這是哪裡出了問題
個謝感位囉^^

网友:
你是說 你換過按鍵還是一樣嗎?
可以檢查一下按鍵接點是否有空焊~

网友:
試看看先補焊 PI板到AD板的排針, 不行後再補焊大功率元件焊點.(如: MOSFET 變壓器 電容 電感等等...)

還有問題再繼續問! 加油!

网友:
我上次那台也是這樣,補MOSFET看有沒空焊

网友:
請問甚莫牌子.幾吋??

楼主:
感謝各位解答

馬上來去處理看看

這台是 偉聯19吋 95年的機子

楼主:
電源板上  全部焊點都重焊過

狀況依舊在

凡請各位在告訴我下一步該如何動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量看看到AD的電源是不是隨螢幕的開開關關而有電壓跳動。
若AD沒有問題,再查看看有哪些地方的電壓會有跳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
我有電表 不會量電壓電源
畢竟我不是這科出來的 ,但是我很認真的爬文 還是找不到 量測的方法

我把電源板和AD板拔離開後也能聽得見 再開開關關的聲音

我很想學會
希望大大可以教我量測方法
或是推薦我看哪些文章

這台機子和 shunxing大大曾經維修過的機子一樣
http://bbs.pigoo.com/thread-17070-1-3.html

网友:
按鍵有沒有裝錯方向?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學維修,最基本的電錶使用要會用喔!
電錶的使用,在新手區有,可以自行找看看喔!

网友:
就算會量電壓~~~也要知道哪幾隻腳的電位是對的~~~~~

這時就要靠資料~~~~~~~

基本上我都會去抓資料下來看~~並且比對~~
除非有遇過我修過的~~故障狀況又一樣~~這樣我就能憑經驗把他修好
並不是只有會電表使用~還要會抓資料比對~~~~
就算不會~~~~~最基礎的電壓測量因該也要會~~~
先把最基礎的東西學會
再把測量結果告知..並附上圖片~~這樣其他的大大也比較容易提供方向給您

网友:
提共一各怪方式~~當打開的時候~把按鍵盤線抽開AD版@@
如果還是會開開關關~~那真就PO照片請各位大大幫忙@

网友:
安安你點焊完影清潔殘渣嗎?我有一台是開機後隔幾秒都會重開機,如同上面各位大大所述補焊,按鍵SW接觸不良,噴WD40猛按直到電錶量出阻質為0除銹殘殘留清潔乾淨,開機後就正常,你的是會斷電嗎?我的情況不斷電,畫面重新開關開關,目前正常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