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20吋液晶電視維修實例(V20CATT)

楼主(2009-12-31):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謝謝精采維修文,不知s大還有沒有印像?圖中8腳ic是什麼?謝謝先..

网友:
電容看起來沒異樣,這就要靠經驗了,看來我還有得學的了
謝謝你的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MOS嗎?跟主機板CPU供電有點神似?
這邊謝謝shunxing大您分享的精采維修實例!

楼主:
那兩顆是N加P的MOSFET~~~~~
這顆IC在液晶的高壓板上常用~~~~~
原本也以為是那兩顆有問題~~~
但經過測量~~~是正常的~~~~~

我修這塊板子~~~不是靠經驗~~~是一步一步找下去

是跟主機板CPU供電電路很像~~~~~

网友:
感謝S大又出了神奇的維修篇~~
感恩吸收

网友:
謝謝S大精采的 維修~...這種時好時壞的問體 ~最難抓 ~.

网友:
感謝S大的技術分享

希望多看到這類的修理經驗

网友B:
感覺上,有故障時,先檢查電容,不管有沒有凸起,先拆了一起測量,再來就是檢查電晶體等, 心裡有個底,修理起來比較有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上,有故障時,先檢查電容,不管有沒有凸起,先拆了一起測量,再來就是檢查電晶體等, 心裡有個底,修理起來比較有方向‧

我拆起來測量的時候都是好的~~~~~~
一般人遇到這情況因該是直接換板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謝謝S大,我只是好奇為何是這種組合?加上那2顆變壓器都反白,所以心理就在

猜那2顆可能有問題..

网友:
有些壞掉的電容外觀看起來正常,可是容量反而會變高

网友(2010-12-31):
恭喜Shunxing大完修,今天是2010/12/31號,這篇是2009/12/31,我在維修實例板上看到12/31就進來了,我以為是Shunxing大剛發的熱騰騰維修文,大大們你們也在大掃除嗎?開始清一些東西!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薑還是老的辣^^

网友:
名師一出手,便知有沒有,功力厲害的就是不一樣!

网友:
S大真的利害,像S大講的, 如果量出來電容是正常的,
就改版了!老經驗真利害!

楼主:
S大真的利害,像S大講的, 如果量出來電容是正常的,
就改版了!老經驗真利害! ...
引用 网友D:

新的那篇~~~被推到後面去了~~
反倒是...去年的~~~背往前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