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尋找無刷馬達的驅動電路

楼主(2009-12-31):
最近在自己製作無刷馬達,但無刷馬達需要驅動電路,沒辦法直接接電源使用,需要驅動電路才可以。請問這種電路要用到電子零件要哪些? 還有電路要怎麼設計?

网友:
去找模型店買直升機 用的幾乎都是無刷馬達 可以拆回來研究一下。

我記得是脈衝訊號 頻率越高扭力越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頻率高是轉速快吧.
模型店的買到.還要再加一個變控.才能讓它轉.
那個變控的東東.差不多是一個pwm的佔空比的東東而已.
查一下就可以找到應用線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Google搜尋馬達控制IC應該就一大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現在我就用遙控器的無刷馬達驅動電路來實驗= ="但.....還得要拆下遙控模組來搭配= ="

网友:
主要零件是霍耳感應檢知器和電晶體換向電路

网友(2010-02-02):
看你需要驅動幾相馬達 ?

网友C:
這邊找找看,記得有好幾個無刷的驅動電路圖
http://gc.digitw.com/new_page_2.htm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邊找找看,記得有好幾個無刷的驅動電路圖
http://gc.digitw.com/new_page_2.htm

哇!好利害的人~
這個人應該是研發部門的=..='
他的領域還蠻廣泛的...

网友(2011-08-16):
[遙控模組,網上的,接上電變的電源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