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線 電源開關控制器電路IC探討.歡迎大家來討論

楼主(2009-12-31):
這個無線電源控制器~~~~
是從朋友那邊拿回來的~~~
他本來要拿去丟了~~被我看到哪有可能不要的道理~~~
由於整個燒的很嚴重~~~~~~
被我修到~~~卻只剩上面的IC不知道編號.....
IC的第一隻腳~~VCC電源~~~
第八隻腳~~接地~~~
第五隻腳到第七隻腳沒用~~~~
第二隻腳~~控制電磁接觸器(遙控器怎摸案都沒反應)
第三隻腳~~控制燈號~~~代表遙控器有動作
第四隻腳~~無線訊號輸入~~

先看電壓~~~~
第四隻腳電壓
第三隻腳電壓~~沒按遙控器之前
按住遙控器~~不管是開或是關~~~~~都有輸出電壓
並且觸發指示燈~~~~
第二隻腳~~~控制電磁接觸器~~~~
不管我按開~~或關~~都沒反應~~~
正常來說~~我按關會有輸出控制電壓才對~~~
但是都沒有~~~
控制器沒控制時是常開導通狀態~~~要按關之後才會吸附電磁接觸器並且將電源輸出關閉

希望大家來探討這會是哪一顆IC~~~~~~
如果有知道的人~~也順便發一下規格表~~~
我比對看看是不是您說的IC~~~~

我已經翻遍了我手邊的所有規格書~~就是找不到可以對應的IC~~~~~~
看起來有點像是開關型IC~~但也不是~~~~真難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實不一定要 完全一樣,比方 你遙控器只有開跟關麻?
如果這樣就好辦= =
比方接收器接到訊號 經IC轉換 會輸出一個電壓讓電磁閥閉合
現在少了閉合的訊號,我猜的沒錯的話這只是一顆放大器。
應該你按下開關 輸入進IC的訊號 應該比Vcc小很多或電流很小 如果是那就對了。
只是要看你控制器最原本的功能是? 比方像鐵捲門? 還是升降台?

楼主:
這是拿來開關電燈的~~~~
也可以用來控制家電類的東西~~~~~

网友:
我覺得很可能是一顆單晶片耶。
要不要先看看你無線模組那邊接收到的訊號長怎樣?

因為你有模組了.所以它不太可能是 op, 或是tone偵測的ic
比較可能的是解碼比對的動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猜他是一顆單晶片, 有可能是 PIC 之類的.

RF 模組可能與單晶片一隻腳單向串序傳輸收到的命令給單晶片程式比對, 後單晶片發出控制命令控制開關磁簧!

楼主:
這幾天太忙了~~~沒空研究這顆IC~~~
我也認為可能是解碼IC~~~無奈的~~~我沒有高級示波器可以查~~~~
(最近怎摸都遇到這種需要高檔示波器來觀察與計算頻率才能維修的....)
若說這顆是PIC???我很少遇到8隻腳的PIC耶......我遇過的都是16隻腳以上的

楼主:
.......不會吧~~~~~真的是PIC???~~~
晚點把他給拆了之後~~~~讀一下資料就知道了....

网友:
s大.你該用la......邏輯分析儀吧.不是用示波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單晶片12C508A系列可能性極高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HIP/PIC12C508A.html

真的被你給說中了~~~~~
居然可以讀出資料.....
但我用這台燒錄器比對晶片....跟我說是好的沒壞......怪了....
看樣子有必要去買顆IC來玩玩了~~~~
下面是讀出來的檔案~~~也不知道內容有沒有損毀~~~~~

回逃兵大~~~~~
邏輯分析儀~~~我沒玩過......可以提供幾張圖與資訊來看看嗎?

网友:
Microchip 有很多  remote ecode 及 decode 資料.

网友:
LA , 你把它想成示波器, 只是示波器是1,2,4 ch而已.
而 la 有 16/32....ch.
還一個差別是la大多只管 hi low 而示波器會比較像"類比"的連續data.

楼主:
回覆11#
...我看不懂你在說什麼.......

回逃兵大~~~~
我這台燒錄器好像就有基本的....邏輯分析儀功能....
不過我不會用~~~哈哈~~~~

网友(2011-02-20):
回复 网友D:

大大可以請教你一下您燒錄機是哪一台嗎?
感覺你這台好方便,就算晶片上面字體花了也會自動偵測出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 我看到了VP-880

楼主:
回復  shunxing

不好意思! 我看到了VP-880
引用 网友E:

這台停產了...真 的有那筆錢那我會建議買G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