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下波台灣新產業「軟性電子」對電子維修業的影響

楼主(2009-12-31):
如果在未來五年
尼聽到軟電
不要錯聽成軟墊
軟性電子Flexible Electronics是台灣產官學的新方向
(若您高興,要翻成彈性、可撓曲電子都可以,只是官方是這樣翻)
單色電子紙顯示器目前已不是稀奇的產品
「殺手級應用」彩色的電子紙顯示器若成功
零件也跟著「輕、薄、短、小、軟及可撓曲」
偶曾拆手機看見零件已經夠小了
還記得為了軟性排線斷裂而搞得七葷八素嗎
更有甚者
他們想把製程改善成類似連續印刷式
看能不能改變焊接方式以方便連續滾輪式製程
(玻璃基材是沒辦法用這種方式生產的)
如此方便大量生產降低零售價

面對這個嚴肅又實質且迫在眉睫的話題
偶是學化工的
只覺得大家要好好練眼力了
學電子的大大們有無更重要的意見?

网友:
呵.改成那樣.那問題就不在基板而已. 還有元件如何才能承受那個應力.連元件都會大改.

我好奇的是. 它的特性跟玻纖的有一樣嗎?沒有的話, 高頻元件不是有些跑去玩陶磁的嗎?
那這個軟板的應用.會在那方面呢?只是做一做排線嗎?不太可能吧.
只是把一些元件移去軟排上?也不可能吧.拆一下硬碟,你就發現這樣的動作,很早的硬碟就有了.

現在又炒這個?是為了拉高股價還是真的有它的其他價值的出現呢?

楼主:
應力嘛,好像是把基板做成一格一格累似蜂巢狀
以便置入模組或元件
目前若是要用塑膠基板
溫度的確是問題
需要研發低溫製程
另外尺寸安定性也不如玻璃
軟性顯示器可以做電子書,商品標示,無限長的壁牆廣告,智慧卡,大的手機螢幕
如果OLED技術成熟
不必用到偏光板,背光源
尺寸大大減少
偶沒有買股票

网友:
你只要把它當成是一個封裝IC不就得了.....
這種東西~~一但量產是很便宜~~~但是他要是壞了~~~~
就是直接丟掉~~~~沒什摸大不了的...而且電晶體要做到微米化也不是不可能阿
這要看廠商有沒有足夠的經費去開發~~~~就算成功開發~~~~
我看光是那筆經費~~不用多久公司就要倒了吧......畢竟~~把晶片與電晶體微米化~~~
可是有高故障率的風險存在...這種設計~~~只能應用在數位電路...
且~~~~需整合不少廠商的工程設計師來製作~~~~~
沒人願意去搞衣個市場不大且高故障率的東西來賣吧..
因為剛推出~~~價格一定貴的嚇死人~~~~你想會有多少人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