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 MP4充電器

楼主(2009-12-31):
請問各位高手,想DIY MP4充電器會不會很難,有線路圖嗎?

网友:
應該不會很難! 你只要有電壓規格, 買個變壓器+上充電接頭或接座, 就可以充電了!

尤其是 USB 接頭充電的, 你只要買個 USB 電源變壓器就可直接接 USB 線來充電!

不知你想要的是那一種? 可以先貼圖秀一下你的 MP4 來一起討論!(記得先爬一下版規! 謝謝!)

网友(2011-02-18):
你看你的MP4電池電壓是多少
3.6V鋰電池的話
可以用手機充電器去改
我以前就幹過類似的事

网友:
DIY MP4 充電器
你要的是,充電器的輸出插頭,直接插入MP4的DC IN孔嗎??
請先確認該DC IN的孔是哪一種類型,電壓是幾V
目前這類產品的DC IN幾呼都是mini USB母座,電壓也幾呼都是DC 5V
如果這兩點都確定了,隨便找一顆DC 5V的手機充電器
再找一條有mini USB的線頭,確認正負極性把線接起來就OK了

网友:
這是我自製的充電接頭,接上電腦USB插座或USB變壓器就可以充電了。

自製充電接頭

自製充電接頭

网友:
是要這個,直接去買較快
AC轉USB充電器110V轉DC 5V變壓器PDA手機MP3MP4/小風扇快速充電/沖評價25元限時限量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0256466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