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300

楼主(2009-12-31):
Black Knignt  DA-300(就是投幣式卡拉OK用的)    狀況:前幾天在使用都還滿OK的.但昨天開機要使用時.居然沒聲音.喇叭我測試過是好的.我也換喇叭測試.均無聲音輸出.(就連串在一起的DVD也同樣.有影像.無聲音)小人不知維修方向.敬請大大教一下

网友:
DVD Player  確定有影有聲?

擴大機輸出不接喇叭,輸入也不接 DVD,用電表 DC 檔量一下輸出喇叭端子有無直流電壓,再量一下電路板上接近喇叭端子繼電器周邊處的電路有無直流電壓。
可能是擴大機不正常讓喇叭保護器起保護動作,要先量到擴大機的輸出電壓狀態才能再進一步判斷。

保險絲與電源供應器的直流電壓要先檢查是第一步。

网友:
關於擴大機無聲音...如果是類比訊號的聲音...有一個方法去查....
利用一台主動喇叭(就是要插電的喇叭)....去查電路中的聲音訊號...
參考一下我下面這篇連結的內容:
http://bbs.audiohall.net/viewtopic.php?p=43026#43026

下圖綠色的頭就是主動喇叭的phonejack接頭:
黑鱷魚夾一端夾住phonejack接頭的地,黑鱷魚夾另一端夾住DA-300電路的地(圖中我用紅圈圈起來的地方).
紅鱷魚夾一端夾住phonejack接頭一個聲道,紅鱷魚夾另一端去觸碰電路中類比聲音訊號,
這樣主動喇叭如果發出聲音..代表你那個位置的聲音訊號是正常的...

用這種測法之前...要注意下面連結中的建議:
http://bbs.audiohall.net/viewtopic.php?p=43037#43037
http://bbs.audiohall.net/viewtopic.php?p=43137#43137

綜合一下建議,就是:
1.確認線路供電有無問題,再來確認每一點DC工作電壓是否正常
2.手不要抖...避免碰到別的線路(零件)造成短路...會燒零件的
3.為了更安全可以在主動喇叭輸入串一個電容(以防兩邊DC位準不同時後燒機或是測試誤判)
4.上3點都做到...再用此主動喇叭去當示波器...測聲音訊號...

网友:
會不會是音量可變電阻故障

网友(2011-04-24):
聽relay有沒有喀搭一聲,或是用起子敲一敲relay看看有沒有聲音從喇叭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