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個馬達運轉的影片電路問題

楼主(2010-01-01):
下面這段影片是如何辦到的?   只用幾個強力磁鐵轉的就有那麼快!!!

我最近也是想再玩這種DIY想拿來做省電風扇   不過這種有要用到什麼電路嗎?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iHLpMildqg&feature=related

<object width="425" height="344"><param name="movie" value="http://www.youtube.com/v/hiHLpMildqg&hl=en_US&fs=1&"></param><param name="allowFullScreen" value="true"></param><param name="allowscriptaccess" value="always"></param><embed src="http://www.youtube.com/v/hiHLpMildqg&hl=en_US&fs=1&"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allowscriptaccess="always" allowfullscreen="true" width="425" height="344"></embed></object>

网友:
利用磁力不錯的運用! 用來做省電風扇是不錯的idea!

你可以利用 Google 搜查一下 Bedini motor 就可以找到一堆!

謝謝你的分享! 又增長見聞了!

楼主:
哀....有找過但電路圖有試做過但不知道為何轉動沒有那麼快= ="而且我也是用強力磁鐵奴鐵硼做得

网友:
馬達的軸承也是關鍵點!
從影片看到,他的馬達軸承有秘密!

网友A:
看到這個......離我的夢想又更接近了~~~~~
不過因該不會是我先開發出來了......
他已經成功的利用這原理發電了~~~~
以後的電器用品將會更省電了...

楼主:
實在搞不懂  它的電路試了兩種都沒辦法ㄒOㄒ.......現在問題會不會出現在於漆包線圈上,仔細看了好像有4條線出來,也就是裡面用了兩條線來捲.....現在還正在研究中

网友(2010-04-18):
引用 网友A:
看到這個......離我的夢想又更接近了~~~~~
不過因該不會是我先開發出來了......
他已經成功的利用這原理發電了~~~~
以後的電器用品將會更省電了...

利用永動機加發電機??
不無可能
YOUTUBE有很多永動機的影片
而且扭力不算小

网友:
回复 网友B:

轉動速度跟電磁鐵的磁場強度&頻率有關

网友:
我想 可以試 比較好的軸承 例如
全陶瓷軸承 效果 比一般 軸承 好上數倍..
會比一般的 轉動時間 多5倍以上的時間...
也代表..磨擦很小....
最近的經驗~~~

网友(2010-06-01):
軸承的級數要越高越好.
這可以省很多電力.
但還是要用到電.
這種扭力還是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