貼片電感問題

楼主(2010-01-01):
請問各位大大 ..貼片電感的電阻值過大..找何種規格替換?..上頭沒有標示是多少的電感..可以用電線短路嗎??

网友:
若單純只是濾波,從廢板找一顆來代用是沒什麼差異;但若牽涉到震盪、調諧之類的,那就比較麻煩,只能找大小相近的來碰運氣了!
盡量不要直接用電線短路,會喪失原本的一些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拆下來量測的嗎 ?? 還是在電路上量的呢 ??

通常電感的阻值應該是很小才對 !!

你可先用細線直接並上去短路試試 !!

但先決條件是要確定是電感元件 !!!

否則可能會有無法預期的結果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有用線短路了..正常使用中...

网友(2010-03-07):
電感..........
我測量的值是0~1
一般光碟機前面都有好幾顆~拆下來~以備不時之需

网友(2010-05-13):
請問各位大大.此電感會影響電壓嗎.我一台筆電無法開機
DC19V輸入電壓測量只剩8V左右.將電感拆掉.測量就有19V.
樓上所說的光碟機前面電感.輸入電壓是12V.電感比較小.
請問電壓19V.應該用多大呢

网友:
應該可以用0歐姆的電阻去代替應該比短路來的安全喔

网友:
有些只是做隔離用的.看放在那邊.

网友:
謝謝唷看了妳的文章相信我可以在更進一步

网友:
拆ATI顯卡的電感當備料它的比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