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5F 不開機 orangemitw

楼主(2010-01-01):
orangemitw  你寄來的版子2片 如圖3 都被動手過了 上CPU那片還有圖4狀況
收到後檢查發現 圖3 與圖4 狀況 上CPU那片 有2狀況  不過怎會有圖4那各東西卡再計億電池上 一一還沒我沒通電 先拆了下來 ˋˊ 檢修注意點 你搞陷阱給我ˋˊ可惡
未上CPU那片 我測過 會過電 但不一定開的起來  開的起來風扇會轉 無溫度 如圖3處那會發熱 與INTEL 晶片發熱 但是無畫面 上除錯卡 無跑碼 你朋友被騙哩 這張被動過手腳了 盡量空檔時間 幫你細部檢測 我去跟工程師界線路圖一下一一 看能否界的到_~_~
你說的觸發南橋附近晶振時開時不開 我懷以 BIOS 或者 記憶體電路
還有這2片設計不同 我會先下手動修你本來修過的那片 你沒動的那片 我不動他

网友:
不跑碼,先確定有沒有reset,嘗試自己不憑電路圖修看看!
未必一定要有電路圖才能修。箭頭處是南橋,發燒的話,檢查供電有無異常,確定供電沒問題,且AD線沒有短路狀況,那南橋被擊穿的可能性極高。

再次拜託阿國大您寫文章段落弄好一些,善用標點符號,錯字不要一大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_~_我就沒精神的時候都會忘記咩,
此版有2片
第一片 觸發晶振 會過電 不完整 且在未上CPU下 我圖3標示處上方那各 那會發燙  南僑無溫度 視為貫穿後現象
第2片 時過電時不過電 在上CPU 下散熱器無溫度.同第一片 圖3 花圈上方那各也會發熱 .南僑會溫溫的 VGA 輸出無畫面
第一片因寄送給我的大大.有動手修過 我推測他補拆焊可能記憶電池未拆下  有我以前修主機板的現象南僑貫穿無溫度 ˊˋ
第2片 電源處 明顯差異多了2各電源IC 如同圖2散熱器上方 第一片 少了2科電源IC明顯設計不同
且2片都圖3 地方備加了貼片電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一片應該不用玩了,南橋可能被炸毀了......
阿國大您打圈的是時脈產生器,會發燙是正常的!
時過電時不過電......是觸發不起來嗎?記得將BIOS電池拆掉,並加以放電,換晶振看看。阿國大您指的電源部分,應該是CPU供電,兩塊板子有差異,應該是相位不同,或是上下管的設計有差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確定第一快掛點了 南橋串穿了ˊˋ 因為他處發會過店不完整 觸控的藍光沒亮
第2片 可能還有搞頭 _~_~等開工 來去界熱風槍 稿看看
我打圈的地方有被焊接+ 東西在上面 記憶電池我放電過了一樣 有時 電源 移除後 一段時間 插上去 一開就起來 不過 無畫面  CPU 有電壓 無溫度 但是可REST  不過一按關機後會無法再開 要開很久@@
俺框框處 就是2片差異點

网友:
我是苦主~~嗚
第1片是本來有上cpu那片嗎?我真的不知道那東西是甚麼..會不會是在本來袋子裡的..運送時跑進去的阿XD..我完全沒有佈下陷阱的意思
第2片就真的是虧大了..買來裝上CPU就無法開機..朋友找那個買家理論賣家硬推說他本來是好的..不了了之...那張我是完全沒動過也看不出來哪邊有問題..

圖3應該是原廠設計有問題才補上的..本來是有上一張黑色膠帶隔緣~我在比較時撕下的,第一張完全沒送修過(只有我自己搞過)不過那部分也是本來就有的..不過我在補焊時記憶電池有拆下阿
真的有勞阿國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機板補焊時候 應該用陶瓷烙鐵 因為我也有產痛經驗 掛2片 775 ~__~
第一片確定 貫穿 無解 不過對案有賣好的板子 合台幣3000多快可以跟對方殺價看看
第2片開是可以開臘 不過不定時 就算開了 也時脈產生器發熱 南僑微熱 但無畫面 這片 可能經振跟記憶體電路 我看記憶體電壓有點異常 找時間繼續查修XD
第2片版本 比有上CPU那片版本還低_~_~詭異的設計我去挖寶後找晶振來換修看看哩

网友(2011-05-17):
這一片j我剛好在修..目前有一個大問題..是可開機(開機後不會斷電)..有時無法開機(無電無燈)原因只要先不插電源19V..在插裝電池給他觸發..在插19v就可開機.....但這問題一直都存在.ASUA牌都可能會有這問題

w5f...我想找殺肉板來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說的這各問題大約在 電源管理IC上  他應該在 電池接角附近 你找看看 這片我幫苦主收下維修的 跟我 我查不出原因後送到我師傅那搞了很久才修好  動了好幾各地方
記憶體顆粒 有問題也會這樣喔QQ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電源ic問題?..還是插頭附近原件電容/場效/電晶體?(因這類問題我遇到三台..最終都直換板(沒完修是我心中一大遺憾)...我本來想標廢板來拆零件...才露天1百多元(高雄)還沒下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基本上 要上BUG卡看代碼 跟查電壓 比較好  我是碰過電源IC出現問題的 所以提供你參考看看
這片 好修的很好修 運氣差的  連記憶體顆粒都要跟者更換 與南北橋 都要從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