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尚朋堂電磁爐SR-1300加熱不停

楼主(2010-01-01):
我有一台舊的尚朋堂的電磁爐SR-1300。開關設在保溫仍加熱不停。

打開以後:
1.渦電流的電盤上的中間(好像是熱電偶),拆下不加熱,接上又可加熱,故判斷元件正常。
2.旁邊有一個很大的散熱片,上面有一個溫度開關(白色、機械式,如電腦接線帽大小),也是好的。
(因為拆下開電就一直叫,接上就不叫)

懷疑是溫控,但新手看不懂電路。

最近看各位熱心提供的文件以後,感覺好像在看故事書一樣。也看出了功能區塊。
目前知道溫控區塊就在區塊TA8316A那一帶,應該就在這一塊出問題吧!
(板子上不是寫TA8316A,是「SIVB 10」。「電磁爐的原理與維修.pdf」上寫的是TA8316A。)

通上電,查了一下「SIVB 10」。有四支接腳,最外面的兩支壓差為18V。中間的兩支腳都是0.8V。

請問這樣可以確認這個「SIVB 10」IC是正常的嗎??

2648(TA8316A).pdf

230.69 KB, 下載次數: 115

楼主:
以下這段話是剛剛作的測試。

通上電,查了一下「SIVB 10」。有四支接腳,最外面的兩支壓差為18V。中間的兩支腳都是0.8V。

請問這樣可以確認這個「SIVB 10」IC是正常的嗎??

网友:
TA8316AS datasheet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31485/TOSHIBA/TA8316AS.html

我也還在讀資料中~ TA8316AS 是給 IGBT 信號的驅動 IC, 就接腳數就與你說的 SIVB-10 不同!

SIVB-10 我剛剛 google 了一下也找不到資料, 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就功能的邏輯來推測, 按保溫卻一直加溫, 應該是溫度偵測錯誤, 造成單晶片的誤判, 你可從這個邏輯思考點來找看看, 去查一下這區塊的電路元件與電壓是否正常!

楼主:
根據動作推測,溫度偵測錯誤的機會很大。不過這台沒有用到單晶片,所以應當是用比較的吧!
(怎麼比,這我就不明白了。)

查一查以後(某實也不太會查),覺得應該是LA6339在負責這個動作。
用電錶量,電源有供電到Vcc與Gnd。供電正常。

發現一個問題,就是這裡面有四組。這種IC有可能只壞一組嗎?
還是有什麼方法可以知道這顆IC是好的還是壞的??

這種電路有什麼方法可以檢測或製造動作嗎??(會爆嗎?)

92.81 KB, 下載次數: 82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裡面是4組比較器, 比較器就是輸入 + 比 - 大, 輸出 H, 反之輸出 L, 看誰比較大! 而裡面就是 4 組!
就電路上就是 + - 端輸入的電位設定, 用來做比較, 通常的電路設計方式都是一端做取樣, 一端做參考電壓. 取樣電壓比方說做溫度偵測, 它的電壓就是從溫度感測分壓過來, 當電壓比參考電壓高或低, 產生比較, 輸出比較的結果通知下一級電路(可能是單晶片的 I/O 輸入腳讀取信號).

所以你想要知道裡面的每一組比較器是否正常, 最簡單的就是先測試單一組的輸入+ - 電壓, 看結果是否正確. 再來利用電阻並聯某一端的電阻改變分壓值, 讓 + - 結果反向, 再測量輸出結果是否正確! 以此類推測試 4 組比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