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29吋 傳統電視機(KV-27TS29)

楼主(2010-01-01):
請問各位大大們,我的電視因為無法接收第四台,所以請廠商換了一個接收版,就可以收視了
但是後來發現電視剛開的時候,會有雜訊,轉其他台會有閃一下的狀況
但是約5分鐘暖機後,再轉台就不會有有雜訊的情況,可是.....
會一直出現嗶嗶的叫聲.....聽久了像耳鳴那樣@@~
請問是哪裡的問題呢? 我搖了一下電視機一下子聲音會不見,但是過一會又會有嗶嗶聲
感覺是後面第四台端出現的聲音. ...   請問我該怎麼維修?,  請各位指導一下 謝謝~~

网友:
為何不再請廠商解決呢?

网友:
更換接收版???
只更換一定會在出狀況的~~~
必須在換掉一些老舊小零件~~~
這要再請廠商處理吧......

楼主:
今天跟廠商確認過,好像是高壓變壓器出了問題,如果要修的話 就一共花了5000多了~~~
好像不太值得...........畢竟是10年的電視了, 不知道有沒有辦法自己換零件?

网友:
如果每次搖都會變正常 .應往基板冷銲檢查. 補一補看看
如果是高壓線圈FBT壞 .買新的自己換.材料大約500元上下 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壓線圈有可能漏電   或者高壓帽接觸不良  僅供參考
從電視小縫看看有沒有像閃電一般的亮光   還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跟廠商確認過,好像是高壓變壓器出了問題,如果要修的話 就一共花了5000多了~~~
好像不太值得...........畢竟是10年的電視了, 不知道有沒有辦法自己換零件? ...

5000多????挖~~~這摸好賺.....
這種故障...2種故障..頂多也才3500左右...
(在我這維修要是超過1700元就直接叫客戶換一台了...)
一般正常~~~~出現兩種大故障...我都直接較客戶買一台中古的..
還可以看更久~~~又省錢...(要挑選會修的師父整理過的電視才不會常常故障..)

至於~~要自己換高壓~~~~~最好有人陪在旁邊~~~以防萬一...
而且高壓換好之後~~要調整的東西也很多~~~而且..
500元的高壓~~~百分之百不是原廠的..換了之後還會有其他問題出現....

网友:
不是原廠的高壓.更換有可能水平不良或是吃水平晶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