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東元20吋無電源

楼主(2010-01-01):
上電只聽到逼三聲不開機(不正常,通常為電源故障)
拆蓋檢查水平電和高壓
於是拆下晶體來測量
結果短路,於是更新開機測試
更換好時,上電只逼一聲(正常)

网友:
水平晶體周邊線路補焊一下會比較好.

网友:
東元電視元件不錯通常不易壞,但錫裂還是常發生2樓的建議十分贊同.

网友:
這台電視感覺上還滿新的!
怎麼這麼快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