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型電腦 HP V2000 USB相關電路異常維修實例

楼主(2010-01-02):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謝謝分享 精采的維修 還有很多圖片  跟實際的 測量照片 ~
...邊拍照 邊試電壓 說真的很危險 一不小心 ..........
謝謝S 大 辛苦的拍的這樣多了照片 ~乾恩~~~~~

楼主:
阿勒~~這摸快就看完拉~~~~我可是花了4個多小時在整理這些資料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不要講查線路的時間,光是打字跟貼圖的時間可能就出乎大家的想像了,感謝你分享一篇好維修實例給大家。

网友:
我覺得這種可以開機,但是有小問題的毛病,是最麻煩的
不開機反而比較簡單
很佩服您那麼有耐心在查線路
我光是查個P, C ,R ,就快沒耐心了

(我快可以貼圖了…)

网友:
謝謝分享您用心分享,真是造福我們!

网友B:
這好像是因為隨身硬碟搞爆的!現在越來越多人喜歡用隨身硬碟,桌上型電腦有保險絲,燒保險絲;筆電也應該要有保險絲啊!這台竟然沒有?5V電源使用量大,直接將MOS搞爆?
這台的機齡好像才幾年而已耶!這麼快就壞了!
超級精采的,謝謝shunxing大您分享這麼棒的實例。 光想像查電路的情形,絕對非常刺激!翻塊板子快翻爛了!
shunxing大..............沒有看到IC疊疊樂耶!....................緊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好像是因為隨身硬碟搞爆的!現在越來越多人喜歡用隨身硬碟,桌上型電腦有保險絲,燒保險絲;筆電也應該要有保險絲啊!這台竟然沒有?5V電源使用量大,直接將MOS搞爆?
這台的機齡好像才幾年而已耶!這麼快就壞了!
超級精采的,謝謝shunx ...

這台的年齡才3年多...就是以經過了2個月保固~~才拿來給我修的.....
沒有保險絲確實有夠奇怪~~~~
不過他的電路卻是使用IC保護~~~~
在離USB最近的位置有電容加一顆IC...
利用這組電路當自復式保險絲的功能...
你下載寶藏區的電路圖看過之後就知道了

网友B:
小弟我有看錯嗎?它的設計實在太大膽了?
瞬間電流耐到10A,這老早將AO4812給打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我有看錯嗎?它的設計實在太大膽了?
瞬間電流耐到10A,這老早將AO4812給打爆的吧?

哈哈~~~這摸快就把電路研究過拉~~~~~
這也是為何我不敢直接使用比原本耐電流低的NDS9956了...
而且本來想疊疊樂的~~~最後也放棄的原因~~
因為疊了...有可能一次燒2顆....
昨天客戶沒來...不然我有請他把USB週邊都帶來檢查...看是哪個在作怪...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一 大概又是 外接2.5吋硬碟惹低禍

网友:
其實我看到中間 我以為你也要搞疊疊樂= =
原來是貍貓換太子 話說碟碟樂很有趣XD

最近很流行MINI-Z DRAFT 裡面的機板 要改強就是要疊疊樂 MOS並聯 降內阻 拉電流
時速可以破120喔^^~ youtube 上還看過 185的  3顆 3號電池  真是厲害.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真是有夠配服 s 大您! 而且 w 大人超好提供這麼多協助!

光是邊修邊拍加上po文, 花這些時間與大家用心交流, 看倌們想必都感激萬分!

I 服了 U! 謝謝大家!

网友:
S大這各維修範例提供了多方的思考及維修應變技巧真是感謝阿
看的真開心感謝S大的用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我有看錯嗎?它的設計實在太大膽了?
瞬間電流耐到10A,這老早將AO4812給打爆的吧?

AAT4610A datasheet
http://www1.futureelectronics.co ... /AAT4610AIGV-T1.pdf

page 4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item"ILIM"

RSET的設計
page 7 RSET vs. ILIM
page 9 Table 1

网友:
s大精彩的文章又一篇
真的好強...小弟只有偶爾修修主機板及nb的機板
功力太淺發不出上檯面的文章

話說...寶藏區的資格是?

网友:
誠心請教..本人有一台相同機型筆電..原本只是畫面出不來..與下方圖片同..外接螢幕還是可用..
還以為是高壓版的問題..就拆開液晶面板..測高壓板接口電壓..不小心17v與隔壁腳短路到.就斷電不能開機了..(唉!..早看到這你這篇教學就好了)..所以想請教..這樣的短路..有可能燒掉的地方有哪些..主板上的綠色保險絲都沒壞..接電測量..電腦開關按鍵還有2.27v ..有顆晶片接電時很燙..感謝大大賜教..

原本的故障

原本的故障

短路後的情況

短路後的情況

网友:
樓上的大大.....
真的很巧,我也有一台一模一樣的
連故障也是沒畫面,也是查高壓板是不小心短路到~
也是那顆IC很燙,查DATASHEET那顆是集成IC
目前是有拿到IC可換看看,但還沒時間

看到你的文嚇到....還以為是我PO的咧

网友:
果然精彩有越寫越好的趨勢
以後可以裝釘成冊出書了

网友:
實在太神了 ....我就算下載了也看不懂.....

网友:
真是太厲害了  收藏起來以備不時之需
謝謝大大的精彩表演

网友(2010-02-10):
看的目瞪口呆
這種功力對我來說
太深奧哩
S大講解的太精采啦
雖然不懂
但看的很精采
致上我誠心的敬意

网友:
回复 网友E:

原始設計為Rset 6.8K,這時電流對應到1A,也就是說工作電流極限只到1A而已?
那真的是我看錯了.....不可能超過10A,cakey大,謝謝您的指導。現在才看到您之前的回文。

网友:
在這裡潛水好久,這裡的W大和S大真的造福不少學徒和DIY愛好者!!
真的非常謝謝在這裡PO文的每位大大! (我由其愛看W大和S大的文章,每天睡覺前都會上來複習ㄋ)

网友:
AO4812 是一個Current 偵測ic Power on 會有一個0.3us 的10A 輸出,除非你輸出點是短路,

否則應該不會到10A ,,不過也還好0.3us 用電容就可以去掉這個問題

一般會用這顆ic 不只是單單用N-Channel Transistor  功能,

這一顆價錢會比Dual N-Channel Transistor 貴.. 而且只有一個Channel

一般我會用1個Chnnel 用Mic39102YM   2Channel 用APL1212 ,,萬一短路

我可以通知CPU 顯示出 電源爆衝,同時也把它關掉

446.91 KB, 下載次數: 134

242.01 KB, 下載次數: 132

楼主:
回覆26#

 .........
雖然我看不懂....但感謝你造福想學電子的人^^
這對我來說~~有點深奧阿.........

网友:
回复 网友F:

信信大!那種的解決方案感覺很棒耶!您是做電路設計的嗎?
光Mic39102YM....就幾乎可以代替掉繁雜的保護、偵測電路設計了。若電路有設計到,還可程式化設計,可以軟體控制.....不用到該USB電源...直接關閉電源。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一一 換高壓版怎會短路 一一 更換高壓版不是要電池拔下 外接電源移除後進行更換?
好怪的說法  高壓版 通常壞的機率很低 在高壓板上 各各零件用陶瓷烙鐵 加上0.5MM63%含錫量
的銲錫 全部補焊 大副份都可完修
定多在高壓版接點後的保險司掛了更換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引用 楼主:
阿勒~~這摸快就看完拉~~~~我可是花了4個多小時在整理這些資料ㄟ.....

我看的最仔細,我看了三天才整篇看完,給你拍拍手

网友:
經典之作

要修要拍照,說明詳細,是近月拜讀之經典之作。佩服佩服。

网友:
超級棒的維修文丫~
一定要推的

:lol :lol

网友(2010-03-13):
:) 感謝分享.真是太棒了的教學.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网友(2010-04-29):
請問各位大大...

我有一台v2000的 hp筆電...插上電後...開機無反應...電池充電燈也不會亮..是那ㄦ出問題呢...

网友(2010-10-30):
我有一台v2000的 hp筆電...插上電後...開機無反應...電池充電燈也不會亮..是那ㄦ出問題呢... ...
引用 楼主:

shunxing 大大..可否將v2000筆電電路圖mail給我...一台v2000插上電後...開機無反應...電池充電燈也不會亮...想自己研究看看...

网友:
於是把使用在3V的AO4812改成NDS9956...然後5V的一樣使用A4812

很好的維修過程~  沒想到還有【對調】這一招^-^
實在太厲害了~是完全的修好 筆電!!

外接滑鼠是完全不能動作.....結果~~~外接滑鼠一插~~~居然給我當機....
看似當機~~又不是...原來...連筆電上面的觸控滑鼠也不能動了...鍵盤功能還是正常

[1]
我也有一臺【不同廠牌的】 【Toshiba 1135】的筆電是類似【這種情形】!!
【也是】外接滑鼠一插~~就會當機....
看似當機~~又不是...原來...連筆電上面的觸控滑鼠也不能動了...【鍵盤功能還是正常】!!
ps: 搞不好【壞的是類似的地方】【而不是壞 南橋晶片】^-^
[2]
後來賣我筆電的那位老闆【棄車保帥】~  放棄【觸控滑鼠】~ 把【觸控滑鼠】排線拔掉~
這樣【外插的滑鼠】與【外接的鍵盤】就不會當機了~提供其他網友做參考^-^
《--ps:拔掉【touch pad】排線~是賣我電腦的那位老闆的做法!!

楼主:
shunxing 大大..可否將v2000筆電電路圖mail給我...一台v2000插上電後...開機無反應...電池充電燈也不會亮 ...
引用 楼主:

    .....4月到現在....
還是同一台???

网友:
回复 楼主:

    還是同一台...不曉得從何查起...這台好像沒保險絲...

楼主:
.....4月到現在....
還是同一台???
引用 楼主:

還是同一台...我量電源插座主機板端電壓...電壓一直跳動...無法量到額定電壓18.5V..

网友:
謝謝shunxing大您分享這麼棒的實例.這論壇上真是高手雲集.從討論文中受益良多n_111|..

网友:
感謝分享
获益良多n_047|

网友:
真是太辛苦了 不知道你跟客戶收多少錢

网友:
恭喜Shunxing大完修,太詳細了,跟您比起來,我太渺小了!

网友(2010-12-15):
真精彩
步驟及數據皆非常明瞭
值得大家為S大鼓掌叫好
謝謝S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