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m50筆電鍵盤時好時壞

楼主(2010-01-02):
可以確定鍵盤沒問題.有拆到別台試是可以用的.但是這台一下子能用一下子又不能用..不能用時.連usb都不能用..可是部會當機滑鼠也好的.真是超怪的..請問各位大大有遇過這種問題嗎..有可能中毒嗎.........

网友:
這種問體 還是先還原作業系統 ~NB 基本都有 內部的還原系統 ~開機按 ~F?
你要去查你的使用說明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嘗試 從新安裝OS系統 如 還是依樣就可能硬體有問題了 拆到別台比電可用 部代表硬碟是好的~)~
建議 掃壞軌看看

网友:
我也有遇過類似問題~發生在COMPAQ~P4 Pseario 2800這台機子~一開始進系統按鍵盤任何鍵都會有小聲的bb聲~但按下去都無反應~我以為是鍵盤問題~於是馬上找材料機~換了一塊~不過結果還是一樣~不過想想剛剛進bios都正常~於是把xpe拿出來~進去~結果正常~
於是拿了一顆空硬碟ghost  xp~測試結果正常~~~後來就確定是系統問題嚕~
不過也有可能是芯片等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