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2js無電源

楼主(2010-01-02):
我有一台ASUS F2JS筆電~~
變壓器是好的,但是當我開關按下去後,是為無電源的狀態?
不知各位前輩有無遇過到此問題??
在此有看到此筆電的線路圖,但是我的權限不夠,不知有無好心的大大可以提供給我一下,感激不盡
補圖:
整圖案:
用一般吹風機對此紅線區塊加熱即可開機:
用電錶良此元件1E67可開跟不可開電壓:

最後縮小範圍:
可開機正常此處元件(026L元件碼)量出的電壓:
不可以開機此處元件量出的電壓: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剛加入 不可能 有權限拿到的 基本上 多看多問  一一 你回文滿10 次 就可以貼圖了 你有打算自己修的話 可以拆機後貼圖 並提供 相關電路電壓 與測量 並把問題所在敘述 後讓大家 以自己的經驗去提供檢修方向

楼主:
感謝大大的一語^^

楼主:
補圖

多出的帖文,上面已經提供

楼主:
多出的帖文,上面已經提供

网友:
大大您在第一帖已經貼圖出來了喔!
不要再重複貼了,另外圖片請遵守板規,調整大小為800*600。多貼的部分,直接刪除!

用吹風機吹過可以開機,開關先用烙鐵補焊一下,周邊有看到的8腳SO-8封裝的MOS也順便補焊看看,或許只是假焊的問題。

网友:
怎麼又看到我頭會暈的圖了.......
又是新朋友沒看板規了~~~~~~

看了圖之後我近視又增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都頭昏了~__~S 我 明天醒貼各電子式的電源供應器  會壓降 到時在協助俺 修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