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SE 除錯卡 00 [以解決]

楼主(2010-01-02):
原本測試開機不顯示 除錯卡顯示00  先檢查了 P C R 電壓都正常 帶燈假負載 有三顆不亮  後來發現 AGP 下面兩顆 MOS 發燙 兩顆都是9915H 比較接近apg插槽 那顆 g 3.43    d  2.37   s 1.5     另一顆  g 4.32  d 3.25  s 2.37

後來查這兩顆的g極 發現電壓是由一個LM324 發出的 我也不大曉得這樣察對不對 我是查LM324 的兩個腳 發出的電壓 有一個是3.43 一個是 4.32 跟上面兩個mos的g級相同

後來又關機 萬用電表查 Lm324這兩個腳跟那個mos 是相通的   也不能判定那兩個mos 發燙 就當他壞掉吧
今天查另外一個板子在線測量 量一個mos 覺得怪怪的 把它拆下 量又正常的 拆下又裝上  不知道在來要往哪個方面找

我成功啦  修理好我人生第一塊主板 真高興 發文不到10篇 不能跟各位分享  真的是虛焊

剛剛用自己做的助焊劑 松香跟酒精 熱風槍 轉至300度 後來壓一壓

插上POST卡 能跑碼了  用松香做的助焊劑 好像有一點黏黏的 看CPU座中間 一顆電晶體

附著好像液體 但又擦不掉

虛焊會造成MOS發熱阿!   謝謝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CPU座空焊的問題要先排除喔!
有帶燈假負載....已經檢查了這樣一部分,可以動手修了!先把這部分的問題處理掉!

楼主:
新手 第一次處理虛焊 手上沒助焊劑 看了板上有人教天然助焊劑作法 於是做了一瓶

看到板上一篇有篇須和成功的案例 問題來了 助焊劑要灑在哪阿 剛剛灑在478CPU座正中間

開始用熱風槍 450度 烤啊烤啊~ 烤約五分鐘 CPU座中間一個電晶體上面烤出一個破洞

還好是用廢板先測試 不然又多一快廢板了

网友:
免洗助焊劑現在在各大電子材料行都買的到了阿~~
而且一瓶也可以給你用很久阿~~~
那一大瓶~~我用小罐的塑膠油針瓶(家庭五金賣場有再賣1PS 5元或8元)

而且~~~450度.....你打算把腳座給融了嗎?
板上有幾篇烤CPU座的方法可以去參考

楼主:
在嘉義買什麼東西都貴阿 至少都比別的地方貴兩倍以上 經常是白跑一趟 因為都沒賣 剛剛去買松香脂 聽版上說10元就買一大包 我買10元超小一包 而且還小小小小一塊大部分都是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一CPU座假焊450度 太高了  再來 熱風槍 嘴要用小的 不能用大的 要繞圈圈的吹  前置作業 要先用針筒 把免洗助焊劑 低在你假副載 不量的那3各地方 後 在進行作業週邊最好做好隔熱
以面吹壞其他零件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