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晶體規格特性辨識教學

楼主(2010-01-02):
不管是電子科系的學生或修理人員一定有個經驗,某個電晶體買不到,想買代用的,但是不知道可不可以代用?這個問題也一直在這個論壇發生,大家或許以為我是經驗豐富,所以我知道可不可以代用,其實你我的差別只是我會看規格特性(Datasheet)而你不會罷了,看規格特性很困難嗎?我帶大家來學著看幾個重點,以後你也會自己找規格特性。

我在底下留了一個2SC3150的電晶體來做範例,這個電晶體常在修Power的朋友一定很眼熟,是的,它就是經常拿來提供5VSB的電晶體,請大家打開這個檔案。
這個三洋半導體出品的2SC3150 Datasheet,它在第一行就告訴你,這是一個NPN Triple Diffused Planar Silicon Transistor,這行句子你只需要看頭尾就可以了,它是一個NPN型的矽電晶體,至於Triple Diffused Planar只是在形容、描述它的製程。
接著往下這行800V/3A Switching Regulator Applications已經告訴你它的用途,以這個2SC3150來說,三洋半導體告訴你,2SC3150適合應用在切換(開關)及穩壓調整。
再下來的左邊是這個電晶體的特徵,而右邊則是這個電晶體的封裝型式、尺寸大小及腳位定義,TO-220就是它的封裝型式,尺寸大小則標示在上面,接下來請注意它的腳位定義並對照圖示︰
1.Base 基極
2.Collector 集極
3.Emitter 射極
認識上述初步的部份之後就進入較詳細(Specifications)的電氣資料了。
電子零件除了特殊之外,大多是用最大的額定去定義。例如︰

Collector-to-Base Voltage     VCBO     900V

頭很大嗎?如果我跟你說這行的意思就是『最大耐壓900V』,我想你就不會頭大了。我們先看下圖︰

上圖學過電子學的人如果看不懂,那真的是要拖去打屁股的,上圖就是標準VCBO的測量方法,VCBO如果把中文翻譯出來,就是『當射極開路而基極接地時,集極的最大耐壓』。還不懂嗎?無所謂,你代用的電晶體它的VCBO至少也要耐壓900V就對了。

我們再舉一個參數︰

Collector-to-Emitter Voltage     VCEO     800V

有了上面的解釋,你的頭應該不會太大了吧!我們也看一下它的標準測試圖︰

VCEO如果把中文翻譯出來,就是『當基極開路而射極接地時,集極的最大耐壓』。這下懂了吧!是的,你代用的電晶體它的VCBO至少也要耐壓800V就對了。

經過以上兩個參數解釋,我們應該要了解選擇代用電晶體時的耐壓部份。

接下來我們要看Collector Current IC 3A這一行,這一行在告訴我們,這個2SC3150的電晶體最大流過集極的電流是3A,也就是你選擇代用的電晶體,這個數值不能低於3A。

接下來我們再看Collector Dissipation PC 50W這一行,這一行在告訴我們,2SC3150它的集極功率損失是50W。

知道了電晶體的VCBO、Ic及PC這三個數值,我想電子材料行就可以初步知道他們有進貨的電晶體中,有那些可以符合你的要求。

有了上面的數值就一定可以找到代用的嗎?不!這要看你用在那裡?也要看當初設計者有沒有留餘裕,我們再看一個參數︰

DC Current Gain   hFE1 VCE=5V, IC=0.2A 10* 40*
                  hFE2 VCE=5V, IC=1A   8

hfe中文稱做電晶體直流電流放大率,有的規格書是用β表示,一般hfe是指對直流,而β是指對交流。以上面的例子,當2SC3150的VCE為5V,IC流過0.2A的電流時,2SC3150的hfe直流電流放大率最小約是10,最大約40。如果你這裡看不懂,你可以對照我以前寫過的三篇電晶體開關電路,裡面有對hfe的設計範例。

最後我要跟大家提的是一個很重要,但是很多人忽略的參數,我們往下看這一行︰

Gain-Bandwidth Product fT VCE=10V, IC=0.2A 15MHz

上面這一行我們對它簡稱為截止頻率,簡單說它工作在15Mhz已是最大極限,或者說你不能讓它工作在高於15Mhz的地方。接著我們跳到第二頁表格最後三行及下面那張圖。

Turn-ON Time ton IC=2A, IB1=0.4A, IB2=–0.8A, RL=200W, VCC=400V 1.0μs
Storage Time tstg IC=2A, IB1=0.4A, IB2=–0.8A, RL=200W, VCC=400V 3.0μs
Fall Time tf IC=2A, IB1=0.4A, IB2=–0.8A, RL=200W, VCC=400V 0.7μs

我再補畫一張簡圖給大家參考,這張圖我畫的比較簡單,但是重點有畫出來了︰

當電晶體工作的頻率很高或是切換的速度很快時,雖然輸入端是非常漂亮的方波,但是電晶體卻可能會發生下圖的狀況,所以當我們在選擇代用在高頻或切換速度很快的電晶體時,一定要看規格定義中這幾行最後的數值,也就是︰

Turn-ON Time 1.0us 該電晶體所需上升時間
Storage Time 3.0us 該電晶體所需儲存時間
Fall Time 0.7us 該電晶體截止時間

而不能只考量它的承受最大電壓、電流及消耗功率,否則也是無法正常工作。
打的很累,只希望大家能夠真的清楚,寫這種教學文不會比發維修實例輕鬆!大家要學起來喔!

楼主:
下次我準備介紹FET(MOSFET)。

幸福媽咪放心購

网友:
感謝WISH大的教學,期待您有機會介紹電路跟電流突波的關係

网友:
完全是w大自己寫的! 花了不少時間與心力教導大家!

看不懂技術資料的人可以好好用心研讀此篇的講解, 搭配研讀技術資料後, 就能看的懂到底怎麼看技術資料了!

感謝w大的分享!

网友:
哈哈~~~~W大真的點中我常犯的錯誤耶...
由於我都維修沒有設計電路~~~
所以很少去注意工作頻率~~~~
剛剛看了你的解釋~~~~
我終於知道液晶電視的電源供應器有可能是哪些東西故障了~~~~
(目前修不起來的都先用改的)
看樣子~~~高檔示波器~~~可能在跟我的5個小朋友招手了.....

wish~~~
說真的~~~我認為你比我強多了.....我還有很多要向你學習呢~~~
教學文章~~~比我的實例更難打....要想的東西更多.....
還要考慮到大家是否能吸收~~或學習~~~

网友:
W大開補習班了!
謝謝分享!

网友:
謝謝w大大
期待下一篇

网友:
謝謝w大的教學,趕快抄在牆上或烙印在身上,要用時就可參考..

非常期待下一篇mosfet...

网友:
小弟我也搬板凳來旁聽....

网友:
讀高職時,上課聽老師口沫橫飛講電晶體,聽得霧煞煞!
只記得hfe、直流分析,Vcbo....真的差點忘了!電晶體的切換還記得,喚起印象了!
真的很感謝W大您的精采教學文!

网友:
謝謝!!感謝您的用心:)

网友:
時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憶童年時.......

网友:
真的是受益良多
剛還搞不清楚,要怎找替代品
現在,心裡有概念了
..

网友:
消化當中.........有點消化不良,謝謝Wish大。

网友(2010-02-04):
W大這麼用心,不浮出來回個文,就真的是太對不起W大了。

网友:
這內容對在下來說真的不能馬上消化,先收藏起來擇日在細細研讀.感謝您的教導.

网友:
W 大的教學文章是一定要用心看的.
工作真的太忙了.現在才看見這篇.
這麼重要的文章怎麼可以露了.

网友:
W大~ 如果特性相同但是溫度系數差異比較大.
而原電晶體的特性曲線只要落在代用電晶體範圍內就可以了嗎?
感覺溫度系數在台灣好像影響不是很大的樣子.

网友:
謝謝w大的教學  好棒的文章  看完了也把這篇存起來

网友:
感謝了 每次來這都有一些新的收獲

网友(2010-04-04):
感謝 這可要收下珍藏

网友:
謝謝,非常實用,正好用來尋找BDX34D之代替品--BDT62C

网友(2010-05-20):
這個對我來說有點難
但還是謝謝W大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2010-11-28):
感謝WISH大的教學

网友:
謝謝~~講的很清楚

网友(2011-02-05):
雖然看不懂 但也要瀏覽一番 才不會失去來這個論壇的目地 謝謝 W 大

网友:
寫教學資料,看似簡單,其實不簡單,也很累,應該也算是自己對一些觀念的整理,辛苦了.

网友:
小弟收藏了,感謝wish大~

网友(2011-03-22):
收下研讀,感謝wish大.

网友:
w大真的是實力堅強
謝謝分享!

网友(2011-07-09):
基本知識,隨時用得到,

网友:
感謝w大的教學~~對於電晶體的代用又多了一份知識~~

网友(2011-09-15):
請問....
ft     Transition frequency
ton   Turn-on time
tstg  Storage time
tf      Fall time

這四項在代用上,要怎麼做選擇?
感謝!!

网友:
萬丈高樓從地起
wish大大的電子學基礎深厚
佩服佩服!!!

网友:
感謝wish大 講解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