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pen ux4sg-1394-2 主機板不開機問題~(欠料中)

楼主(2010-01-03):
目前主機板通電後偵錯卡沒跑碼~
+12V -12V +5V -5V 顯示正常~ RST開機閃一下~
主機板BIOS廠商為 Phoenix
通電後約20秒主機板有嗶聲!!(本人聽不太出來到底是一長一短還是....)
有查過手冊如果是一長一短=BIOS不良~
有看過W大PO的"主機板滿足三大工作條件之後的檢測方針"一文~但是查DATASHEET後發現22pin是空腳!也就是說是F大所謂的 "非INTEL---LPC  總線"
BIOS IC = W39V040FAP
請問接下來查詢方向.....
謝謝~

(不太會用貼圖...借用某論壇....)

(主機板叫聲-youTube連結)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pIWkVM2ELo

515.07 KB, 下載次數: 70

网友:
這問題很明顯,BIOS先重刷,有些廠商設計,BIOS刷錯或刷失敗,會有救護車鳴笛的音效。
加上大大您說有正常reset,粗步可以判斷是BIOS有問題。

网友:
這一款有支援故障語音功能 !!!

還可選擇多國發音 !!!

請參考使用手冊吧 !!!

楼主:
回二樓~
所以可能是BIOS ic壞掉了嗎?正常使用下掛點!!

回三樓~
因為沒有手冊~而且官網下載之手冊內容也沒有寫~
所以才上來請教前輩門!

目前先去找顆新IC 重新燒錄看看~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是不是這型號 ez65ez18x-ol-c 的手冊 !!!

檔案太大沒辦法上傳 !!!

楼主:
我這台是E65-2~主板是"標題"~
主機板不一樣.....所以應該是沒有啥語音報故障的功能吧~

再補一句~
這顆BIOS IC好難買~下午跑遍光華卻找不到~
目前先把主板焊上IC座(因為手殘....板上的銅箔被我拔起兩個~還好是空腳~)
本想借用公司的燒錄器~但是燒錄器目前有小問題!等我燒完BIOS在試試是否OK~
OK再補圖.....

网友:
聽那聲音不像一長一短,有點像警示的意思...

南橋發出reset信號,不代表cpu 有reset,cpu 沒做重置的動作就好比沒裝

cpu一樣,主機板根本無法動作,了不起只有上電...

那篇文真正的意思就是當cpu 的 P,C,R都正常後才來檢測BIOS,希望你能理解...

當然 BIOS 出問題,CPU過熱...等,也是有可能...

楼主:
看來我文章看的不夠透徹~以為南橋發出RESET訊號CPU就算是有工作......
照P大所言!那我應該把CPU拆下先單獨量測CPU座的訊號電壓!
我在試試看好了.....(反正公司燒錄器今天才送修~不知何時才會回來)

謝謝~

楼主:
經P大提醒~
我發現是CPU電源管理晶片及一顆晶體有問題!
本來找到一片廢板!
把管理IC an53180mtc 換下~量測CPU電壓為1.25v!
還在想是要先上CPU還是在確認一下!
結果不小心把5009M這顆IC短路到..........
埃~
這一短路帶走了四顆晶體+5009M+an53180mtc~

目前最擔心an53180mtc買不到~
所以如果有網友有這片 aopen ux4sg-1394-2或ux4sg-1394 壞板可以賣我......
或是有網友有這顆an53180mtc 跟 09n03la 晶體可賣我.....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fan53180可以用adp3180代
09n03l也有許多的mosfet可以代
先找找您手邊的廢板吧!

楼主:
POOlking大您好~
感謝您的回覆~
因為本人並非專門維修主機板的~
只是因為自己本身工作也算是電子周邊~
一直對修主機板有極大的挑戰心!!(努力嘗試征服中)
所以我手邊沒有太多廢板&料件~(可能修完這片...下次改修775腳位的吧)
也在光華商場找過那顆pwm控制ic~(找不到~新版fan5019也沒有)
最後上y拍找電子商詢問~
有是有賣!但是一次要10pcs一顆120nt....(剩下9顆我要幹麻?)
目前只是心有不甘....(怪自己手殘)
如果您有可否賣我....
萬分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是有賣!但是一次要10pcs一顆120nt ???
你遇到黑店了吧!
大陸一顆全新的大概在NT25~30吧
台灣網拍我記得一顆是50吧!
pm給我你的地址,adp3180我寄一顆給你
fan5019我也沒有
5009m我記得好像有(要找看看)
至於09n03l我都是拆廢板上的,規格查一下就代用了,所以也沒有新品,
若你不嫌棄的話,我找看看我手邊的廢板有沒有吧。
不過你要告訴我要幾顆喔。

楼主:
真的很感謝~
我這就PM給您~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