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液晶螢幕

楼主(2010-01-03):
我的原子筆不小心畫到液晶螢幕上,請問該如何清除它?
請各位大大提供方法~謝謝~~

网友:
白博士+面紙

白博士如果噴多 會滑動 你噴在面紙上 就可以了
注意是面紙 不是衛生紙 衛生紙有的是再生的 比較粗操

网友A:
恩~~~這招不是我常常在用的嗎??
不過白博士太貴了....
也可以考慮愛地潔(目前我最常用又最便宜的清潔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這招不是我常常在用的嗎??
不過白博士太貴了....
也可以考慮愛地潔(目前我最常用又最便宜的清潔劑....)

不會啦 過年快到了 兩瓶白博士 加一罐洗碗精 好像100出 還是不到100 還可以接受啦
每年過年我都買幾組回來放

至於愛地潔...慚愧 我都沒在拖地~

楼主:
綜上所述,是否洗碗精也能有如此功效?

网友A:
洗碗精也可以~但是效果不大~~~
必須先用水稀釋~~也不能稀釋太淡...
不稀釋..也不好清潔...

另外~~要清潔液晶上面的髒污~~~必須先把液晶電源關閉
不然太用力的話..會傷到液晶~~~嚴重會產生亮暗點...

楼主:
原來如此,多謝各位先進分享實用的資訊~

网友B:
用立可白遮蓋住原子筆劃到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立可白遮蓋住原子筆劃到的部分......

什麼人說什麼樣的話,還以為這樣很幽默風趣,
殊不知你自己是在自取其辱

网友B:
不好意思...以後不會開玩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以後不會開玩笑了......

不是說開玩笑不好,因為你這樣回答感覺就是在給我"裝笑維"
看了感覺很不好,沒關係你也不要放在心上~
過去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洗碗精也可以~但是效果不大~~~
必須先用水稀釋~~也不能稀釋太淡...
不稀釋..也不好清潔...

另外~~要清潔液晶上面的髒污~~~必須先把液晶電源關閉
不然太用力的話..會傷到液晶~~~嚴重會產生亮暗點... ...

可以用酒精...

另外我還沒看到有人按破過液晶過;;

檢驗面板會按壓,基本上不要死命壓下去應該是不會破的(NB請勿模仿)

有些面板有修過亮點的,或者裡面有異物,按一按可能會跑出亮暗點來QQ

楼主:
我採用洗碗精擦拭後可以清除喔~~謝謝大家提供方法~~感恩

网友:
剛剛家裡小朋友拿原子筆在螢幕上亂畫!
試了用洗碗精,不過效果不是很好!
剛好家裡有買要年終用的白博士!
殘殘就給他用下去!
效果真的不錯喔!
我用的方式是在面紙上噴一點,
只要在螢幕上輕輕的帶過就可輕鬆的擦起來了!
然後再用面紙沾水輕輕擦一遍,再用面紙擦乾就ok了!
謝謝各位大大提供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