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XEROX XG-91D 液晶不開機(為避免誤會,補開機圖)(維修實例)

楼主(2010-01-03):
朋友拿來的台不開機的液晶 XEROX 富士全錄 ??
買2年多,就壞了,聽說在NOVA 買的,店員介紹,不過,那家店也不見了
(大概是庫存,或是維修品吧)

狀況,通電後,按鍵無反應,綠燈不亮

一、拆開後,見紅框內的電容全爆,先更換

二、量電源板電壓
    A、(橘圈處) 大電容有電壓,那顆大電阻正常,IC(忘了抄名字)也有電壓輸出
    B、(綠框處)12V 5V ,都無電壓輸出,所以A/D板也不工作,按鍵也沒反應
    C、(紅框處)因此重點就放在那3顆IC上了
                發現LT 452 MBR10100CT 雙向二極體故障(綠色劍頭處)(見註一)
    D、換上後二極體有電壓,可是(綠框處),還是無電壓,查線,發現會經過那2顆陶瓷電容 471
      換上後,電壓就正常了,A/D板、高壓板都正常,不用修,完修

POWER

POWER

註一:
檢查方法,跟量2極體一樣的方式量就可以了
這顆(紅圈處),2支腳,左右都導通
這的規格是 90~100V  10A,但是我找不到一樣的
所以找一顆90V 10A,換上,希望不要幾天後,我朋友又拿來修…

LT452

LT452

P.S 有說錯,別鞭我,這個只是興趣…
     好不容易撐到10篇,總算可以貼圖了

補圖
別怪我為什麼要塗成這樣,因為會反光,個人隱私問題而已
補圖,只是證明,是我修的,不是拿別人的成果來發文

正面
背面

网友:
多謝樓主分享,不過陶瓷電容正常情況下不是應該阻抗無限大嗎,還是陶瓷電容的容值不正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提醒,已修正
我對電子的了解,只有焊接比較行而己,其它都還在學

剛剛拿正常的來量,阻抗無限大
容值,我的錶量不出來…

我是通電的情況下,查線,查到電容時就沒電壓了…
這樣應該算是電容短路吧??

网友:
不錯的實例喔!壞蕭特基!主電源進來後,檢查PWM有沒有過電,當這些都沒問題,再來就是後面的問題,蕭特基常要承受高電流,工作溫度很高。
電容老化故障,也容易導致穩壓電路出問題,這次蕭特基壞掉,應是電容搞壞的。

网友:
記得這顆長時間使用會有過熱問題哩 , 長時間再測試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換別顆了,找不到一樣的,謝謝提醒
如果再燒,就另外加散熱片,或換通用電源板了

网友:
很少遇到這顆故障的~~~~~
能被你查到~~~~基本上~~~
電路的部分你還是董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只有以前在高職的時候,念一年電子學而已
考過工業電子丙級=>會焊接就過了…

跟您們這些魔人比起來,我只算是嬰兒等級的

网友:
很好的教學 我學習了 謝謝提供(教學文章)

网友:
謝謝S大無私分享經驗。其實常泡電源區應該對這電路不陌生,若有網友不懂真該

回去電源區加油喔..

网友:
原來蕭特基掛點會是電容搞的ㄚ
感謝分享精采的維修實例阿

网友:
这么小的电容很难发现问题,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