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效應電晶體(MOSFET)規格特性辨識教學
火...

楼主(2010-01-03):
場效應電晶體其實並不是真正的名字,真正的名字叫做金屬-氧化層-半導體-場效電晶體,簡稱金氧半場效電晶體或再簡稱場效應電晶體,我們一般俗稱MOSFET,講到這個要提醒新手,當你去電子零件行買MOSFET時,你只要說你要買的編號或再補述是MOSFET即可,千萬不要把MOSFET的全名說出來。
一般我們把的MOSFET依通道種類來分類,一種為N-Channel MOSFET及P- Channel MOSFET,也有人簡稱為NMOS及PMOS,只有這兩大類嗎?不!還有別的,例如還有分空乏型、增強型還有JMOS....,但是這篇我們是要討論如何看規格特性,所以有興趣的話以後再聊。
我們先來看MOSFET的腳位圖︰

上圖中就是增強型的MOSFET,那空乏型的呢?你把閘極前面那條虛線改成實線就是了。
D=Drain 洩極
G=Gate 閘極
S=Source 源極

我在下方留下兩個常見的MOSFET,大家先下載那個NTD4805N對照︰

左上方廠商就告訴我們,這個NTD4805N的基本特性︰

30 V, 88 A, Single N−Channel,接著也告訴我們它適用的地方︰

• CPU Power Delivery
• DC−DC Converters
• Low Side Switching

對吧!它適合用在電腦處理器的電源,也適合直流對直流的轉換電路,也適合開關式電路。在右邊有一表格,廠商把一個很重要的數據寫在裡面︰

30V     5.0mΩ @ 10V     88A
        7.4mΩ @ 4.5V

RDS(on) MAX是指NTD4805N的內阻,表格的意思是說,NTD4805N的最大耐壓是30V,如果你在G-S加上10V,而你做適當條件讓它導通的話,它的內阻是5.0mΩ。如果G-S是加上4.5V,你做適當條件讓它導通的話,它的內阻則變成是7.4mΩ。
這在說明什麼?NTD4805N工作在10V比工作在4.5V的損耗小,內阻低的話可降低電流損失,也可以降低發熱,這點很重要,選擇代用的MOSFET時,絕對不要忽略,要選擇內阻較小的。最後是它可承受最大電流是88A

再下來是NTD4805N的各種封裝及它命名的規則,大家看看是有好無壞的。

接下來我們看MAXIMUM RATINGS這個表格有那些是我們在代換是必需要知道的︰

Drain−to−Source Voltage      VDSS   30V,這行就是說NTD4805N的最大耐壓是30V
Power Dissipation TC=25°C     PD   66W,這行是說它承受最大功率是66W

到目前為止,我們知道NTD4805N的四個重要特性是30V,88A,66W及5.0mΩ,加上廠商建議的適合電路,一般這樣就可以知道它是否能代用了。

當然Ton及Toff也是我們必須要檢查的,這部份請參考上一篇電晶體規格特性辨識教學。我在這裡跟大家講一個shunxing忽略的部份,那就是VGS。
我們看這一行,Gate Threshold Voltage VGS(TH) VGS=VDS,ID=250uA 1.5 2.5V,剛剛提的都是最大的範圍,而這一行說的是它最小的啟動範圍,這行的大意是說,當NTD4805N在VGS=VDS,ID=250uA的環境時,它的VGS最小工作電壓是1.5V最大是2.5V。
我們現在把另一個AP9916H打開,我們看看它的VGS(th) Gate Threshold Voltage VDS=VGS,ID=250uA 0.5 - 1V這一行,大家對照一下︰

NTD4805N   1.5V   2.5V
AP9916H    0.5V   1.0V

這在說明AP9916H雖然在其它參數遜於NTD4805N,但是它可啟動電壓卻比NTD4805N低很多,簡單說就是AP9916H能動作的地方,NTD4805N不一定能動作。舉個例子︰
主機板的記憶體供電是不是很低?以DDR為例,它的主供電是2.5V,負載電壓供電是1.25V,如果你在修主機板的記憶體的供電電路,雖然NTD4805N其它的規格特性全部符合,但是如果你用NTD4805N一定不能用,你必須要找更低的VGS產品才能工作。

還有一點大家也是要注意,以AP9916 為例,它雖然標示Total Power Dissipation 是50W,但是它的前面是注明在PD@TC=25℃,也就是當它處在25℃才有50W的能力, 而下一行又標示Linear Derating Factor 0.4 W/℃,也就是當溫度上升1℃,它的W數就要減0.4W,簡單說就是溫度越高,MOSFET 的W數就會降低,這點只要是半導體都是通用的。

好了!寫這種文章其實是很累的,因為一邊要想,一邊要寫,一邊還要畫圖,目的只有一個,希望大家看完能吸收、有心得,這樣我就高興了。

楼主:
下次我再介紹二極體的部份。

网友:
謝謝w大的教導! 感恩!

网友:
繼續來旁聽...
不然每次下載datasheet也沒啥用...因為都看不懂...@_@"

网友:
常常也忘記Vgs的重要性,記得讀高職時,老師說過閘極和源極間加多少電壓,就會有不同的導通狀態,只知道是驅動電壓大小。
代用時也很少去注意到這點,難怪那時候shunxing大在選擇代用品的時候,W大您又特別詢問Vgs是多少,這邊又了解了!

网友:
哈哈~~~~我不只忽略VGS
還忽略很多~~~~~
說真的...我因該有跟各位說過...我只做維修~~~~
沒玩到電路設計.....所以~~~忽略的東西超多的~~~~
但是~~~經過W大的分解說明(可以出書了~~比看學校的書還容易懂~~~)
我已經看懂一部分的用途....還有很多東西還要在學~~~
不然...我之前說的..現在的液晶螢幕在電源供應器上~~~
有很多都使用MOSFET....所以~~~這些電氣規格還是要多加了解
不然~~真的完修率越低~~~成本付出越高...到時會沒錢賺(現實的生活)

先看過一遍(我還在忙~有空在慢慢吸收)
有機會在來玩自製電路(我以前的夢想~~研發之路~~)

网友:
  這裡好棒啊~學到很多東西!! 真是受惠了~~ 感謝~ 有空拿出來慢慢吸收品嘗

网友:
這裡好棒!真的好棒!

网友:
謝謝w大教學,有這些資料以後代換就輕鬆多了...

真希望電子材料行裡的阿妹也懂,不然老叫我自行翻書查,查到後又跟我說

沒進貨,真想把她.....

网友:
真的是太感謝了
讓我了解許多 !!再來看看去!!

网友:
非常感謝WISH大大的用心~

終於會看mosfet的datasheet了~

网友:
謝謝W大用心的 寫囉很多 解釋的很清楚 ~慢慢吸收 ~QQ 感恩 ~
想到之前有快板子 DDR記憶體部分供電 ~原本板子 是用 130N3H
之後壞掉 ~我換上3919  有時可以用 有時不能用 ~ 放了很久 ~
之後有找到15N03H 用 就OK ~ 不知道是不是 ~這的關係 ~來找 ~看看這3種有沒有不一樣的地方 ~
....以後代用會要小心~

网友:
Wish大的教學簡單明瞭

感覺自己又多了不少信心,DATASHEET果然要用心看阿n_122|

网友:
感謝W大大
有一個笨問題問一下
g極是提供參考電壓是嗎?
他是不是只有控制閘門的動作而已?
他會向d極和s極傳送電流嗎?
新手 沒基礎  學習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是場效應電晶體(MOSFET)規格特性辨識教學,你沒有基礎應該在舊文中學習,學習中有問題,也應在新手上路區中發問,而不是在教學區發問。

网友:
我錯了
自己打屁屁
這裡不是新手區嗎

网友:
真是一文驚醒夢中人=.="
代用上學習了很久 .跟毛毛蟲也奮戰了很久..卻不如WISH大這篇文.....
NTD4805N 小弟也有..想說特性超好的 代用後卻不能動? 又東查西查..
我想問題應該是出在VGS.....冰箱裏的版子可以拿出來重搞了..
本以為有了NTD4805N可以當神兵了..想不到還有地方須要注意的...

感謝W大辛苦的教學..

网友:
剛剛又回來看了一下這篇.....因為~~又遇到一台難搞的液晶電視~~~
為了確認一下我忽略的地方~~在來熟記一下~~啟動開關的條件(這樣說VGS比較容易懂)
不過~~我還有疑問~~~~
之前筆電在AO4812拿AO4800代換的時候....
為何觸發之後...S腳有5V電壓輸出...
但G腳的觸發為何會有輸出電壓~~~
如原本的AO4812是7V換了AO4800卻變成5V....
正常來說~~既然是觸發腳位...因該不用那摸高的電壓阿...
難道~~~~是逆向電壓回流???
例如~觸發電壓為2V...加上觸發之後導通5V電壓..加起來之後的電壓嗎?

回P大~~~~你是只對美女有興趣吧.....零件買錯了也沒關西~~~~可以再去看一次...
~~龐大跟逃兵大2人跟你因該很"嗎機"......

网友:
在新手區看了一個多月~~~這個問題是我一直想問卻又不敢問的問題
感謝Wisk的用心>"<....超感動.....
這論壇真的有別於其他的相關論壇
在這的每一位大大都不會令嗇分享
希望有天也可以為此論壇付出點甚麼.....真的....無限感激

网友:
回 18 #

不敢跟那2老稱"馬吉",2老都出自藥學,身懷絕技...

只能說對審美觀是英雄所見略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ayx!謝謝你又提供教學文,但是要麻煩你重新貼一篇,否則大家可能很難找到,本來想我自己重貼就好,但是我重貼就變成是我貼的了。
麻煩你一下了!

网友:
ok...我改一下..

网友:
下載datasheet一直看不懂
現在有一些認識
感恩

网友:
感謝W大熱心的教學~

网友:
非常感謝 wiah大大的詳細解說,
讓我等之新手可以更瞭解如何看datasheet,
以及如何找替代之材料來應用。

网友:
經過看了一些教學文章對DATASHEET的認知也多一點
要不然還真的是只會找代換就是耐壓VDSS以及ID及PD現在知道VGS也是非常重要的
之前有看過S大那篇筆電的代換失敗的例子
該不會真的是VGS的差別吧~~~

网友:
親自書寫,真是「足感心A」的教材。

网友:
謝謝w大教學   又多看懂一些

网友:
非常謝謝W大大的提供不錯的資料

网友:
太感謝你了,讓我們每天都有新的知識可以學習

网友:
很感謝wish大的解說,讓我對mos的認識了解更多!!謝謝您...

网友:
今天看到此篇文章真是不虛此行獾收穫真的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代貼:
〝回復 18# 的帖子
這是場效應電晶體(MOSFET)規格特性辨識教學,你沒有基礎應該在舊文中學習,學習中有問題,也應在新手上路區中發問,而不是在教學區發問。〞
哈哈哈!被罵了吧!

但是,說真的,撿到一些東西了,還是得說一聲謝謝!

网友(2010-02-04):
唉!之前寫信去問原廠,原廠只回我:『自行更換零件會影響保固,並有可能會損壞設備,建議送回原廠檢測維修』。問題是,產品已過保固了,送回原廠維修更換要錢呢!如果不用錢,我一定送回去啊!
這個論壇,真的是個寶庫,雖然自己是新手,還有很多要學,不過還是在此感謝W大及論壇上的各位先進,套句廣告詞『有你們真好』。

网友:
長知識.
謝謝w大的教導! 感恩!

网友:
W大大 超級喜歡看您的文章 言簡意賅 條理清晰 小弟受教了 ^O^

親一個

网友:
又長知識了,感謝大大。

网友:
原來啟動電壓也是規格選用的必備條件之一.
看到這篇我才恍然大悟. W大真的比學校教的還要實用百倍

网友:
野人獻曝一下
以NTD4805N來做說明
RDS(on)
                                               TYP    MAX
Vgs=10 to 11.5V  ID=30A   4.3    5.0    (驅動電壓10~11.5V下,使用電流30A時,導通組抗標準4.3毫歐姆,最大5.0毫歐姆)
                                ID=15A   4.2             (驅動電壓10~11.5V下,使用電流15A時,導通組抗標準4.2毫歐姆)
Vgs=4.5V               ID=30A   6.0    7.4    (驅動電壓4.5V下,使用電流30A時,導通組抗標準6.0毫歐姆,最大7.4毫歐姆)
                                ID=15A   5.8             (驅動電壓4.5V下,使用電流15A時,導通組抗標準5.8毫歐姆)
導通阻抗跟Vgs有很大的關係
也跟使用電流ID有很大的關係
電器特性通常很容易被忽略

第四頁的第三張圖
ID=30A
Vgs約3.2V時 RDS(on)急速降低
當Vgs越高,RDS(on)越低

网友:
感謝W大提供這麼棒的教學
真是讓我獲益匪淺

网友(2010-03-08):
感謝wish大大的心得分享,這是課堂上不會教的
真用心寫的讓我們看的懂

网友:
感謝W大的教學用心~~~

网友(2010-04-14):
受用無窮  感激不盡

网友:
很棒的圖文解說,不然那一堆datasheet真是天書啊

网友:
新手上路終於對電晶體有基本認識了
謝謝W大的教學~

网友:
真的是太感謝了
讓我了解許多 !!

网友:
辛苦大大的解說,可以學習到新的知識....

网友(2010-05-16):
這是工程師查修~需要分析的知識  ~謝謝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
哇.....太深了
慢慢吸收.....

网友:
W大您真強,這個知識對我們新手太有用了 謝謝~

网友:
有下載可是不很懂,因為abc...再研究 .謝謝!!!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

网友:
雖然說我吸收的速度不快,但w大的教學文是一定要常復習的

网友(2010-06-17):
對廠效應管有多了一些認知
受教了
感謝

网友:
感謝..又多學到一點知識

网友(2010-08-19):
真的很感謝wish大的講課,小弟受益良多,要從不懂到懂,實在還有一段路程,感謝您。

网友:
雖然只有看懂一點點(因我是大外行)..
但還是感謝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時筆誤,謝謝指正。

网友:
datasheet一直看不懂
現在終於有些認識了
以後就知道怎樣才能代換了

网友:
謝謝w大的詳細說明
感謝您

网友:
謝謝W大的資料

网友(2010-09-20):
謝謝大大的資料.......

网友:
謝謝大大提供不錯的資料教學   又多了懂一些知識

网友(2010-10-31):
感謝大大指導  小弟有點懂了ㄋ

网友:
偶好驚訝
I[sub]D[/sub]最大竟然可以達到數十安培!
Drain有時稱汲極

网友:
好久沒上來(改版也讓我找了好久,每次點舊網址,跑出來的是我不認識的東東),今天修板想到這一篇,再度上來找這一篇,繼續修,目前找代用品中,.....,還是一句話,感謝這兒讓我學到的知識

网友:
謝謝w大教學
現在知道VGS也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感謝Wish的教學,學會看懂datasheet。

网友:
真的好~~棒!謝謝啦!

网友(2010-12-09):
W大講解潛顯易懂
以前找代換元件都直接問店家或網上大大
現在馬上試著自己找看看

网友:
謝謝W大的用心教學

网友(2011-01-20):
感謝w大的教學,受用無窮

网友(2011-02-25):
這樣的資料真好....................

网友:
謝謝wish大,給了摸索學習中的菜鳥一盞光明燈

网友:
這是課堂上不會教的....?
我不是電子相關科
老師當然不會教n_131|
感謝wish大大的心得分享

网友(2011-03-29):
感謝w大的教學
受益良多阿~~

网友:
感謝大大的用心教學用心.
Thanks!

网友:
太感謝大大了,講的真完整:)

网友(2011-05-21):
感謝W大的教學..用心學習中

网友:
好教材圖示及解說易看得懂,真是謝謝wish大大。

网友:
非常詳細!對新手幫助很大!感謝無私的分享!

网友(2011-08-08):
拜讀W大的文章受益良多~~感謝W大的熱心教學~~

网友:
吸收吸收受到wish的指導要趕快吸收

网友:
非常感谢提供这么好的讲解,感谢

网友:
辛苦了!有這裡真好

网友(2011-09-17):
收益非浅啊 顶W大大~~

网友:
看到WISH大大的此篇文章真是受益良多.以前學校總是應付考試.根本沒有搞清楚.真是如醍醐灌頂豁然開朗!!!

网友:
WISH 大    先把鍋蓋血滴子收好...

關於 P MOS 符號  有問題

P MOS

P MOS

网友:
P-CH  MOS  符號有誤

网友(2011-10-18):
好文! 收藏起來備用!!

网友E(2012-02-04):
看完後,我還是有些疑問(對88A部分)
針對 NTD4805N 重要特性 30V,88A,66W

再根據這行"Gate Threshold Voltage VGS(TH) VGS=VDS,ID=250uA 1.5 2.5V"

也就是說,最小的VDS電壓為1.5V ,最大功率66W
66/1.5=44A
根據上述資料,得到最大A數應該是44,為什麼廠商會給到88A?
88A瞬間最大可承受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完後,我還是有些疑問(對88A部分)
針對 NTD4805N 重要特性 30V,88A,66W

Continuous Drain Current 88A在MOSFET的規格表中,一般指的是最高可承受的脈衝電流,而不是它可以常態工作的數據。

我在電晶體規格特性辨識教學中就已經說過了,電子零件除了特殊之外,大多是用最大的額定去定義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完後,我還是有些疑問(對88A部分)
針對 NTD4805N 重要特性 30V,88A,66W

PULSE WIDTH (脈波寬度)決定一切
也就是說"頻率越高,可使用的電流越高"
圖片來源
http://html.alldatasheet.com/htm ... 332/6/NTD4805N.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Continuous Drain Current 88A在MOSFET的規格表中,一般指的是最高可承受的脈衝電流,而不是它可以常態工 ...

了解! 謝謝W大分享

网友:
很感謝wish大的解說又多學到一點知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PULSE WIDTH (脈波寬度)決定一切
也就是說"頻率越高,可使用的電流越高"
圖片來源

這個只是短時間測試最大電流,當然是時間長的(脈波寬度長的)最大電流值最低.

只能有一個脈波,不能轉用頻率去看(多脈波) .
(圖表的標題是 Avalanche Characteristics )

网友H:
可以解釋一下 td(on) 、td(off)、 tr、 tf 的意義嗎?
或者從 datasheet 要如何知道一顆場效晶體可以承受的頻率是多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這個只是短時間測試最大電流,當然是時間長的(脈波寬度長的)最大電流值最低.

只能有一個脈波,不能轉用頻 ...

Avalanche Characteristics  ===> 雪崩特徵
該圖表只提到PULSE WIDTH &  ID.DRAIN CURRENT
並沒註明是單一脈波
理應是,連續脈波只要DUTY CYCLE 在其範圍內即可
在某些場合下,DUTY CYCLE 並不代表頻率的高或低
以上是個人所認知,歡迎一同討論,畢竟這一區塊的知識
很少有人會去注意&了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可以解釋一下 td(on) 、td(off)、 tr、 tf 的意義嗎?
或者從 datasheet 要如何知道一顆場效晶體可以承受的 ...

小弟我學歷不高,只靠幾年的摸索經驗,下列是我個人的淺見

我所知道的,Qg會影響驅動的充放電的電流
所以當場效晶體的Qg越大,所需的驅動電流會越高

T(on) 導通時間
T(off) 截止時間
tr  不知道是甚麼
tf  不知道是甚麼
至於使用頻率,我都會參考T(on)  T(off)   驅動我會參考Qg

网友:
引用 网友F:
Avalanche Characteristics  ===> 雪崩特徵
該圖表只提到PULSE WIDTH &  ID.DRAIN CURRENT
並沒註明是單 ...

Figure 14. Thermal Response    (DUTY CYCLE與溫度系數)
是提供在工作電流範圍內,計算晶体溫度所需要的系數.小DUTY CYCLE及短脈波,溫度系數較低.
晶体溫昇較小.散熱要求較低(可能不用外加散熱板).

Figure 13.Avalanche Characteristics
是廠商測試晶体後提供的可能損壞最大電流脈沖值.是估計極端狀況用的,不是工作極限值.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小弟我學歷不高,只靠幾年的摸索經驗,下列是我個人的淺見

我所知道的,Qg會影響驅動的充放電的電流

tr : Rise Time
tf : Fall Time
請教:如果從 td(on) td(off) 要如何計算可以承受的頻率?
個人使用這個電路圖 http://forum.allaboutcircuits.co ... ll.com/zvs%20ih.PNG '測試  IRFZ44N(td(on)=12,tr= 60,td(off)= 44,tf= 45ns)可以承受的頻率。
頻率到 2.3MHz 沒問題,2.7MHz 勉強可以因為發熱嚴重不敢通電太久,3MHz時只撐個幾秒鐘立刻當機,哈哈!
當機的意思是不再振盪,同時有一顆場效晶體可能已經燒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tr : Rise Time
tf : Fall Time
請教:如果從 td(on) td(off) 要如何計算可以承受的頻率?

WOW
你比我還高招,我只會玩PUSH-PULL
而且我現在才知道IRFZ44可以ㄍㄧㄥ到那麼高的頻率
說真的,我覺得你懂得應該比我還多了
不知道你這個電路是準備做甚麼玩具?

网友H:
網路上查到的:MOSFET 開關的時間就是 td(on)+tr+td(off)+tf ,以 IRFZ44N 來說,至少需要 12+60+44+45=161ns 才能完成一次的開與關。所以「開關」最高頻率是 1/161ns = 6.2MHz。
這只是理論值,實際測試只能2.3MHz,2.7MHz發熱嚴重,3MHz就當機!
如果導通時間 跟開關時間一樣的話,那麼實際運作的頻率應該是 6.2MHz / 2 = 3.1MHz,蠻接近2.7MHz 的看起來好像說得過去。
準備拿這個來做「隔空傳電」的玩具還在實驗中....

网友:
引用 网友H:
網路上查到的:MOSFET 開關的時間就是 td(on)+tr+td(off)+tf ,以 IRFZ44N 來說,至少需要 12+60+44+45=161 ...

隔空傳電
印象中
實驗室階段,好像已做到距離一公尺
傳輸功濾60W的樣子
期待你的新玩具亮相

网友:
單由on off 時間,是不足以提供完成高頻功率電路設計的參數.
晶体的on off 功率損失:發熱排除問題是加熱系統重要的一環.
加熱系統的完善排熱裝置,是一般電子設計者未能兼顧的地方.

楼主:
請大家另開一篇討論吧!否則帖子會"漏漏長"要看也不方便。

网友I:
PMOS 符號好像不對,二極體極性也錯誤喔,不知在哪裡看到的,我找不到這樣的符號.

楼主:
引用 网友I:
PMOS 符號好像不對,二極體極性也錯誤喔,不知在哪裡看到的,我找不到這樣的符號. ...

是我自己畫錯了,謝謝你提醒,已經更正。

畫的很醜請見諒!

网友:
感恩!謝謝w大的教導! 感恩!

网友:
非常感谢 mark下

网友:
讚! 又上了一課!

网友(2012-07-08):
請問Nmofset若應用在電路中...要是電源會間鞋性的逆向...
就是D及S兩端電壓極性會間鞋性反向...這樣它會燒壞嗎?

网友(2012-09-13):
感謝W大,找這篇有一段時間了(還有其他2篇,也已找到),今日看到,趕快存入硬碟,待有空再進修,已經偷懶好一陣子,要振作了...

网友:
上課了,用力吸收學習,謝謝老師。

网友:
感謝歐!趕緊回補一下.許多的電子材料有心的規格及特性.看來還得多多收集資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