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G NEOVEO S-17 可開機,無畫面(維修實例)

楼主(2010-01-03):
這次撿到好修…10分鐘搞定

狀況:
可開機,背光有亮,可進入待機
用手電筒照,發現面板完全無顯示
故判斷,電源板正常、A/D板正常,面板無電壓 OR 故障

拆開後發現,是奇美的面板 M170E1
想起曾經看過這篇文章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A5%87%E7%BE%8E%2BDC
再上網搜尋一下,發現這個面板DC TO DC 模組上的 9743A  常壞,是通病

所以連電錶都沒用到,就針對 DC TO DC 模組下手
下面是換好的樣子

重裝上後,正常,完修

(這種的一張圖可以吧…)

网友:
我很好奇~~~~你的板子哪來的???
而且~~~有沒有實機照片???想看看是哪一台的~~~
沒外觀~~~就只能意會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板子…??  我只有換那顆 9743A
沒換板子啊…
再補一張照片吧,位置在A/D板上面
這是點了焊錫之了才想到要補拍,不要介意
這張本來不想貼出來的

再加一張,要換9743A之前的模組,這樣可以證明是同一張板子了吧
這張本來也不想貼的,還好沒刪掉

還是您要看LCD外觀??可是LCD還回去了
這台是有收錢的…我實在提不起勇氣去陌生人家裡補拍照片,饒了我吧

不過您放心,這100%原創,非盜用

我上傳照片的原則是,決對不會帶到背景,不好意思,比較重網路隱私,有背景還要修,麻煩
所以我都只拍零件而己。
如果這樣不好的話,下次的實例,會補上完修後的開機畫面

PS前一篇 XEROX XG-91D ,我倒是可以去補拍開機畫面,朋友離我家5分鐘而己

网友:
所以網路還是很好用的~ 網路分享力量無國界!

恭喜修好完工! 謝謝分享!

网友:
有這幾張圖就夠了n_128|
不用再補拍了~~~~
我剛剛~沒看清楚~~~原來是拆了別的板子的IC來替代阿...

网友:
謝謝無私分享維修文,最怕碰到奇美顯示器或代工,真的很機車...

网友:
現在大家都因為奇美的DC to DC 頭痛。

感謝snare大您的維修實例分享。

网友:
這顆9473A上個月有買過一顆20元,可是聴說那片陶瓷基板維修要很小心,一不小心就會弄掛了,因為我也弄掛了兩片(白屏)....

网友:
松下屏的那一顆也好不到哪去 !!!

又小又貴 , 簡直是折騰老人家

能開發替代模組的話 !!!

應該會有賣點 !!

网友:
感謝提供維修實例
目前沒有修到這種故障的
所以都算是學到~~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