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宏碁Acer AL1711 電源綠燈閃爍,螢幕不亮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0-01-04):
Acer Al1711

Acer Al1711

這台液晶是我媽在用的, 之前她從公司撿回來, 我修過一次, 只因換一些凸爆電容, 所以沒有分享!

今晚約 9 點左右我媽說螢幕突然沒畫面了! 於是我又拆開來修了一下!

1. 狀況:螢幕下方電源綠燈閃爍'螢幕畫面不顯示! 久久沒修一時心中還沒有個譜,還是先懷疑 PI 板上有問題, 先查電源.
2. 用螺絲起子加彈吉他的pick先將外殼拆開,拆開後先目測是否有元件外觀異常! 目測查無! 但將 PI 板拆下後翻到背面, 看到一處有黑黑的有接觸點放電問題, 於是先用烙鐵將一大堆焊點補焊先(變壓器'高壓接頭及周遭元件'功率IC'大顆電容'電感'排針...等等.
3. 補焊完後用去漬油清潔電路板焊接面後, 裝上機測試, 結果問題相同! 於是開始用電表量測各工作點電壓, 此時發現螢幕有高壓在點燈動作, 但出現一閃即滅問題, 心中大概有個譜了! 繼續量測電壓, 160V 有' 12V(會跳動降到 3.XV), 於是拔電!
4. 開始用電阻檔查電路各對地電子阻, 查到一組線圈振盪電路的蕭特基二極體短路,先將其焊下後,短路問題依舊存在! 於是又查了線路發現跟 C5706 與 電容接在一塊, 於是又將這幾顆焊下來! 經測量後發現一顆 C5706 呈現短路現象! 其他元件則正常! 此時板子上短路問題也消失! 卻定是這顆短路造成 12V 電壓下降, 電流增加使前級電源IC產生保護關機!
5. 因之前有維修過有備料,找了一顆 C5707 良品換上, 再裝機測試! 接上螢幕線, 畫面果然就出現了!
6. 完修! 多測試了一下10分鐘, 裝機交回給老媽去測試使用!
7. 謝謝收看!

拆開後的電路板區塊

拆開後的電路板區塊

PI板正面

PI板正面

PI板背面

PI板背面

發現背面有黑點

發現背面有黑點

量測對地阻抗時發現SR34處迴路短路(注意!非SR34損壞)

量測對地阻抗時發現SR34處迴路短路(注意!非SR34損壞)

量測對地阻抗時發現高壓線圈一次側短路

量測對地阻抗時發現高壓線圈一次側短路

焊下這區塊元件後, 短路排除

焊下這區塊元件後, 短路排除

經元件測量發現一顆2DC5706短路

經元件測量發現一顆2DC5706短路

找了一顆正常的2SC5707

找了一顆正常的2SC5707

量12V不再跳動,正常供電!

量12V不再跳動,正常供電!

接上螢幕顯示畫面,收工交差!

接上螢幕顯示畫面,收工交差!

网友:
謝謝大大專業分享~~不知道那顆電表多少錢??
都用指針ㄉ我~想改用電錶@@

网友:
感謝分享.可否多講一些對地阻值量測方法.我在其他地方看過說把紅.黑筆對調.對調跟沒對調有什麼不同?

网友:
這款的設計沒有使用保險絲嗎 ???

不然怎麼會 c5706 打穿 , 蕭特基短路故障 !!!

而讓整個電源電路壓降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款電表很便宜, N年前在光華源達買的, 沒幾百元, 價錢忘了! 約 2~300, 不會超過 500 元! 我的指針電表要不是剛好在去年用到老壞了, 我真建議大家有兩台電表, 一台指針加一台數位, 各有千秋!

你想買電表現在有很多便宜的跟貴的, 重要的要準加上功能需求, 站內有很多大大有分享自己的傢絲頭, 可去爬文參考一翻! 有些電表有含測電容功能還蠻不錯的! 但容值可測範圍最好可以測到幾千uF 比較實用!(主機板' 家電等等內都有大容量電容)

回复 网友B:
您好~ 對地測量阻值我是用數位電表打在二極體嗶嗶檔! 目的是用來觀察線路元件是否有短路現象! 紅黑+-對調有極性的問題, 對電路上二極體或其他半導體元件會有 ON/OFF 呈現出不同阻抗的問題!

我本來也是亂測, 就黑接 GND, 紅色元件點亂測一通! 反正我已經猜往高壓線路問題, 而且想說有兩組高壓線路, 想說其中一阻損壞, 有一組可以做對照比對對地阻抗比較!

我們在查對地阻抗時, 可以用一個最簡單的觀念來思考! V / I = R, 假設一顆電阻是 1K, 我們用電表不論黑紅正反對調來測試, 這顆電阻正常的話就是 1K 歐姆, 但如果我們測到是無限大或是 0 歐姆則表示這個元件故障, 因為它已經出現不正常的數值, 因為我們要的是 1K 歐姆!(請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61&highlight=)

相同的~ 當我在在線路上查元件時, 比方說電容, 該元件絕對不會是兩端接點都接在地, 因為那沒意義! 依照電容的特性我們知道 DC 暫態後形同開路, 則我們用電表測該端對地電阻應該在直流電容暫態後, 我們會量到開路阻抗呈現無現大! (而其他元件也是同樣的道理, 要有電子學與基本電學的概念來做為思考)

回复 网友C:
這款電路我沒仔細去追線路, 印象中好像沒有保險絲, 倒是在電源進來的前端有保險絲跟熱敏電阻(照片中看的到!)
蕭特基沒壞~ 抱歉~ 誤導你了! 因為我查線路時量到該處短路, 我將蕭特基先焊下後, 對蕭特基二極體做過測量發現是好的, 接著用嗶嗶檔測量蕭特基在板上的焊接兩點依舊呈現短路, 繼續追查周邊線路元件焊下測量, 才發現是 C5706 短路造成問題!

网友:
嗚~~= =~,h大,現在看到你的這篇維修過程,真想哭啊~,上個星期幫服務的學校也收了一台al1711回來,故障情形和你一模一樣,但我只查到其中一個c5707故障,推動燈管的變壓器附近都嚴重發黑,還要再追查時,使用單位來電催機器了( 功力差,已查了一天= =),隔天只好直接改高壓 後交貨,雖然成本只花120元,但我還是沒查出實際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修好就好!

好在我的使用單位沒有摧我!

网友(2010-07-25):
感謝仔細的分析與說明,原來二級體也是要注意的地方.記錄下來了!

网友(2010-11-05):
專業維修,感謝分享。

网友:
不錯喔~修好了

网友:
恭喜修好ㄌ  我也學到一課ㄌ

网友(2011-01-23):
學到新的知識  謝謝分享:)

网友:
小弟撿到一台一樣的螢幕
不過故障的是那四顆電容那邊
一顆470UF跟一顆1000UF都頂凸了
我就四顆都換 目前正常服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