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線網路的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0-01-04):
求助各位大大 小弟最近想要購買無線網路設備

我目前的狀況是這樣,我從我家二樓拉了一條約30米的網路線到三樓,常常會有網路斷線的問題運氣差可以1分鐘斷個5、6次。
看了一些文章發現我的線材是屬於很差的那種30米270塊XD 由於工程浩大 想直接換無線網路。
逛了一下網拍看不懂規格的意思,爬了一下知識+ 有看沒有懂XD

我的需求是最好能跟有線網路一樣的效能,因為我的file幾乎都是存在2樓的主機裏面,所以會很需要區域網路效率。
還有我三樓的主機很常會跑P2P的軟體(gogobox),有時候會打打線上遊戲(魔獸爭霸3寒冰霸權),還有我網頁一次都開很多約1X~2X
聽人家說無線網路的P數很低跑P2P或魔獸可能會LAG,也又聽說過現在的802.11n似乎都改善的這些問題.

看有哪台機器比較貼近我的需要或者是有其他的解決方案 麻煩各位大大 幫幫忙 斷線斷到快哭了...

网友:
除非必要記得不要使用無線網路,況且投資設備所得到的效益是不符合期待。
懶得拉線還有電力線網路可選擇,無線網路只能用在常需移動的 3C設備上。

速度:現在有線都能跑到 Gigabite 了,無線的 11n 只有 108Mb,理論上如此實際更差,無線區網內的傳檔真是等死人了。
距離:有線拉 100 米很輕鬆速度不會降,無線傳 100 米(空曠地可能)要老命(需換天線移地點),樓上樓下會更慘,就算勉強通到其速度也會慘不忍睹。
效能:無線基地台就是分享器,分享器就有連線數問題還很可能會當機,有線頂多是用集線器/ 交換器其效能高太多(因為沒做什麼事)。
投資:無線基地台與無線網卡要花上許多錢(好的很貴),好的網路線相對便宜許多,沒有老鼠咬用個十幾年也沒問題。
干擾:無線鼠、無線電話或隔壁的基地台這些都是干擾源,沒干擾就已經很慘還會干擾,有線就沒此困擾。
地點:無線裝置要選高點還要避開金屬物反而不美觀,有線穿管線有也能做到看不到。
安全:無線容易被駭入偷連接大開方便之門,有線的除非跑到家內接線。
電磁波:無線訊號更好電磁波就更強,有此顧慮的人不要用,有線也沒此困擾。

便宜的網路線也不應該如此常斷線,要不要檢查接頭或是剪掉重壓,接頭或是工具不好真的有差。
已經有線要更換新線不是困難事,只要拆掉固定處用抽換(舊線帶新線)的方式就能很快完工的。
無線的設備建議先跟朋友借用一周,自己玩過後就會有心得,能達到要求再去買吧!

网友A:
.....你是用100M的速率在跑嗎????
如果這速率可以跑~~~
先進到網卡的硬體內容...把AUTO的速率強制改成全雙工10M就可解決問題
若無法解決..就請把網路的8條線改成4條線強制改成10M的速率..這樣也能把問題解決
反正~~~~又用不到真正的10M..那個速率就夠你用了(我家的都是10M在跑..超順...)

网友:
其實你並沒有找出會斷線的問題
正確來說所謂的斷線是硬體斷線還是連網頁時斷線
如果只有30米的話,其實就算是AVAYA的SPE效能都不見得比30米270來的好
再加上有在玩線上遊戲的話,建議還是跑有線的吧
硬體斷線的原因有很多,先確認線本身有沒有斷線,再確認接頭有沒有問題,大部份業餘的人大都是接頭弄錯或是沒接好或是用到爛的RJ-45頭
網路分享的方式是用SERVER作NAT還是用一台IP分享器而已,
其實只要線材本身沒斷線,都只是個人沒注意到的一些小細節而已,
而跑P2P會掛的話,反而大都是IP分享器造成的,

另若真的想跑無線時也有很多的模式存在,
如有樓層的較大差別時,可能就要考慮使用橋接方式,
但是一般居家應該還不用玩到這種情形,

网友:
我是認為你要用無線的跑跨樓層. 還不如用電力網路.

网友:
用有線的會比較好.
30米是很常見的距離.
用做好的線.那個品質真的有是差很多.

网友:
30米就斷斷續續...............挺恐怖的!
可以自己買線來做,自己夾網路頭,家裡也是網路進來是跑到3樓,拉線直奔1樓(家裡的電腦都在1樓),還多台電腦同時上網,也沒有遇過像tony大您這樣的問題耶!

無線很容易被水泥牆、樓層板給削弱信號。不好玩!

网友:
感覺好像是分享器跑太忙而當掉,如又斷線,可以先登入分享器
如登不進去,那分享器的問題較大,看要改善散熱問題或換一台
較耐操的,網路線也要查一下,用測線工具查看有無異常
用拉線的還是比較好,反正拉一次就可以「動」很久了

网友:
不知道處理的如何了...
一般~遇到這種問題~~~照我的方式是可以解決的...
因為~~~現在的分享器~~~100M的訊號~~~超過10米就會出狀況了....
何況你的還是30米的
我用過最好的銅線與最好的街頭~~~拉超過70米...以目前的分享器~~~~
完全無法連線.....原因出在訊號太若了~~~~我幫他換一台~~
我3年前的10M集線器(那是最後一台庫存了)....就可以上網了...還不會斷訊....
所以~~~現在要買訊號強的~~~~~~只有10M的集線器...用100M以上的...
最好多做幾個中繼站....不然還有個方式...買集線器~~要注意~~~有獨立訊號的
就是可接4台的集線器~~~但他有6個孔~~~~
也就是說~~~不要買到自動偵測跳線功能的(這種~~超過10米幾乎都無法正常連線)

网友B:
說真的,才30米而已就別想太多了,
平常在施工時大都在90米到100左右,
而且都是在上市上櫃的大型電子廠內,
往往施工時一次都是2,3十條過去
所以不會有10米的問題.
只要注意一些細節,
一般CAT5E的可以在105米內正常動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你的回覆 這樣我就確信無線網路不符合我的需求.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去再試試看= = 今天期末考 下午就出去了 我念夜間部

网友:
斷線有試過是IP分享器斷還是線路品質差
如果是線不好最好是換銅線與接頭
現成的線大多不是銅線
如果是IP分享器斷可以換有頻寬管理的IP分享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屬於硬體斷線, 當斷線時區域網路會顯示已拔除電纜,約0.5秒就會在回覆連線,不一定要跑P2P只要連線狀態就有機會斷線斷了也會馬上回復...我分享器是中華電信附的光世代,我除了樓上的電腦以外還有3台電腦在使用 均沒有這個問題,所以我是猜測訊號衰弱....

我手邊沒有測具,我是先從更換內建網路卡跟分享器試試看嗎?

我網路線是買已經夾好的 一包.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覺也有點像,我只要一跑下載 就很容易斷線,很有趣的是 我打線上遊戲仍未斷線過 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屬於硬體斷線, 當斷線時區域網路會顯示已拔除電纜,約0.5秒就會在回覆連線,不一定要跑P2P只要連線狀態就有機會斷線斷了也會馬上回復...我分享器是中華電信附的光世代,我除了樓上的電腦以外還有3台電腦在使用 均沒有這 ...

沒試過我說的方式嗎??強制改成10M~~~~這問題我遇多了..都是這樣解決的

引用 网友B:
說真的,才30米而已就別想太多了,
平常在施工時大都在90米到100左右,
而且都是在上市上櫃的大型電子廠內,
往往施工時一次都是2,3十條過去
所以不會有10米的問題.
只要注意一些細節,
一般CAT5E的可以在105米內正常動作 ...

呵呵~~~不要拿專業機種的集線器與一般家庭用的集線器相比較~~~~訊號強度天差地遠阿~~~~
你買一捆100米的網路線~~~去接一般家庭的集線器~~然後連接到電腦~~~保證~~斷線....完全無法連線...
不要拿5年前的的集線器來試~~~買這2年的來試~~你就知道有多慘了...

网友:
樓上大大們討論分享不少知識~ 感恩!

想說: 不知中華電信幫不幫查線服務? 可以問看看試試! 應該不用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試過我說的方式嗎??強制改成10M~~~~這問題我遇多了..都是這樣解決的

呵呵~~~不要拿專業機種的集線器與一般家庭用的集線器相比較~~~~訊號強度天差地遠阿~~~~
你買一捆100米的網路線~~~去接一般家庭的集線器~~ ...

我剛回到家 剛剛是在我爸的店裡上網 等等來去試試看!

网友:
剛剛找到的相關資料~~可以參考一下~~~
http://archive.rextang.com/blogfiles/life/utp-cat.5e-explain.htm
http://tw.group.knowledge.yahoo. ... article/view?aid=10

上面的網站好像也有提到傳送距離的問題~~~~不過相關資訊不多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100M的速率在跑嗎????
如果這速率可以跑~~~
先進到網卡的硬體內容...把AUTO的速率強制改成全雙工10M就可解決問題
若無法解決..就請把網路的8條線改成4條線強制改成10M的速率..這樣也能把問題解決
反正~~~ ...

是選擇Force 10 full duplex 嗎?

网友:
是的~~~~~~~
選下去就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沒試過我說的方式嗎??強制改成10M~~~~這問題我遇多了..都是這樣解決的
呵呵~~~不要拿專業機種的集線器與一般家庭用的集線器相比較~~~~訊號強度天差地遠阿~~~~
你買一捆100米的網路線~~~去接一般家庭的集線器~~ ...

該怎麼回答呢,我開的是專業的弱電工程公司,
偶爾會解決或是替一般住家作線路施工或替客戶的水電或裝潢師傅擦屁股
不過看樣子問題還是由你們來解決比較合適吧.
不好意思當我沒說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該怎麼回答呢,我開的是專業的弱電工程公司,
偶爾會解決或是替一般住家作線路施工或替客戶的水電或裝潢師傅擦屁股
不過看樣子問題還是由你們來解決比較合適吧.
不好意思當我沒說過吧. ...

哈哈~~~~~這很正常阿~~~~
我常常遇到呢~~~
所以我都是用我的方式解決~~~~
不然要客戶買一台貴的集線器......可能會先被臭罵一頓~~~

其實~~~大家來就互相交流~~~~
畢竟你也有你的專業所在~~~~~
只是~~面對一般家庭的~~~就不能用在大公司的那種方式去處理~~~~
畢竟~~一般消費者~~~與公司的消費能力~~完全不一樣~~~~

另外~~~其實也不用當作你沒說~~大家來就要互相討論~~~
有機會~~也可以說說~你用哪幾種集線器~~這樣就知道哪種型號的性號強度比較強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嗯 改好 測試中 ,目前開了我最會斷線的網頁 目前沒有斷 等等燒個一兩個小時不會斷就不會斷了= =

全雙工10M 跟 AUTO有什麼差別嗎? 網路速度是否會比較慢?

我印象中 全雙工的意思是增高訊號的除錯率這樣處理速度會較慢嗎?
10M 跑區網會比較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該怎麼回答呢,我開的是專業的弱電工程公司,
偶爾會解決或是替一般住家作線路施工或替客戶的水電或裝潢師傅擦屁股
不過看樣子問題還是由你們來解決比較合適吧.
不好意思當我沒說過吧. ...

Q大 很感謝您的回答,千萬別說那樣。
條條大路通羅馬,大家都是好意要解決問題。

如果您沒回覆 我也不知道我的狀況是?

感謝X3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改好 測試中 ,目前開了我最會斷線的網頁 目前沒有斷 等等燒個一兩個小時不會斷就不會斷了= =

全雙工10M 跟 AUTO有什麼差別嗎? 網路速度是否會比較慢?

我印象中 全雙工的意思是增高訊號的除錯率這樣處理速度會較 ...

10M跟AUTO...
其實~~~AUTO...根本沒用~~~~
AUTO...只要能連線...連線之後的集線器或是分享器...只要有支援最高速率..
他就以最高速率運作...然而~~~~100M的速率~~只要有雜訊干擾~~就會斷訊...
而10M的速率~~反而比較不會受到干擾~~穩定度也比較高~~訊號傳送也比較遠~~

我只依經驗來回復你的問題~~~其餘的詳細資訊~~~還是得看官方資料才知道....

网友:
每當去一般住家時,
我只是解決問題
使用的都是客戶自己去順發或是燦坤買的自備品,
3,4百的集線器和1000元左右的有線或無線IP分享器,
拉了六,七層樓跑100M也不會有問題的,
不過這次還是降到10M好了,
我的推測是RJ-45的頭作錯了或是沒有接好.
只能把CAT5的線當CAT3來用了.

楼主:
問題發現,使用全雙工模式GOGOBOX的網頁無法正常顯示,檔案下載的數量都是0,改回AUTO即正常。

似乎不能用這招,網頁開啟反應感覺有點變慢。

网友:
失敗~~~~看樣子~~~~~
你的線真的有問題了
看樣子被legion大給說中了.......

我已經快睡著了~~~~
最簡單的測試方式~~~先把電腦搬到離集線器或分享器最近的地方
先測試看電腦有沒有問題...
電腦沒有問題的話~~~~~就線有問題了...
可以參照我說的改成4條線..若接頭改成4條線的接法..還會失敗.....那....我也無言了..
其餘的就看legion大有沒有什摸更好的方法了...

楼主:
先睡吧! 我在研究看看,很感謝妳 先切成全雙工來逛網頁一直斷很煩。

网友:
記起來了,您的網卡是用哪一塊,以前玩自組的台式 PC 放在公司用網路常常出問題,給她設定全雙工或半雙工都沒用,要我只跑 10M 我很不滿足。
就跟 IT 要了幾塊網卡來試,幾次試下來就知道了,原來是爛網卡不穩,後來一率採用 3COM 或 INTEL 的,那時對國產的實在沒甚麼信心。
現代的網卡都是主板內建的,都應該很成熟了而不至於會不穩,身邊如還有網卡就拿來試試看吧!

楼主:
= = 剛剛地震耶....問題解決了.

我在3樓加裝一個HUB再用一條1米的網路線連到主機,就不會有斷線的情況了。

所以是 線材品質不佳加上訊號源不夠強再加上主機板接收訊號能力差所導致的斷線。

感謝 各位大大的幫忙 嘗試過許多方法跟假設。

thanks x 3

网友:
回复 网友H:

恭喜~ 恭喜~

网友:
引用 楼主:
= = 剛剛地震耶....問題解決了.

我在3樓加裝一個HUB再用一條1米的網路線連到主機,就不會有斷線的情況了。

所以是 線材品質不佳加上訊號源不夠強再加上主機板接收訊號能力差所導致的斷線。

感謝 各位大大的幫忙  ...

結果~~還是要增加一台...中繼站......來加強訊號~~~~
恭喜你把問題解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差的網路卡也常常會被HUB踢掉,我的主機板接到HUB,線長不超過10米左右,主幹線是從三樓拉下來,完全沒經過其他設備,到一樓後,先過IP分享器,因為家裡電腦比較多,從IP分享器拉線接到switch,上網時,和我同一台switch的電腦都不會斷線,只有我的會斷線,超誇張的,換switch又正常.......結論是除了網卡的體質,HUB本身也是關鍵。

恭喜tony大您將問題解決囉!

网友:
網路的問題。
第一個先看一下你的網路線。
它是不是 1236接線.
12 是一對. 36 是一對.
如果不是, 跑得了十米, 就算很利害了。

先確認線沒接錯,再來我們要懷疑的是網卡,因為它的品質差異較大,也會有相容性問題。只是現在 on board 的網卡晶片,就較沒這方面的問題了。

再來才去想hub了。

當然,你要先確定你真的有"插好"

再來,我說明一下它的通訊方式。
在兩邊"插上去"的時候,兩邊會先用最高速的通訊協定的方式開始通訊。
當試了幾次連不上時,才會開始降速。
比方說,先試1g, 再試100M 再試 10M
當然. s大說的強制用10M 就是跟網卡說,請你忘記有100M 的存在。
這個方法,可以用在 Cat 3 的線路(電話線)拿來當cat5用時的處理方式。
CAT 3 的線路,介於 100M 跟 10M 之間,所以有時可以通,但會有大量的封包遺失。所以看似通的,實際用時會不通。所以可以這樣用。

不過,以我個人的經驗。除非沒有12, 36配對,不然都不會有10米就掛的記錄。
當然,cat3的線材不能講。

网友:
回复 网友I:

不是13 26 嗎? 還是我記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嗯.
我可以確認13, 26 是一種只能跑到10 M 的配對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J:

您真的記錯啦....1,2對3,6才是對的.

一個幾乎每天都要夾一堆網路頭的人留

PS. 說到網路頭, 差的還會出靈異事件咧............

网友:
材料品質是很重要的,相對應可靠度比高,比較不會出現奇異不明的問題.
一般DIY,是不會有儀器去測線路在高頻下表現,線通了不一定可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K:

抱歉...說到跳線去了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