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關DELL顯示器的故障問題

楼主(2010-01-04):
小弟的電腦顯示器LCD(DELL),(型號為1704FPTt)開機後大約半小時後顯示器無畫面,要重新關掉電源後再開才有顯示(但情況過後又依然)而指示燈仍然亮綠燈,請問這樣的情況下是哪個部件出現問題???請有經驗的大老指教一下,急用的~~~謝了

网友:
打開看~~電容有無問題@@容值變小..

网友:
補焊看看.尤其是高壓部份.

楼主:
你們健議的方法己做了,還是不行,有沒有其它方法呢?

网友:
半小時???時間都固定???還是不一定???
如果時間都個定.....那就難查了......會查到頭昏眼花...
若不一定~~~~~~那就高壓版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