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PF71G+ Q7T4 爬文維修完成

楼主(2010-01-04):
拆機圖,無明顯故障點
開機3秒即黑頻,顯示綠燈,燈管熄滅面板有畫面顯示
隨即更換4顆C5707、2顆9024N、1顆3A電阻式保險絲,高壓部份全部補錫
四顆手邊有相同規格的 1000uF/16V、1000uF/25V SANYO 電容,燒機20分完修~~
撿到軟的~
C5707跟9024N為了散熱,腳都沒剪讓該元件站的高高的,再把他搬開一些些,不知道會不會影響運作與壽命~~

网友:
雖然應該是多換了一些無謂的東西,EX 保險絲,不過恭喜你修復n_131|

楼主:
原來的3A保險絲拆下用嗶嗶檔量測,有阻值、不會嗶
應該也壞了吧~~

网友:
應該是不用動到5707還有9024!應該只要換電容就可以了!
這邊恭喜您修復囉!
其實有沒有剪腳跟散熱沒有什麼太大關係!它不是電阻,不用架高!不剪腳也不用太過擔心,不影響電路的整體運作!
Benq的通病真得很好修!

网友:
Benq的通病
5707還有9024有測量是壞的嗎

楼主:
5707兩顆故障  9024一顆
怕麻煩....一次全換了~~
電容則是看到該區域電路版已經烤黑,手邊有加大耐壓的日系就直接換上了!!

网友:
5707跟9024只要壞其中一棵最好是全換喔

网友A:
請問個小問題,C5707不是負責驅動高壓嗎,2顆都掛點燈管還會亮嗎,還是都掛同一根燈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個小問題,C5707不是負責驅動高壓嗎,2顆都掛點燈管還會亮嗎,還是都掛同一根燈管的

會...因為燈管不只一支,而且燈管可以個別點亮^^

网友:
這邊恭喜您修復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