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902 畫面閃一下 變壓器線圈發出聲音

楼主(2010-01-05):
各位大大們 我有一台ViewSonic VA902 開機後畫面閃一下就不見了,圖中紅色圈起來的變壓器線圈會發出 斯~~~的怪聲,然後畫面就不見了,我也爬了相關的文,也換了這個變壓器旁邊的4個電容但還是無效,請問這是不是線圈壞了?還是有其他地方有問題?

网友:
開機後.畫面閃一下就不見了..........
也有可能是燈管掛了(看一下面板.是否隱約看得到畫面(暗暗的)
另外.電源燈的變化如何呢..亮(紅.黃.綠)燈

楼主:
燈管是好的 測試過了~電源燈是綠色的狀態閃一下就沒有了 但綠燈還亮了 一些才暗,現在找到原因了~是上圖左上那顆麥拉電容異常的變肥~目前還要在測試看看

楼主:
測試後 還是不行,開機畫面有時還是會閃一下就不見,電容都換過也量過了,但就是找不到原因~有沒有大大可以幫忙一下  ><

网友:
請問大大變壓器線圈

請問妳這顆編號是
"DG100017200"
"LSE"   "0533"

嗎?

网友:
背面的9977GM&9932看一下吧!!!
保證有收穫n_046|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找到 9977與9932的規格書,但我要怎麼量測才知道他是好的還是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喔~這顆的號碼是
2374228012p
LTSJ 0619

网友:
這塊我有 ~幫你補圖

楼主:
順便分享一下 9977與9932的規格書

95.65 KB, 下載次數: 157

AP9977GM

97.68 KB, 下載次數: 143

AP9932GM

网友:
這藍框內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們 我有一台ViewSonic VA902 開機後畫面閃一下就不見了,圖中紅色圈起來的變壓器線圈會發出 斯~~~的怪聲,然後畫面就不見了,我也爬了相關的文,也換了這個變壓器旁邊的4個電容但還是無效,請問這是不是線圈壞了?還是有 ...

還有兩顆電容,你有檢查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都換了 還是一樣的問題~這幾個電容量測完後 雖然沒問題 但還是都換新的了~

网友:
請問~~你有外接4支燈管來確認可以正常點燈嗎?

楼主:
回复 网友D:

當然有外接 現象一樣  亮約5秒後就滅了,但綠燈還是亮著的...

网友:
4支燈管都可以點亮約5秒???
代表變壓器是好的阿......
背面那4顆IC一定有問題~~~~
要不然就是~~主要的那顆控制IC掛了也說不定....

楼主:
所以我才會問各位大大  9977與9932這2顆怎麼量測好壞 ><

网友:
既然是這樣!

建議直接改公板較快!

网友:
送維修比較快.我日前送修17吋400,19吋500,
直接買公板套件也大概是這個價格,
最近都是直接送修比較多,

网友:
有斯斯聲可能有零件短路或漏電(背面四顆IC)
用電表打歐姆檔*1測量哪一顆短路或異常(第四腳對5.6.7腳)不知有沒有記錯 5.6.7腳好像是互通的
不過我擔心若找到零件更換後可能還會燒毀
加油 有故障才有進步

楼主:
看來這塊板子 我只能另加高壓條了,目前我可以找到12v與5v但我找不到adj   XD

网友:
最近也在修這塊板子,情況比你更慘,開機綠燈亮一下就沒電源了。
電容全換掉在家中測試一天都沒問題,但拿到客戶家又出現亮一下就沒電源的情況,
目前還在找問題中...另在大陸掏寶買了一塊一樣的板子等寄來再測試

网友:
只怕你加了高壓條問題還在.......
沒想過要把燈管拆下來看看嗎?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的問題所在 就是高壓啟動一邊不正常當然會量一下就沒哩
請檢查 C506 OR C507
在高壓迴路上4燈會有4柯
請拆下 檢測
應該其中依各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低回覆 同上篇 請拆下 高壓啟動前後的電晶體 一訂有1各以上的問題存在
俺就這樣修好了 17吋I BM 液晶螢幕 明天 下工 在補圖片上來 快忙死ㄌ一一

网友:
感謝阿國大大~回家馬上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G:

阿國大大 可否貼上圖讓我看是哪一顆?我找不到....不好意思 麻煩了

网友:
我也找不到C506 OR C507
但在高壓那有看到C906 C907。是這兩顆嗎?是我說我已經換過了還是一樣

网友(2010-06-08):
我的VA902 跟大大一樣畫面閃一下電源燈恆亮,電容也都正常也換過9977GM及OZ9932GN還是一樣的沒解決

网友:
最近修了兩台同樣的問題都是單側燈管有問題,造成亮3-5秒即進入保護狀態;你可以用原機
加外接燈管方式去測上下燈管,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