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X Post Code 0x21

楼主(2010-01-05):
Hi 各位大大,
我有一塊主機板 ASUS P4P8X, 一段時間没用, 目前因原主機板罷工, 想拿來頂替一下,
一試 Post Code 為 0x21, 不知是哪種原因造成的, 因我查了一下 AWARD ERROR (PnP Bios)
0x21 卻是 Reserved ?? !

网友:
 大大您好,BIOS是AMI的喔!並非AWARD。
目前只能先將cmos放電看看,回到初始值,看開不開的起來!
嘗試交換顯卡,記憶體做交叉測試,

楼主:
謝謝, 真的是 AMI BIOS.., 抱歉, 但我查看了一下所知的 AMI POST CODE並無 0x21 的代碼??
另 要將 CMOS 放電, 是只要將 Jummper 交換就好, 還是還要將電池拿下反接 ?

网友:
主機板的說明書友寫到 放電 (技嘉的有寫在最後面(~... 沒有跳線的話 ~基本上 電池座就可囉
拿掉電池 ~ 哪電線導通正負(5秒鐘) 就OK囉

楼主:
我試過將 CMOS 放電, 也嘗試將 記憶體及 PCI 卡交叉測試, 還是停留在 0x21!
不知各位大大, 還有何種方式可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