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磁爐要維修還是直接買新的划算?

楼主(2010-01-05):
請問各位先進,我的電磁爐壞了,大家覺得買新的就好還是拿去維修哪種比較划算?
謝謝各位的建議~
單選投票, 共有 5 人參與投票

投票已經結束

80.00% (4)
20.00% (1)
您所在的用戶組沒有投票權限

网友:
小弟不懂家電 壞了還是買新的= =
怕搞定之後用一用會冒黑煙XD

自己DIY過飲水機 用一用會漏水ˊˋ
最後還是在買一台...

网友:
電磁爐用超過10年...最好買新的~~~不要在修了~~~
會有危險問題出現...雖說~~板上有很多人貼相關維修...
但只要超過這年限...就不要在修了...因為線圈變質~~容易出事~~~

网友:
個人認為買新的比較實際又安全,況且現在知名的品牌價位是可以接受!
舊的就拿來研究或殺肉。

网友A:
會修就修,不會修就買;修不好,也只好去買。

自己認為它是壞的,而且壞到不能用,很不幸的,這只是自己的感覺而已。
況且,很多電器都是只壞一點點而已。

新買的雖然便宜,但有時用料愈來愈差。

网友:
目前而言,電磁爐故障, 除非是保固期間,否則我都通知客人換新的‧因為修理實在不划算,要檢查的項目太多‧有時候不是換橋式,IGBT,高壓電容就好‧2修機率過高‧

网友:
我認為是自己能修就找空檔修,
如果要找人修就免了
因為新的約1200上下,
找人修少說也得收你3,5佰元
如果是功率晶體掛了那可能會超過五佰元
實在不伐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會修就修,不會修就買;修不好,也只好去買。

自己認為它是壞的,而且壞到不能用,很不幸的,這只是自己的感覺而已。
況且,很多電器都是只壞一點點而已。

新買的雖然便宜,但有時用料愈來愈差。 ...

這點深有同感,現在東西愈來愈便宜,但愈來愈不耐用..

舉個例來說,以前 286 CPU 時代,電腦機殼可拿來站在上面,現在呢?可能連坐在上面都有些問題..

所以我大多看情況,能夠 "堪用",就儘量修好將就著用,畢竟很多高品質的貨是現在產品比不上的..

另一方面也是不浪費、做好環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