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強 MBD-NS80-EA 不開機

楼主(2010-01-06):
上圖有短接 綠線

有檢查atx 9腳 對地阻值正常 開啟POWER後  開機排針無3.3~ 5 V 電壓 只有0.42V

發現有一個非門電路 74HCT14D 由左下方 是第一之腳 (不知道這樣看對不對) PCB板上左下印著1 我就當他是第一腳了
第7隻腳接地 (第14腳為 VCC 有5V電壓 但是打阻值竟然也接地了)<=== 這樣正常嗎??

量門電路的第三腳 in 也是0.42V  旁邊一顆233電阻 也是0.42V (他跟第三隻腳是相通的)有量過電阻正常

但是這個電阻是接哪個元件 不曉得 跑線跑好久 也有從開機排針跑線跑好久都找不到一個互通的

coms跳線 有3.3V  再來應該往哪個方向 拜託各位大大指點了~~~~

新手還無法貼圖     以下是    74HCT14D datasheet

http://cn.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112421/PHILIPS/74HCT14D.html

网友:
7414它是一顆反向樞密特,常常用來做開關的防彈跳。
找第一隻腳,看IC上面打的記號(一個點,有時是印刷,有時是刻印)就是第一腳囉!
14腳不應接地沒錯,可以拆下來量測!
先看W大以前發過的開機電路。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p;highlight=%2Bwish
常見的簡單開機電路大概會這樣設計。

楼主:
補充一下 14腳VCC 斷電的時候量是接地的 但是上電量沒有接地 還有怎麼量門電路是否損壞?

网友:
回复 网友A:

14腳的電壓,應為5V。不要上電打阻值,電表會被該點電壓影響,所得到的數值是不可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議你先把基本功練起來吧 !!!

祝你早日完修 !!!

楼主:
我剛剛有短接綠線 可開機 7414第三腳輸入腳有0.46  第四腳輸出有5V 開機排針也是0.46

第三腳旁的R510也是0.46 開機排針也是0.46  門電路旁兩個R511 R512 電壓始終為0

因為我總是以為開機排針 0.46V  跟7414第三腳0.46V 和 R510 也是0.46V 這三個一定有關聯 但是第4腳輸出是5V 是正常的   這樣比較起來 前者應該就不用理會它了嗎 因為第四腳他是正常的 好矛盾喔 不知道這樣的觀念是否正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大您好,有看到上面小弟我貼的簡單電路圖嗎?
目前第三腳進去,第四腳出來.......這些的情形都正常!但是有一點有錯,開機排針上不應該是0.46V,應該是3.XV或5V,應有外部元件短路,如電容、貼片電晶體等。開機晶片或南橋得到的電壓需要是低電位,我們還要找到7447還有哪一隻腳的輸入是接到第四腳,再看那個邏輯單元的輸出有沒有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