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an 480W電源供應器沒辦法開機

楼主(2010-01-06):
小弟的電源供應器Tagan 480W(買好幾年的舊版本)在昨天故障了...沒辦法開機,接上主板時CPU風扇會轉,但是沒有畫面也沒有嗶聲;
開啟電源後長按電源鈕也沒辦法關機。
短路PS-on量測輸出電壓都正常,PG電壓倒是只有0.13V,問題應該是在這邊吧?
這樣子的問題應該怎樣來維修呢?麻煩各位前輩指點指點。

网友:
不知你是否有先爬文呢 ???

這一類的問題 , 版內有很多相關的資訊可參考 !!!

不一定要同型的 power 才行 , 只要電路架構差不多的都可以參考的 !!!

楼主:
有爬過文,不過我找不到明確有損壞的零件,也沒找到PG電壓不足(?)的例子
這顆PSU用的是TL494+LM339來控制的,直接換掉LM339會正常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下這幾篇可供參考 !!!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2270&highlight=ATX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2274&highlight=ATX

因為 PG 跟你的 POWER 其他的輸出電壓有關 !!!

請列出其他的各 pin 待機時跟起動時的電壓值 !!

楼主:
待機
3.3V 5V -5V 12V PG都是0V
PS_ON=4.93V  5VSB=4.93V

啟動
3.3V=3.39V  5V=5.19V  -5V=-5.02V  12V=11.95V  PG=0.13V
5VSB=4.94V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是 power 的接腳定義 !!!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981&highlight=ATX

不知你的電供沒有-12v 嗎 ???

你可以從  PG  往回查 !!!

特別是 339 的各腳電位 !!!

另外 494 也有關係 !!!

楼主:
忘了寫啟動後-12V=-11.83V

待機 339電壓
4.91  x.xx  4.91  1.96  0  0  1.96      (1~7)  第2腳被元件擋住量不到
0.03  4.60  0  1.96  0.03  1.96  4.93   (14~8)

啟動 339電壓
4.91  x.xx  4.91  1.96  1.56  0.88  1.96 (1~7)
4.93  0.13  0     1.96  4.93  1.96  0    (14~8)

待機 494電壓
0  4.80  0.06  4.05  0      3.59  0  1.97  (1~8)
0  4.91  4.91  4.91  13.89  1.97  0  0     (16~9)

啟動 494電壓
4.83  4.82  2.30  0     0      3.59   0  1.67   (1~8)
0     4.92  4.92  4.92  14.02  1.68   0  0      (16~9)

网友:
問題就在你的 PG 信號是錯的!

你為何不先看一下版規呢?
http://bbs.pigoo.com/announcement.php?id=90#90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起來 494 應該沒什麼問題 !!!

順便看一下 494 第 13 腳接往何處 ???

你可以跑一下電路  ,  還有 PG 的線分別接到何處 ???

各接了什麼元件 !!!

最後還是要告訴你 , 多看別人的維修文章 !!!

你自然就明白我在說什麼了 !!!

网友:
我比較想了解為什麼會認為POWER壞了...

沒辦法開機,正常來說應該會連CPU風扇都不轉阿n_080|

楼主:
因為去店裡接他們的電源供應器就可以開機了啊
電路對我就比較麻煩了...

网友:
那上面幾位前輩說的就沒錯阿,剩下就看你自己了~~

要嘛就就查線路,不然就放棄修不是嗎,都已經查到PG異常了

#4 轉貼Wish大的電路圖,就有標出PG來,往回查各零件應該不難吧

真不懂可以跟我一樣,先去新手區學習,有一定了解再回來看要如何進行,這樣不好嗎?

我也很菜阿,你回了 我才發現是POWER 有ON但是PG訊號沒正確發給MB,於是MB不進行開機動作n_080|

网友:
PG訊號過低
看看附近的電容有無容量不足

网友:
這一篇是滿不錯的討論。特別是對一個新手的話,就算查到最後PG是正常的,至少可以學會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以上的數據應該是空載量的 !!!!

但是照理說主機板沒收到 PG 信號 , 主機板應該是開不起來的 !!!

還是請你交叉測試一下 !!! 最好能 po 上圖片 !!!

楼主:
這次插在主機板上量了
待機 339電壓
4.91  0.01  4.91  1.96  0.15  0.01  1.96 (1~7)
0.03  4.59  0     1.96  0.03  1.96  4.92 (14~8)

啟動 339電壓
4.91  0.13  4.91  1.96  1.58  0.87  1.96 (1~7)
4.93  0.13  0     1.96  4.92  1.96  0.03 (14~8)

待機 494電壓
0.13  4.80  0.06  4.04  1.44  3.58  0  1.99 (1~8)
0     4.91  4.91  4.91  14.35 1.99  0  0    (16~9)

啟動 494電壓
4.82  4.82  2.19  0     1.44   3.58  0  1.65 (1~8)
0     4.91  4.91  4.91  14.28  1.65  0  0    (16~9)

交叉測試沒辦法,弄不到另一個PSU
照片

左側邊

左側邊

電源供應器的左側,PS PG電路在那塊小板上

小板正面

小板正面

小板拿下來的正面

後方正面

後方正面

從另一邊看的正面,有一個電阻直接懸空焊著

小板背面

小板背面

小板背面也有加焊上一個二極體

而PG信號是從339的pin 2連到接頭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請檢查接至 PG 的相關元件 ,  是否正常 !!!  (電阻等 .......)

或先行更換 339 測試一下 !!!

先排除可疑的元件 !!!

P.S : 我指的交叉測試 , 是你找一塊正常的主機再測一下 , 順便量測接在主機板時 ,

POWER 各腳位的輸出電壓 !!!

网友:
Tagan 我也買過一顆 這牌子還漫貴的
還真濫 ~ 用不到 1天 就掛囉 ~送修完 ~覺得好像沒有修好 大力敲 還會斷電
因為還在保固 不然給他分屍.

還是 樹昌代理的有貼保固貼~

還是 樹昌代理的有貼保固貼~

网友:
回复 网友E:

如果你有爬文就會知道 PG 信號是如何產生的, 也會知道你電源的問題點在那裡! 幾位名人大大分享的文必定要爬先!

你的問題點很明顯出在 PG 信號! 請加油!

网友F:
5VSB=4.94V
個人認為偏低, 建議增加電容量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F:
5VSB=4.94V
個人認為偏低, 建議增加電容量試試.

我倒是覺得還好....
是略差....
但不會到不能啟動....
樓主不能啟動的問題還是在PG的問題....
494+339的PG訊號算是好查的....因為2顆IC的datasheet都找的到....
線路很好追....
要是像我手上一顆從tdsong兄那裡A來修的....
用ic 2003的....連datasheet都沒有....
光只有某間廠家的電路圖....
設計又不一樣....查起線路來就累了....
到現在還沒時間完修它....

楼主:
技術太爛...快搞壞電路板,看來要放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維修豈是在一朝夕 ,  我自己修主機板修修停停的也是花了一年多的時間 !!!

不用急於修護他 , 先讀完別人的文章 , 尤其是有power基本的架構 !!

好好的用心去了解它 , 慢慢的就會有所成長 !!!

网友:
回复 网友H:

加油
我也覺得PG的問題很頭痛
查線路就很累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要放棄你就學的會了!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