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3000 無法進入windows(可開機)

楼主(2010-01-06):
昨天使用完正常關機後,今天一開機,還會正常顯示電腦基本資料畫面
但之後原本應進入讀取windows畫面卻變成一片黑幕,但顯示器仍有亮
等了半天後只好強制關機,再接再厲,然而,悲慘的結局還是一樣的
但風扇一直都有運轉聲

我試過安全模式也無法開啟、上一次正常開啟設定也無法開啟
原本想使用BIOS用光碟開機,試試看修復主控台選項,卻在按下F2之後問我進入BIOS密碼
但是我從來沒有設定過密碼。上網查找萬用破解密碼,但我的BIOS不吃這套..
網路上也有人提到可以把主機板電池拔起,讓bios密碼遺失,但我沒拆過筆電不敢亂拆
也不確定是否能從BIOS就解決問題。。
會是主機板問題嗎?
之前的帖有提過一顆C2的電池,但我不確定我的是否也是這個問題。。且我不大會拆主機板。。

麻煩大家幫我評估一下,感恩感恩

网友:
會不會是硬碟故障

网友:
拔掉電池用變壓器供電開機看看~

我想是HDD或是OS壞了吧~

畢竟你還是可以看到開機選單

网友:
看一下你那台有沒有 還原系統 ~ASUS 開機按 F ? 就可以還原 ~先試試~
個家的NB 都有此功能

网友:
檢測一下記憶體
我碰過好幾台多是記憶體的因素

网友:
很大的機率是BIOS有問題~要拿到原廠更新BIOS~
第二大的機率是CMOS電池故障~

簡單測試之一
硬碟簡單自我測試~開機靠近聽~有轉動聲表示運作~
而硬碟會壞掉正常都會有前兆~壞軌過多或有異音~像是刷刷聲~或是噹噹聲~
測硬碟最好的方式是用IDE TO USB接到一般的PC讀硬碟~
===================================================
簡單測試之二
記憶體有問題大部份都卡在BIOS畫面~或是有兩條記憶體拆一條下來開機看看~試完再換一條~一般不太可能是記憶體的問題~
===================================================
簡單拆卸之三
不用怕拆筆電的外部~因為你在怎麼拆螺絲都開不到內部~要開到看到主機板要從鍵盤下手~
所以~翻到背面~會看到幾顆螺絲鎖著一方型塑膠片~把它取下~會看到記憶體及硬碟及CMOS電池~先找CMOS電池(大小約10元硬幣)~拆下到就近的電子材料行購買更換~如果再不行~那肯定是BIOS的問題~

BIOS會故障~大多是常常電腦散熱不好~造成筆電熱當機~此時...大家都會強制關機...久了會造成BIOS有問題~

我的建議是先上網找就近的華碩維修中心~更新BIOS比較快~

网友:
該不會只是螢幕的問題吧!
不知這位大大有沒有外接螢幕試試.
筆電如果沒有經驗先別拆...
請先排除其他的問題..
例如系統...

楼主:
今天做了硬碟檢測

我借了一台ASUS M2400(也是很久了的電腦),叫他小M吧,問題機是A系列,就叫他小A吧

今天把小A的硬碟拆下裝在小M身上,小A的病就一模一樣的在小M身上展現
不管選擇正常執行Windows、上次良好設定、安全模式,全都沒反應,螢幕都變黑,剩一個游標在左上角閃爍。然後沒有動靜。

這是不是就顯示是小A硬碟的問題了???

而當我把身體健康的小M的硬碟,裝在小A身上後,小A卻開始鬼打牆,一直重開機。。。而且連系統都還沒進入就一直重開機
小A是不是想告訴我什麼訊息呀?
例如我給他器官捐贈一個和她體質不合的硬碟??(可是都是H牌,容量也都40G,雖然說型號好像有點不同)
還是其實像大大說的一樣,是BIOS未更新的問題,我也試圖進入BIOS,但他還是要問我密碼。。。
現在有點疑惑,如果問題是硬碟,小M的硬碟為何裝上去會有這樣子的反應??

恩恩,這是我第一次拆筆電~~感覺不錯^.^~~
但重要的是也感謝大家給我的回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M2400的硬碟裝在A3000上當然開不了機,也就是一直做重開機loop的動作!
why?因為兩台筆電的晶片組並不相同,XP只要有重大硬體變更,就沒辦法讓你開機!
A3000的硬碟經過大大您的測試,這邊已經非常明顯,那顆硬碟有問題!
可將那顆硬碟做檢測,看有無壞軌!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做了硬碟檢測

我借了一台ASUS M2400(也是很久了的電腦),叫他小M吧,問題機是A系列,就叫他小A吧

今天把小A的硬碟拆下裝在小M身上,小A的病就一模一樣的在小M身上展現
不管選擇正常執行Windows、上次良好設定、安全模 ...

你的問題很簡單~~~
就是小A的硬碟檔案損毀了拉~~~~
如果裡面有重要檔案~~建議你先用IDE TO USB線將硬碟裡面的資料救出
在使用小A的F2還原功能把作業系統整各初始化....如果有壞軌...那就沒救了....

网友(2010-07-15):
應該是系統掛了吧
重灌看看囉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硬碟 MBR磁區中毒了
處理方式1
整各系統格式化 從新安裝系統可處理好
處理方式2
這是因為病毒 修改 開ㄐ磁區 變成你有2各開機磁區 所以你開啟電腦會看的到WINDOWS 畫面後黑調 進步去桌面 使用SPFDISK  可以處理   掃描多於開機磁區 刪除後 可以正常
方式2不行的話 請 方式1 處理

网友:
進入讀取windows畫面卻變成一片黑幕...
想到以前有朋友 拿去電腦公司 說他的NB 螢幕壞了 ~
...還真敢說 ~~
之後我給他看是系統 壞了 `..QQ

网友:
ASUS A3000 不開機....

請問假設是不開機的狀態要檢查哪裡....有時可以開機有時不行.....送修過1次說主機板問題....這次想自己摸摸...是否有大大跟我相同問題可以告知好心讓我自己磨練磨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