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鍵盤|滑鼠] 華碩筆電隨附羅技代工滑鼠維修實例

楼主(2010-01-06):
這篇維修實例其實沒什麼太大技術性,一般都換開關就可以再使用了,很容易修,一般使用者也很少人會想修這種東西(隨便買隻便宜貨又可以用了),在加上不知道要PO在哪,小弟我就PO在這,當成一般家電,提供個維修經驗給大家參考。現在打這篇文章,就是使用修好的這隻滑鼠。
這隻滑鼠是昨天同學去忠孝國小服務(我們幾個同學一個team在做服務),李老師交託同學帶來給我修的,這是忠孝國小6年級某班老師自己的筆電的滑鼠,因為故障便送到資訊組李老師那,換一支好的!
同學給我滑鼠時,說那時老師說滑鼠的左鍵會不靈光,我心中大概有個譜了!
昨天回家測試,發現真的左鍵不靈光.............還怎麼按左鍵,電腦就是沒反應,猜想應該是開關壞了,換開關好了,但是並非這麼一回事,這維修過程更出乎我的意料........根本不用動到烙鐵。
滑鼠的廠牌、型號(正面打上華碩的LOGO),羅技代工的,M-UAG-X20...看不清型號(X表示不知道)
螺絲藏在這兩塊滑鼠的墊子底下....不知道該叫什麼!
挖開!看到螺絲囉!接著整個拆開!解體!滑鼠的電路板在兩個殼底下,滾輪在圖片的右下角那個黑黑的東西就是了。
先量開關,還沒按,沒導通,按下去,有通,嗯!沒問題!
奇怪,開關明明沒問題,怎麼有故障!結果看到白色的外殼,差點昏倒!
看看,紅色圈起來的有什麼不同............上面(滑鼠的右鍵)那個點還正常,下面(滑鼠的左鍵)完全凹了一個凹槽!
再看一張!
確定問題點了,怎麼修..............拿保麗龍膠!
點一些保麗龍膠,等一天,等它乾掉,還蠻硬的。
隔天,乾掉了,可以裝起來了!
等到鎖螺絲時,才發現,拆螺絲時挖掉的那兩個墊子不見了!
算了,拿膠帶貼起來好了!就變成這副德性。
就這樣完修了!感覺蠻奇怪的,太輕鬆了!明天老師要找我們,再拿給老師。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A了老師的兩個墊片?開玩笑!
其實沒有那個墊片不太好滑耶!我兒子的滑鼠也常常把那個墊子弄不見了,你們都是拿什麼代替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墊子不知道怎麼回事,在工作桌上消失,工作桌超亂的,之前為了找一隻小螺絲起子就找了快一個月!
墊子搞丟不知道拿什麼來代替!我想到用膠帶來貼,感覺還不錯用!貼了兩三層,貼厚一點,比較能減少摩擦力。

网友:
真好修阿~~~~~
我還以為是按鍵開關壞了....(我常常換..)
沒想到....居然......按到凹下去~~~太利害了...
那2各墊片簡單~~~~買3C產品大多是用硬的塑膠殼包裝...
作個美工~~~剪下來...再用雙面膠黏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墊子不知道怎麼回事,在工作桌上消失,工作桌超亂的,之前為了找一隻小螺絲起子就找了快一個月!
墊子搞丟不知道拿什麼來代替!我想到用膠帶來貼,感覺還不錯用!貼了兩三層,貼厚一點,比較能減少摩擦力。 ...

再建議你~~~~小東西~~~請用收納盒收集....
或者是....買夾練帶...來分類...
我的螺絲都是用小號的收納盒在收集.....不怕找不到可替換的....
之前的...消費券...我都是通通拿去買收納盒...還買一大堆回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去建國巿場,找那個賣"鐵福龍"的店,買薄片回來切.

切完後,它還是皇帝他媽(太厚),就拿到砂紙上去磨一下。
出來的.保證比原來的還要順。
太厚的情況會造成它抓不準。

當然,在nova地下室的良興,之前有看到有在賣這個一小片的貼片。
W 大有回台中,可以去看看。

网友:
這是練一陽指練出來的嗎n_134|

我以前也用 鐵福龍 太順,用不習慣殺不住車...

後來就買一包鼠貼慢慢用(還有46/50),按鈕壞了 我們可以自己修不是嗎n_136|

网友:
那個是鼠腳或鼠貼,聽說用鐵氟龍膠帶就可以代用了

网友:
這老師太厲害了~~點成這樣..............難道他不知道有連點滑鼠嗎??還是偷蔡偷過頭@@
<---開玩笑
謝謝分享

网友:
實用維修案例.........

网友:
很實用的維修實例,我另外有一個問題不知誰有相同經驗,問題是usb鍵盤故障插入電腦無法使用,有用3用電表量過,4條線(紅綠白灰)紅白線通,綠灰線不通,但不知斷在哪裡,請問如何修理。

网友:
那個東西有在賣啦...
好像叫啥滑鼠腳的-.-

网友:
棉花棒盒或一些小布丁杯或餅乾塑膠盒, 都很適合用來裝拆下來的螺絲或小零件, 給你做參考!

謝謝分享!

网友:
市面上有在賣成品啦,有圓型及橢圓形兩種。

不過……我個人比較省啦,用"報廢"的信用卡或電話ic卡等,找平滑的地方,剪適當大小(不需在滑鼠墊片的原位置或形狀,只求能三點平衡或四點平衡),再用雙面膠,粘起來,就可以再用一陣子了,不過…還是覺得跟原本膠片的滑順感,不太一樣啦。

网友(2010-02-12):
回复 网友D:

1. 找板子上的脫焊點再加焊過,今天處理一個滑鼠就是你說的情形!!

2.找一條usb線"拆廢掉的滑鼠線" 重新接過~有可能現在這條線中間斷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A了老師的兩個墊片?開玩笑!
其實沒有那個墊片不太好滑耶!我兒子的滑鼠也常常把那個墊子弄不見了,你們都是拿什麼代替呢?

我都買鐵佛龍膠帶貼上,覺得還不錯~~

网友:
滑鼠壞都是壞在微動開關比較多...
但這個實例真是特別,座凹了一個洞...??

我的滑鼠都是更換微動開關比較多....這樣可以用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