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做了一件蠢事

楼主(2010-01-06):
幾天前,MP3隨身碟因為意外被車壓到了(騎到一半掉出來QQ),USB頭變形、液晶損毀,但...還可以用,只是要摸黑使用

昨天想說修一下,至少讓它可以讀寫資料,改好USB後接上測試,沒反應!  才想起要接電池

手邊找一下沒有1.2V的充電電池,忘記帶了,也不知道哪根神經打解,5V便當盒開下去

就夾上電池座,插上USB沒多久就得到一個無法辨識的磁碟區,才驚覺我上錯電壓了...

好險回家測試,還能用XD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格式化?資料全部消失了!

网友B:
不會吧....硬碟還有液晶????
該不會是~~~MP4系列的.....
因該沒重要資料吧...如果有~~就慘了

說到格式化....前幾天...我居然把我的其中一顆硬碟不小心給格式化..
而且~~~還刪除的超乾淨(裡面通通是中要資料阿).......
沒想到要格式化的納顆硬碟居然沒抓到...就把我第一顆硬碟給.......
好家在..我有備份一份的習慣...只是..上星期在作好的新資料不見了...
要找機會再重新作一份了....

所以~~建議大家~~~要像我依樣養成~~~備份的習慣...才不會損失慘重
(我只要有重要資料~~都會備份4顆硬碟...2片光碟...以防萬一的...)

楼主:
MP3啦,重要的漏掉了@@

只剩下播放功能,USB接上去也不能連了,8成內傷哩

考慮了一下512MB的MP3不值得修,周末在去買新的

不過那IC耐壓還真超乎我想像n_136|

讓我想到3.3V的PANEL Vcc用5V上(有畫面異常的可能性)~~

有空我來發一篇TN面板,B/L ON、Panel Vcc上電的差異^^

目前還有插卡式的INVERTER(IP BOARD),替代性很低@@

网友:
挖~~~~期待~~~~~~TN面板,B/L ON、Panel Vcc上電的差異
這資訊在維修方面有很大的幫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說到格式化....前幾天...我居然把我的其中一顆硬碟不小心給格式化..
而且~~~還刪除的超乾淨(裡面通通是中要資料阿).......
沒想到要格式化的納顆硬碟居然沒抓到...就把我第一顆硬碟給.......
好家在..我有備份一份的習慣...只是..上星期在作好的新資料不見了...
要找機會再重新作一份了....

所以~~建議大家~~~要像我依樣養成~~~備份的習慣...才不會損失慘重
(我只要有重要資料~~都會備份4顆硬碟...2片光碟...以防萬一的...)

我也是耶,幫客戶重灌時,拿錯硬碟,把我滿滿1T資料的硬碟整個FORMAT掉,眼淚都掉下來了,1T耶,那是我一年來的心血耶!
滿滿1T的A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耶,幫客戶重灌時,拿錯硬碟,把我滿滿1T資料的硬碟整個FORMAT掉,眼淚都掉下來了,1T耶,那是我一年來的心血耶!
滿滿1T的A片   ...

好險你不是把1TB的A片GHOST到客戶的HDD裡- -..

网友:
光是format,沒有再分割或是寫資料進去,要救回來很簡單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