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LYVISION 30吋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0-01-07):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S大又完修一台了...
恭喜恭喜...
另外這台液晶是奇美的

网友:
原來水管還有這等功能

网友:
水管功用不錯用ㄚ....感恩...實用秘訣

楼主:
阿勒~~~這台液晶是奇美的阿......我不知道說~~~~呵呵..
看到那串英文~~~~就把它當成雜牌機了.......

网友:
再一次看到大大的水管神功

网友:
看S大發表的維修實例最精采了.圖片多.內容精采.另怎麼知道線圈正常阻抗是多少?是每一顆都去量再作比對嗎?

网友:
沒麥哦!
水管是神來一筆,有創意!

网友:
原來可以用水管找出發音源阿
這招還不錯~~受教了
當原本以維修好時又跑出新的的確是修的會發瘋
不過還是感謝S大的精采分享

网友:
真的好歷害
原來水管能有這種功能
又修好一台電視

网友A:
= = S大也看很大嗎,我有想修電視的動力是我想要在房間放一台大一點的液晶來看卡通XD 我最近也在累積屯了大概5部,一次看完比較爽。

話說我曾經追連載追了3年,可惡的"背骨仔"

離題了....

可怕的水管功 神技!
很悶我好想要修修看高壓,拿到都是面板死 快哭了...
一台聯碩32 故障問題是油畫 面板為日立 我還跑去買了一片Tcon
噴了1800 回來故障依舊 真的快撞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S大也看很大嗎,我有想修電視的動力是我想要在房間放一台大一點的液晶來看卡通XD 我最近也在累積屯了大概5部,一次看完比較爽。

話說我曾經追連載追了3年,可惡的"背骨仔"

離題了....

可怕的水管功 神技!
很悶我好想 ...

只要是熱門卡通我都看很大(我唯一的休閒...還可以自己依個人傻笑..... )
剛剛還把魔導少年看完了...繼續來看火影~~~~~~回完~~就來去看....
離題了~~~~

面板油畫????
是哪種情況~~~可以PO圖上來大家討論阿
不然~~~錢都白花了..
說不定是AD板問題...現在我只要遇到AD板問題超多的~~~都直接改公板了
(要不是滷大跟一些同業的都這樣建議..我還懶的改..)
因為早期的AD板設計很濫.....現在的公板~~~畫質都比那一大塊板子還來的清晰..還更穩定...
所以~~~PO上來看看說不定可以找到問題解決...

网友:
以前奇美的另一個低價牌子
品質不是說很好
現在好像已經從市場上消失
原來高音是電容壞掉阿
這點要筆記下來
聽診器這招真是太厲害了

网友B:
真是厲害,還能挖到變壓器更換,一般人可能改公版或買殺肉更換,

高壓板的pwm ic 隱約好像看到是oz系列,不知對不對?

謝謝無私分享...

网友A:
回复 网友C:

那你很幸福,你還有得看,我看太大幾乎有我就抓,現在都在找很舊沒啥名氣的卡通,跟網路創作MIKU真的很神,魔導少年漫畫我已經看爆了...動畫也是用追的><"太好看XD 釘宮+平野陵 簡直是極品!

恩...其實前一陣子缺現金又氣到想把液晶脫手,不過還好這星期生意不錯(都下雨我本來以為會很差),這幾天就PO上來發問了= = 說真的改公板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改...
熱感應式的按鍵板,電視盒是外接的 那公板怎麼改啊? 還有尾蓋根本不合啊 悶。

网友D:
看一個月份的卡通
我比較喜歡看你發文
如果再加上如何分析故障點會更好
例如無背光會從何處開使檢查如何查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厲害,還能挖到變壓器更換,一般人可能改公版或買殺肉更換,

高壓板的pwm ic 隱約好像看到是oz系列,不知對不對?

謝謝無私分享...

是OZ的沒錯.....修過很多高壓板都用這顆IC居多

引用 网友A:
那你很幸福,你還有得看,我看太大幾乎有我就抓,現在都在找很舊沒啥名氣的卡通,跟網路創作MIKU真的很神,魔導少年漫畫我已經看爆了...動畫也是用追的> ...

哈哈...你也是漫畫迷

剛剛打了一堆解說...結果按送出..找不到網頁..打的字都消失了...(我很認真打詳細解說的耶...還打半小時..)
簡略說一下...
改公板不必用到原本的電視盒...
公板可以裝在電視盒(AV盒)留出來的那個位置(自己挖洞固定)
按鍵的話....想辦法改裝...不然就只用紅外線接收器...用遙控..控制
...簡略了很多回覆...懶的再打一大堆字....我頭腦要清晰一下

引用 网友D:
看一個月份的卡通
我比較喜歡看你發文
如果再加上如何分析故障點會更好
例如無背光會從何處開使檢查如何查等等

.......剛剛打一堆都不見了...
不過還是要說的是...我會在這PO貴重文章資料
你也得感謝在這的大大..因為有他們的無私教學與互相討論..我才會在這
其他的~~我就不回了...頭暈了....

网友:
神奇的聽診器又出現ㄋ,這次又幫S大立ㄋ大功,感謝分享圖文並茂的維修文~~~

网友:
 謝謝shunxing再發實例,說實在真的很感謝這個園地以及總是無私的分享實例又耐心回答問題的大大,感恩

网友:
電容故障可以用聽的,真是太神奇了

网友:
這排碰很多 ,歌x保固的最早第一批,內製便當盒power ,有12v or 24v ,第二批com自創品牌polyvision 賣沒幾個月 ,換新x保固,基本上ad都差不多,第一次看到水管查異音 .... Orz

网友:
用水管這招....小弟真是佩服.... 我受教了...厲害厲害

网友(2010-02-19):
我也有一台
不過
應該是電視端的紅外線出問題
遙控不能用
很麻煩的
還在想辦法克服中

网友:
要完全修好一台螢幕,往往須拆裝好幾次,我曾經修過一台,換高壓線圈之後又壞電源燈,再修遙控器,接著又電源板簡直累壞了.

网友E:
s大您真ㄉ是太厲害ㄌ.....前陣子我也剛修好跟這台一模一樣POLYVISION 30吋液晶電視.我也是拆裝了2次.一樣是高壓板的問題......但經過一段時間後現在又出現另一個問題........所有功能都正常.VGA輸入也都正常.唯獨電視信號沒有............所以想請教一下前輩....

楼主:
引用 网友E:
s大您真ㄉ是太厲害ㄌ.....前陣子我也剛修好跟這台一模一樣POLYVISION 30吋液晶電視.我也是拆裝了2次.一樣是高壓板的問題......但經過一段時間後現在又出現另一個問題........所有功能都正常.VGA輸入也都正常.唯獨電 ...

檢查5V或是9V的輸入電壓吧~~~~若都正常.....
那電視盒因該掛了...

网友:
恩恩了解.....感謝前輩指教.那這款東芝ㄉ電視盒買得到ㄇ........如果買不到只好用我這畢生所學.在外遊蕩鬼混的經驗來........修理...它..........................POLYVISION 30吋液晶電視..接招....降龍十八掌..:

网友:
真是厲害的維修
水管還真好用<兒童用的聽診器不知道能不能用
不過看起來會比較專業

网友(2010-04-18):
好強~真想看S大換工版AD,收下了

网友:
水管神功趕快學起來這招看起來不錯用的說

网友(2011-01-02):
又學到一招了,用水管聽診,只是怕客人看到時會用異樣眼光來看勒~XD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指導!
原來不只我被水管吸引目光!!
下次試用看看^^

网友:
我家也有一台....
螺絲真的超多,結構完整,重的要命

网友:
可以用水管喔,真的要來試試,不然每次都要一顆顆拆下來量

网友:
恭喜Shunxing大完修,第一次看到水管功,我比較好奇的是不會聽到嗡嗡的聲音嗎?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最近水管會賣到缺貨~

网友:
1/15我又修好一台同型機了.
累計第二台。

网友(2011-03-26):
用水管找出音源
这招还真不错

网友:
難得一見的水管奇招終於看到ㄋ好神~~~順興大真是強~~~

网友:
我也有一台,看到一半就不亮了,但停機再開就亮一下又沒有了,也是拆了來看中間高壓板的一個線圈高壓部分斷路,本來想找一個來換,文星說換這個下次可能再壞另一個,改通用板就好,但是換了通用板後、看不久又一樣,結果再檢查原來高壓管脫焊了,小心的割開小橡膠焊後再用熱塑封好,就可以看了。其他的沒有問題,倒是拆了三次,好累。

网友:
真是實用的資源~感謝大哥無私分享

网友(2011-04-25):
用聽的就可以知道哪幾顆電鎔壞掉嗎...又學到一招n_136|